[顯示卡] [已解決][MSI4670]顯卡的風扇要轉不轉的

楼主(2011-02-26):
最近玩遊戲,看到 GPU 溫度 100℃

啥?偵測錯誤?

繼續往上升中… 104… 105…
開側板看一下狀況,風扇沒在轉
試一下是不是卡到什麼,並沒有
撥一下輔助轉助,又開始轉了
漸漸降到正常溫度 3x

拆下來要灌油試試看,但風扇很小,看不到軸承的部份,亂灌大概也進不去吧

這個是油乾掉的狀況嗎?
或是太髒了導致阻力很大?

=================
反覆灌油,試了兩三個星期,終於正常開始轉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說的是如附圖這款吧.. 一般碰到像你說的這種情況, 我都是直接把風扇換掉..

就我的經驗, 重新上油潤滑, 不是說沒效果, 但過不了多久, 很容易再度出槌.. 這種風扇價格不貴的..

楼主:
係,就是這一張

只不過,我家附近只有順發 / 燦坤
電子材料行又只賣音響零件

請教在拍賣上哪一款合用?
或是我隨便挑一個稍微大一點的,鐵板牙攻上去?(要研究一下電源的部份)

网友:
如果空間許可 我偏好用系統散加上束條和3M VHB雙面膠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實它的風扇不是 PWM 的.. 也就是無調速功能..

我是建議, 若真的找不到, 不妨用一般四方型的風扇, 一來僳格更便宜, 二來容易取得, 真接 "想辦法" 鎖在散熱片上, 電源一般都是用 12V 的.. 是 4PIN 的大電源接頭..

這樣風力較大(缺點是可能較吵), 容易取得, 價格更實際.. ^_^

网友:
那個風扇也是能針油下去,只是比較麻煩。
整個風扇要拆下來,也還是一樣,背面(貼散熱片那面),有貼紙把它撕下來,針油好了之後,要密封起來,否則油會漏光或散逸掉。
看針什麼油,小弟因為父親是做機械的所以會用一些機械用的廢滑道油來針,處理好的風扇都還可以用很久。

网友:
我是直接換散熱器
我換的是超頻三的珊瑚海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f20207761?u=king18kb
溫度原本待機40幾度降到30幾度
跑FurMark燒機測試從80度降到60度左右
這款散熱器下面一定要加風扇
8cm電腦風扇就夠了
提供你參考

网友:
這款應該不錯用~
支援的對蠻多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2256875234

网友:
小風扇是要用特殊油脂潤滑,才不會有轉不起來(油太黏)及高速時潤滑不足(油不夠黏).
是一種人造油,網拍上也有人在賣.(買大瓶的原裝油分售)

只要用一點點,但是要先將舊油洗除,再換油才能有效,
所以不常處理時,為方便求快,可能就直接換新風扇了!

网友:
那個風扇也是能針油下去,只是比較麻煩。
整個風扇要拆下來,也還是一樣,背面(貼散熱片那面),有貼紙把 ...
引用 网友A:

    大大說的沒錯,我也是背面貼紙拆下來,我是直接上鐵門在用的潤滑油...會讓風扇安靜下來,而且撐很久~~~我一顆風扇最少都可以撐五年以上,七八年的都還在用呢!!!

网友A:
大大說的沒錯,我也是背面貼紙拆下來,我是直接上鐵門在用的潤滑油...會讓風扇安靜下來,而且撐很久~~~ ...
引用 网友B:

如果溫度有嚴格的要求,要觀查一下轉速的變化.

网友:
FAN電路輸出電壓有無足夠,風扇潤滑油,這些都需要檢查一下

网友:
看看有沒有在原廠保固內

有保固的話 還是給原廠處理比較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