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SL9003 最簡單也最容易忽略的問題(無圖),按鈕故障

楼主(2011-02-26):
收到的時候: 電源鍵不靈敏,按3下才會有一下動作,一直跳出AUTO ADJ信息......

看看按紐,是特殊的,長得像BENQ通用的按紐但大小只有一半,手上沒有

量量不按的電阻:1k OHM.....漏電    按下的電阻:10OHM......OKn_006|

可是手上沒有開關: 暫時用多按幾下加點油法,讓上下左右鍵回復功能n_006|

就這樣用了幾天.....

今天早上要用時:1秒熄背光, (指示的綠燈也熄了)
沒多想:

電源板補焊.....沒效:on_043|

AD板電容更換+1117補焊.....還是沒效:on_043|

用電表量量,關機時電源板的12v,5v都正常(電源板OK)
AD板3.3v也正常,又不像主IC空焊...

過了一下...量ON/OFF開關.....又是漏電......看來該去找找特殊按鈕才行

看來以後要三思而後行,簡單的問題才不會變難:on_006|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鍵板按鍵拍張圖來看看,還有檢測如果確定按鍵問題,按鍵通常都是整組換掉的,例如有六顆六顆都要換掉,單單換一顆良品即使有動作了,但是還不算是完修的,過不久機子還是會回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