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鑫準系統特規電源不過電修理

楼主(2011-02-26):
一顆浩鑫準系統電源PC43I3502,故障情形為不過電

此電源最特殊之處為供應主機板電源僅有12V,表中12VSBA與12VSBB為供應主機板,一通電就常時給電,其他的12V/5V/3.3V則是PS-ON低電位後才會輸出,故無法以一般電源代用之

連接主機板之接頭,一個8P加一個6P,紫線為12VSB,綠線為PS-ON,黑線為GND

內部構造,主功率級結構為APFC+順向式,AC輸入後開始運作並輸出12VSBA/B

電路板背面圖,底部三條黃線為PCIE 6P的12V

供應3.3V/5V的DC-DC電路板,用來供應週邊裝置用5V及3.3V

電路板背面,由兩組DC-DC電路構成

控制週邊裝置/PCIE的12V輸出,為使用一MOSFET,於PS-ON低電位時導通,輸出12V

因為一開始就不過電,12VSB無輸出,查修後為CM6800G PFC/PWM整合控制器VCC電源電路的50V 47uF濾波電容已失效,更換後已可正常啟動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狼大都快狠準+奧義
不過我自己做電容的話一般都會全換掉說~
很多修好了都過很久才回來XD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台主要迴路端都是用Rubycon的,測試也都正常,所以只換掉非R牌的

网友:
狼大好快的查修......電容壞了都看不出來,真硬。

這顆power除了供電的輸出不太一樣,其他的都和一般power都一樣囉?也有PG?因為小弟在圖片中好像沒看到PG線耶!

网友:
漏電卻外觀正常這種最花時間,真有你的

网友:
狼大連發三篇,真的是利害!
看來最近狼大應該接了不少的案子!
最後還是恭喜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沒有PG~

网友:
恭喜修復
這種準系統的Power都用特殊規格
一般Power沒有辦法用
上次我有遇過,但我是叫客戶直接換台中古電腦比較快(那時這種Power我還不會修)
原廠一個Power的報價可以買半台中古電腦了...

网友:
謝謝狼大!挖哩!沒有PG,那麼主機板要偵測power有沒有正常運作只有從電壓sensor判斷了。

特規待機電壓,要用一般power就夠傷腦筋了。

网友:
這跟我之前修的那台一樣阿
要是沒抓出問題...根本修不起來
http://bbs.pigoo.com/thread-21989-1-1.html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請問狼大是如何得知電容失效?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要這樣查:
1.測量PFC+PWM IC VCC電壓會跳動(正常應維持)
2.拆下測試

其實以前修過同型電源,所以已經知道這元件是通病了

网友:
感謝狼大分享,準系統電源真的很難修,
這種供電方式還是第一次看到,而且電容外觀還正常咧~
不知道原理,根本怎從下好啊~

网友:
所以我不裝準系統的呀
太麻煩了..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不錯的經驗分享!

网友:
好棒的 經驗  吸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