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AMI BIOS 診斷代碼 D1 D2 D3 D4 D5 D6 的一些見解(僅供參考)

楼主(2011-02-27):
http://www.61131568.com/code.asp

關於D1 D2 D3 D4 D5 D6 的一些見解(僅供參考)

D1 D2 D3 D4 D5 D6 出現症狀:主機通電後,顯示器無顯示。排除顯示器連接問題和顯示器問題。然後清理CPU 和 內存金手指,插上,故障依然,主板掛了,送修。很可能是主板中控制內存的蕊片壞了,在內存附近的,檢查一下,換了它就可以了!

主板D4 D5都是檔內存,如果你是兩個都擋,那先考慮北橋OPEN,否則先考慮內存周圍電子零件不良,然後再考慮北橋。

2內存有兼容問題{只插一條試試,有條件更換名牌真品內存測試}

D4 D5,把內存拔下來,用橡皮輕輕擦拭內存金屬接觸面在按回去就行了。或者把內存換個插槽試試,還不行的話,就要維修主板了。

顯示器不亮,診斷卡顯示d5,不插內存

今天,一台兼容機,主板雜牌,電源也是雜牌。故障現象是:顯示器不亮,診斷卡顯示d5,不插內存E0。問題好解決,先換電源,不過嚇了一跳。。。換上航嘉標準版,主板竟然點不亮,在換回原來的雜牌,點亮了,問題也解決了。看來應該是電源接頭接觸不良。

步驟:1。清潔內存金手指。2。檢查主板供電系統。

主板不亮,診斷卡顯示d5,不插內存E0,請問是什麼問題?

問題已經找到,內存插槽旁邊有個3極管穿了

診斷卡顯示d5---武漢電腦維修培訓 今天遇到一塊主板,插診斷卡顯示d5,換內存OK

D4絕大部分是主板內存供電電壓偏低,為什麼偏低?可能是接觸不良

D4也有是CPU問題 針腳沒到位置 就是針腳不乾淨沒夾到

一些主板故障維修例子

(引用自)計算機系統交流群http://qun.51.com/reshome

斯巴達克754 CPU的主板

開機此板不復位 CPU沒有電壓 以為是電壓芯片壞了呢。於是更換了一個還是不行怪了啊。測CPU旁三極管對地組值一切正常。測了內存電壓也沒有啊。不初不知道啊。於時查到一個小三極管電壓特低啊。於時更換了一個內存供電管子開機唉 主板復位了啊。跑C1了啊。主板OK了啊。插上內存後開機C2 C3 24 26主板OK了啊。我真想不到啊。

怪病修了三小時才修好啊。

一SL-85DR2-TC來時說聲卡不響 而且挑顯卡不穩定啊。我拿到主板一測檢測卡跑C1 C3 24 26 2B但插上顯卡就是不顯怪了啊。當時沒有想到聲卡不響的原因造成的啊。查了AGP線路沒有問題啊。復位時鐘一且正常啊。正打算判斷北橋壞呢。一查聲卡供電管78L05供電不正常 一個3V一個1V正常是12 5V啊。忽然想到壞了啊。AGP也需要一個12V供電啊。一查果然沒有12V啊。一量78L05和AGP12V供電是通著的啊。說明是12V在通往的路上斷線了啊。於是順著12V查查到一個小電容下有黑色的東西把電容去掉看到線斷了啊。接上測 78L05和AGP 12V都有了啊。插上顯卡好了啊 我只能說一句話理論不好就是修不好雜病板

科腦紅色845GL進系統怪病

一網吧客戶拿來五塊一模一樣的科腦紅色845GL 說進系統看不清數字模糊啊。我以為是顯示器壞了呢。進系統一測果然是看不清字啊。好像隔著一層紙似的 查查集成顯卡顯卡也都正常啊。 北橋供電管也換了啊。還是老故障啊。顯卡頭也沒有問題啊。刷個BIOS試試也是老毛病啊。修好一塊意為著能修好完啊想啊。怎麼也找不出毛病啊。急死人了啊。以前有過這毛病更換北橋一個濾波電容就好了啊。這回這招不能用了啊。隱隱約約發現顯卡後面一個黑色的東西好像燒了啊。仔細一看是L電感燒了啊。更換成O歐電阻後開機進系統測試OK了啊。顯示正常了啊。於是剩下四塊幾分鐘搞定啊 都修好了啊。我見過人犯罪合夥想不到主板壞也合夥啊。不精典供大家參考啊

MS 6580時工作時不工作維修一例

故障為CPU時工作,時不工作.

加焊CPU座後解決.

老話常談,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下,因為在用帶等測試座測試一切正常,二極管燈全部都亮,查其他無任何異常,第一次加焊後,故障依舊,於是再次加焊接,故障解決.

至於是為什麼??? 現在我還在暈,呵呵

飛翔說的很對,打數值是最準確的。

對於這個問題,我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碰到的一些加假負載有主供電,上CPU就沒有主供電的

還有,CPU也是好的,主板也是好的,可是放上去就是不亮,我們也用帶燈測試座測試過。全部正常,我的判斷是,CPU的腳和座接觸不良,而且也試過,換個新座就好了。

飛翔在廠家做,應該說是精修,要求修復率很高。我們是達不到的,而我們平時修的板很雜,各種各樣都有,我的維修習慣是基本判斷故障,然後動手維修,說的簡單點就是去做,去換,然後積累經驗,豐富經驗。

SL-75DRV3主板怪病

開機剛開始是CPU不工作刷新BIOS後 CPU工作 檢測卡跑C1 插上內存報警電壓正常查上拉排阻有一個壞了啊。更新內存過了啊。進系統一且正常啊。客戶有兩條內存插上只認一條怪了啊。先來懷疑是內存壞了呢。換好的也是老樣最後發現有一個內存槽不過內存啊。槽也不壞啊。怪啊。於是加焊了時鐘芯片還是老故障啊。沒法了啊。把內存槽換了啊。還不行啊。我真不想修了啊。最後一招更新內存供電管開機奇跡出現了啊。 換後兩條內存都認到了啊。我無法解釋啊。怪怪怪

我遇到過一次,845的上面可以上SD DDR兩種內存,客戶拿過來的時候,DDR壞了,我試了一下,SD沒有問題,測量內存供電,時鐘等參數,最後刷BIOS,故障排除.

維修中理論是作為實踐的指導,但它們還是有一定的差別!

這些方面還是多問問的老大他們..可能他們會給出一個可以解開心結的答案

建邦X400-2A 主板的疑惑?

暈,剛修了片建邦X400主板,點不亮,跑00,網上找不該片板的BIOS,用編程器擦除了,沒寫BIOS,竟可以點亮了

INTEL英特爾原裝875內存不過精典一例

此板看著可壯觀啊。開機插上內存D9報警不插內存時顯E9內存供電2.5正常CLK也正常槽不壞。查了內存到北橋的對地阻值也沒有問題。按壓南北橋也不空焊啊。沒法了準備刷個BIOS試試的不行我也不想修了啊。太累神吹下BIOS塊刷新BIOS資料焊上加電測試還是老故障啊。難難最後一招用風槍加熱內存槽邊上的排阻看看是否空焊接觸不良引起的加熱一會加電插上內存測試眼看著代碼D3 D6 D9 2A 顯示了啊。斷電還試一切OK一句話絕不放過一個細節堅持到底就是勝利供大家參考

華擎X533一板內存不過修復一例

華擎型號為X533的主板 開機內存不過主板檢測卡跑D3不動 測內存VCC 2.5 VDD1.25 都正常 線路明顯沒有燒傷的地方 此板易壞的八角4500完好缺 測內存時鐘發現不正常正常的時鐘在示波器上有一寬度線型 此板沒有並且有時成一條細線3V左右 有時就不動 此板基本上已經查出問題所在 (這個板來時被市場同行小安修過一次沒有修好 ) 確定內存時鐘出問題了發現內存槽右邊有一時鐘分頻器用刀片一劃明顯有焊角空焊 於是加焊後開機測內存時鐘正常了出現時鐘寬線 插上內存主板檢測卡 D3 D6 D8 24 26 此板修復 修板不要亂修 亂換 要以主板維修思路分析加議器修復會修的更快 線路清楚 節省時間

頂星TM845GLM代碼正常不顯示經驗

有兩塊一樣的主板開機C1 C3 24 26 2B 4F 7F 集成顯卡就是不顯示集成顯卡廠行都正常 三極色也都正常 BIOS刷了頭不壞於是更換IO芯片8702試試不行就沒有好方法了啊。結果更換後開機代碼一樣顯示器顯了啊OK了啊。這款主板IO芯片也和集成顯卡控制有關係嗎供大家分析實用參考

intel D845EPI 主板不加電通病

開機主板不加電 綠色電壓5V正常 測南橋不短路 晶振起振 一切開關線路均都正常 強制加電觸摸IO 有些發燙 確定IO芯片壞 更換 LPC47M172-NR後 開機主板加電了 檢測卡跑 D3代碼 一直閃閃閃 內存不過啊。 內存主供電正常 照此板經驗應該是BIOS資料丟失 倒至的內存不過 於是刷新此板主板BIOS 開機D3 D4 D6 2R 主板顯示 手下有10來塊這樣的主板此故障一樣 全修好了啊。 INTEL原裝的主板真好修啊。 供大家參考啊。 謝謝欣賞

品牌型號:智仁815EPT(紅色長型板)

所修網吧機約幾十塊,USB供電有問題,插USB設備很容易燒,機率50%,這個網吧的一百台機器,現在約五六十台我換過USB口,而且此板BIOS電路極易漏電,一般為用半年以上出問題,導致不開機,一測均是BIOS電池沒電,換上以後,故障越發頻繁,一兩個月後還是沒電,只有檢修BIOS電路,把相關的二極管換掉才行.

品牌型號:(微星)MS-6566 845系列主板,

此板cpu座極易空焊,幾率占70%,現象為上假負載測試點正常,上CPU不過,顯示CO或FF,把風扇摘掉,開機用手壓CPU,走碼!多數為CPU座空焊,少數為北橋虛焊!這種板子心在飛翔更有說服力,呵呵!

品牌型號:昂達845PE,藍色大板

此板用過一段時間後,約一年左右,會出現一個嚴重的問題,無論你的電源多好,它的主供電電容極易鼓包,然後Q1極易擊穿,此時記住,修此板前一定要先測北橋穿沒穿,我修過30多塊了,只要Q1短了,引起12V短路開機保護,那麼此時北橋必穿,有個別朋友講過Q1擊穿不一定燒北橋,我要講的是,在845系列主板中,北橋需要三組供電,其中有一組為CPU主供電,為Q1輸出,Q1短路,12V進CPU主供電的同時也會進北橋,此時北橋在我手裡擊穿為100%,最起碼昂達845系列主板是這樣.

華碩\華擎主板不開機

很多新手在修華碩\華擎系列主板時,會發現主供電或內存供電鼓包,及時更換電容後,遇到不開機現象.

更有甚者,燒過北橋,爆過電容等等.

此時要注意,華碩\華擎主板的電容放置方法與其它主板是不相同的,正負極是相互調過來,與常規方法相反,新手可以仔細看一下!此時換反電容的正負極,會有很多你想像不到的事情發生,修一輩子也修不出來啊,呵呵.

我修的這類板子中,有很多是別人搞過的,拿來一看,電容換反了.這個哥們修了五年主板了,在我們當地享有盛名,原來佔市場80%份額,現在輸的一蹋糊塗,就是因為不思進取,不用心研究東西.

品牌型號:佰鈺815EPT主板 綠色細長板

此板有一款致命通病,使用一年多以後均開機不正常,而且越來越嚴重.

你仔細看一下32.768K,它直接連南橋,沒有諧振電容,所以它極易損壞,不良造成不開機現象.

更換晶振後解決,修過了大約十塊左右,故障一樣,判斷為通病.

遇到此板不開機,多準備晶振吧,呵呵.

品牌:七彩虹845系列主板

大家可能知道,七彩虹一般是包生產線的,很少有固定的板型,所以我也說不清它的具體型號,因為即使型號一樣,板子一批一個樣子,同樣型號,出的板子都有可能有不同之處.

此主板用過一段時間後,很容易出現走A7現象,那麼此時內存供電管占80%,北橋空焊10%,其它故障占10%,就是說,只要走A7,大部分為內存供電管的問題.

可能是當時包的這條生產線內存供電管選的是廉價的吧,省錢沒好事兒啊,呵呵.

強烈支持!

ASUS 主板和ASROCK 主板的一個通病為內存供電部分一個4500M的8腳場管,極易損壞,出現無RST及內存不過,走A7 A8的故障,如無此管代換,可直接用線連接其1腳與 5 6 7 8 腳,即可解決。

GA-8IR533的845系列主板內存供電的3055和邊上二極管易壞,出現無代碼

MS6566 845EV 還有一款通病 不開機 無3.3伏電壓 換7002一個小3級管

頂星694X主板

此板集成聲卡用的是廉價的聲卡接口,很容易損壞,用音頻接頭插次數多以後就會出現音箱沙沙響,此款通病無太好的解決辦法,換接口費時費力,在此提醒一句,收舊件不要收這款板子,會賠的,呵呵

磐正865PE主板,此款主板集成診斷卡,為綠色大板.

說實在的以前沒有維修這板子的經驗,拿到手裡時,代碼跑C1-05,定住,1秒後,重複C1-05,,1秒後,C1-05,我只好關機了,看來是檔05,修吧,根據我以前的經驗,換了個IO,還是檔05,刷BIOS,還是檔05,查內存相關都正常,實在找不出來了,只好不修了.後來此板子在別人手裡修復了,我始終想問是什麼故障,沒問到.前天又接到一塊相同的,故障一樣,檔05,我不敢再換IO了,不再刷BIOS了,只是看著代碼一次次跳C1-05,心想你TMD給老子往下走啊,突然,代碼變了,跑到26,再往下一路正常.開機再試,代碼跑C1-05,定住,1秒後,重複C1-05,,1秒後,C1-05,.........代碼正常往下走了.(通過側面瞭解到,另一塊我沒修好的主板,那哥們根本沒修,直接就拿回來可以用了)

記住,磐正865PE這款主板,就是C1-05連跑三次才能正常往下走,而且時間非常長,不要被05現象迷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