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研華ARK-3360L緊湊式工控電腦

楼主(2011-02-27):
因要添購新型工控機供產線使用,CIM工程師開始評估研華ARK-3360L這款緊湊式無風扇工控電腦,抓來脫光光是一定要的啦~

外觀,因為使用外殼散熱,所以加工出散熱鰭片

IO面板之一,有雙GbE、VGA、COM * 4、音效、USB 2.0 * 2、CF卡插槽與電源孔

IO面板之二,有USB 2.0 * 4、8bit DIO(數位輸出入介面)、電源開關、電源與硬碟指示燈

側面同樣有鋁擠鰭片,固定架處還有橡膠防震腳

底部有一蓋板

打開蓋板,2.5吋硬碟固定於蓋板上

硬碟固定架與蓋板間也有橡膠防震腳

使用單條SO-DIMM DDR2-667記憶體,最大擴充至2G

內建MINI PCIE插槽,可擴充MINI PCIE介面卡(例如無線網卡)

CF卡插槽,透過金屬卡座固定CF卡,不因震動而鬆脫

拆開整個底板,不少額外的IO埠都透過線路與主機板連接

主機板本體,搭載INTEL ATOM PINEVIEW-M + ICH-8M,CPU整合北橋及GPU,此款機種使用ATOM D510,為雙核心1.66GHz,1MB L2快取,FSB為667,因為溫度低,所以只需使用一組散熱片

主機板除內建VGA外,並提供LVDS輸出,可直接驅動液晶面板

兩組SATA PORT,雖然只能裝一顆硬碟,但若是有需要的話也是可以把另一SATA外接出來

額外加上串列埠控制器,讓總COM埠數目達到四個

另有一擴充匯流排,提供更多擴充能力,不過在此機內未使用

DIO與額外USB也使用線路外接

主機板散熱片透過與外殼接觸方式,將熱傳導至外殼發散

外接式電源Adapter,體型十分小巧,主機端連接線也很短

輸出規格為12V 3A,但整機最高也只用到16W而已

交流電源線連接座

變壓器與主機連接示意圖及大小比較

ARK-3360L與ASROCK ATOM 330迷你準系統高度與厚度比較,兩者厚度差不多,但ARK-3360L高度較高

深度比較,ARK-3360L深度較淺
不過ASROCK內建了兩組風扇散熱用,ARK則為無風扇設計,比較大的外殼是作為散熱用

開機進入BIOS,秀出CPU型號及記憶體容量

BIOS內CPU詳細資訊及設定

BIOS硬體監控畫面

BIOS內部顯示輸出設定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講的很詳細, 對這類產品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THKS..

网友:
不知道休息時間是不是可以改成上網機...

网友:
研華做的一系列 Ark(方舟) 都算是不錯的..
祗是.. 一直沒機會去拗一台回來玩看看~~ (賊笑)

网友:
研華對自動化工業電腦及車用電腦上很用心
雖然工控用的電腦不像消費型電子產品那樣絢
但是光是"穩"就打死一票拿i7玩FaceBook的小朋友了

网友:
不知道這個東西要用幾個小朋友去換?

网友:
怎麼像是Mini-ITX的架構???
和它以前的產品差異好大......

楼主:
這應該算是PICO ITX了
這部標準配備(D510+2G+160G 5400RPM 2.5吋HD)價格大約是兩萬,不過可以選配一些配備,例如SSD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台這樣子2W???
這樣子不算貴耶~~~
摸過它以前的嵌入式電腦(好像是這樣稱呼吧???)....貴到翻掉....

网友:
小弟有問題想請問狼大,那個擴充匯流排是什麼介面的啊?

看感測器偵測出來的CPU溫度和系統溫度,還算蠻低的,若整體滿載時,溫度不知會達到多高?若在無空調環境下,溫度攀升幅度,對於系統穩定度備受考驗。

网友:
軍規要求又比工規高一級,高,低溫度,震動都有規格.
室內使用,不一定要用高規格的.

网友:
回復  港都狼仔

這台這樣子2W???
這樣子不算貴耶~~~
摸過它以前的嵌入式電腦(好像是這樣稱呼吧???)....貴 ...
引用 网友A:

這台耗電應該不只2w,待機倒是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2W=20000
不是2瓦.....
你應該沒玩線上遊戲....

楼主:
小弟有問題想請問狼大,那個擴充匯流排是什麼介面的啊?

看感測器偵測出來的CPU溫度和系統溫度,還算蠻低 ...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特製介面,非標準介面

整機最高耗電量16W,即使全速跑溫度亦無大幅上升,無風扇設計在無塵室內相當適用,也不太需要維護

网友(2011-03-29):
請問一下大大,這種工業用的穩定性會比普通的好很多?
發現最近很多小電腦(EX. 一公升電腦) 似乎越做越迷你,多加上幾個RS232 或是 外接擴充USB,不知是否可以取代?

楼主:
發熱量、耗電量、內部散熱設計、用料都是影響長期使用的關鍵
因為一般家用PC設定是8/5(每天八小時,每週五天),而IPC則是24/7

网友(2011-06-13):
引用 楼主:
因要添購新型工控機供產線使用,CIM工程師開始評估研華ARK-3360L這款緊湊式無風扇工控電腦,抓來脫光光是一 ...

狼大,這台測試結果如何?
可以上機櫃嗎?

楼主:
這台評估完成後時間到廠商就收回了,尚無實際運用案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台評估完成後時間到廠商就收回了,尚無實際運用案例

評估的產品可以拆開?
是什麼理由,有事先講嗎,有獲得允許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評估的產品可以拆開?
是什麼理由,有事先講嗎,有獲得允許嗎?

這是要在產線24小時運作的,當然要看元件能不能承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