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同500L冰箱不除霜...(已完修)

楼主(2011-02-27):
請問板上的大大們...Orz...

冰箱不除霜73度跟13度都換新了狀況依舊.那可能會是什麼原因呢?

我把"太馬"轉到強制卻遲遲不轉運轉縮機是不是這"太馬"有問題呢?

原因:因為門關不密...修好了= =

网友:
請問未處理前是什麼情形,
是冷凍室裡面蒸發器都是滿滿的霜嗎!
1.若冷凍室裡面蒸發器都是滿滿的霜,timer轉到除霜位置,勾錶檢查除霜電熱絲是否有電流!
2.有電流應只有TIMER故障.
3.無電流可能您的溫度保險絲或電熱絲故障.
4.若冷凍室裡面霜已經除完可以將13度C直接短路測試!
5.以上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你好!
未處理是冷凍室冷排下方結滿了冰塊(非霜).去冰後排水管沒堵塞!
我直接換新73度.13度,1個星期過去了.下方溫度日日上升.拆開看裡面是滿滿的霜(非冰塊)
我拆了電熱絲目測沒斷!我把timer轉到壓縮機停止運轉後過了30分鐘後
timer沒轉回運轉狀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會結冰(非霜)表示化霜正常,問題在於化完的霜為何水沒有排出去,以至於化霜結束後壓縮機再次啟動時那些水最後就結成冰塊,經過數次的循環這冰塊就越結越厚,最後將通往冷藏室的回風口給堵塞了,就造成了冷藏室不冷

你原先的73度你有確定它有燒斷嗎? 你所看到的滿滿的霜你能確定是不化霜所結成的,還是壓縮機運轉時間過長所結成的(兩種狀況所結成的霜外觀會有不同喔!)

可以照張結滿霜的照片來看嗎?

网友:
先.13度短路 timer 轉化霜 送電 看化霜heater有無加熱 石英管用看的 電熱管用摸的
1.若無熱檢查cheaker heater &電壓  if 無電找timer
2 有熱13度斷開測timer 小馬達確認有無電壓  等運轉 若無換timer

网友:
1.請先換掉除霜timr
2.檢查溫度控制器及....石英管是否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冷藏室不冷有可能之前您的排水槽冰塊沒清乾靜,回風口又阻塞了,
timer轉到除霜位置建議等40分左右看壓縮機會不會運轉,
你的問題還是在timer,73度.及電熱絲,
聽看看timer是否有卡卡聲音,若有建議換了它!
另外冰箱水平調一下
左右要平,前要高後要低,讓門能自動關上,除霜時排水也可順一點!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第二次去維修時,我記得那麼阿嬤跟我說冷藏室的門不是很密合,我看了一下確實門關不密,請問這會是造成第二次是結霜的原因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有可能,因為冷藏室的上緣靠近門的地方有迴風口,那迴風口是往內吸的,且直通冷凍庫排水口,當冷藏室門不密合時,外面的熱空氣會被吸入到冷凍庫排水口處,在冷熱交替下排水口處就會結水珠,那些水珠將會結成冰塊將排水口堵住,此時化完霜的水將無法排出,最後冰塊越結越厚終將迴風口堵住造成冷藏室不冷

也因為有熱空氣被吸入冷凍庫內,溫度.水份就會上升,因此壓縮機運轉時間將會變長,此時冷排上的霜將結的比正常時要厚一些,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不化霜跟壓縮機運轉時間過長的不同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