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9SLI -S4 不開機請教

楼主(2011-02-27):
有bug卡 reset燈是恆亮的 沒有任何訊號 ----
有趴文查到P-C-R  測BIOS時有電壓,但按下reset後電壓沒跳動,拆下bios 測量22腳跟bios間的電壓也沒跳動n_108|
請問該如何再下手

都是對地測出的電壓,請問上方的mos有隻腳的v只有0.1v是正常嗎?
有拆下mos用二極檔黑棒在mos的上方,紅棒測另兩隻腳都會叫...反之紅棒在上,黑棒只會在其中一隻腳上會叫~應該是NPN吧
還是小弟測量方式有誤,請先進指導!!

网友:
開機的時候,除錯卡上的reset燈號會不會閃?而按下reset時,除錯卡的reset會不會閃呢?
電壓就目前看到的,大多正確,只有那個大大您有拆下來量測的S極為0.1V的那顆MOS,確認看看S極是否為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有機子可燒n_058|
要找台可以開機直接卸除bios再重燒biosn_025|

楼主:
回复 网友B:
1.開機時reset不會閃,只會恆亮,按reset也是恆亮,測試該項時是否要裝上cpu?
2.s極是否為地..意思是用二極檔測量s極跟接地是否相通嗎

网友:
reset恆亮,表示在P、C、R這三大原則中,都還沒來到R這部分或是R本身就故障了。
要上CPU,那麼P、C也才能算完全具備,否則R是無法滿足。

是的!跑線路跑看看,確認一下,避免誤判。那顆MOS,查一下資料手冊,確認是什麼,因為就算是BJT,這樣量出來的結果,並不合常理,若為MOS,亦屬怪異(量測MOS要放電)。

楼主:
回复 网友B:
1.有上cpu了,reset還是恆亮
2.上cpu測量mos S極有電進去了,約15.9v
3.該顆mos去google and datasheet查沒有這顆的型號
   D420
BE6K3D

這張圖的右邊的mos S極測出來還是0.1v
先把右邊的mos拆下量看看是否短路先

索性將該圖的mos拆下  用蜂鳴檔測都不會叫n_058|
用二極檔黑棒在上紅棒在s極,一顆的值約.506  一顆.007
這樣可能其中一顆故障嗎?

网友:
先紅棒放S極, 黑棒放G極放一下電, 再檢測MOS

正常黑棒上(D), 紅棒S極是0.4xx - 0.6xx左右, 反轉測應該為無限大(二極體檔)

這是s10274chen大說要你放電的原因... 不然因為G極有正電荷, 會導致D和S極正反都導通.

若放電後D和S都是0.00x... 就可以確認那顆MOS已掛了

另外, 你那顆D420全稱是AOD420, 它的Datasheet如下: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5/AOSMD/AOD420.html

VDS 30V, Id 10A, RDS 28mOhm.
很多MOS可以代它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按ken大說的G S 互碰放電...都在正常值裡...
看來先找板子來重燒BIOS看看

网友:
謝謝Ken-mkII大您的幫忙。

小賀大,先不忙重燒BIOS,現在reset燈都一直亮著了(reset是低電位?要依除錯卡而定,假設現在reset燈亮是低電位),那麼就要先處理好不能reset的問題,所以您還要再找看看有沒有哪邊是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請問小賀大:是全板無復位,還是pci槽無復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1.reset是低電位  這問題小弟就不懂了,擾煩請指教

2.bios的電壓不會跟著reset重置時跳動,bios壞的機率高嗎?

3.找了一塊asus的板,利用該板燒錄時,都會出現寫入保護是...不相同類型的bios不能燒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我完全看不懂n_154|

請問e大 ~ 我該如何測試全板無復位?,還是pci槽無復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都是經驗我要多學習,直接看mos完全看不出它的全名叫AOD420

网友:
1.reset是低電位  這問題小弟就不懂了,擾煩請指教

2.bios的電壓不會跟著reset重置時跳動,bios壞的機率高嗎?

3.找了一塊asus的板,利用該板燒錄時,都會出現寫入保護是...不相同類型的bios不能燒嗎
引用 网友E:

1) RESET一般都是低電位觸發.  所以正常時是高電位, 在RESET時會暫時低電位, 後再跳變回高電位.
若你的POST卡顯示RESET LED長亮, 就是說RESET訊號長時間位低電位. 一般來說, 沒上CPU時RESET長亮是正常的, 但有上CPU時RESET長亮就不正常了.

2) BIOS的選片訊號, 位址訊號都要在CPU RESET後才開始執行.  若BIOS芯片關了, 有部份機率會導致RESET長亮, 但概率不高.
想測試是否BIOS芯片導致無RESET, 只要在不裝BIOS芯片的狀況下開機就知道了.  因為RESET在BIOS執行之前, 所以沒有BIOS芯片, 板子還是會執行上電RESET的動作的.

3) 只要大約是同期的板子, 就算CHIPSET不同, 一般還是可以刷的到BIOS的 (像我就老是用ASUS的965板子來測其他牌子的945, 915和G31的BIOS).
若刷不到, 有可能是:
a) 主板有BIOS WP跳線, 忘了跳 (ORz... 低級錯誤, 不過偶也試過, 呵呵~~)
b) BIOS芯片的刷些電壓有別 (這可通過查兩板上兩顆BIOS芯片的datasheet得之)
c) BIOS芯片真的掛了..... (這個, 以偶的業餘修板子來看, 機率為10%左右...)

PS: 偶真的是業餘的, 手上就只有烙鐵跟萬用表, 外加問朋友借的 "熱風筒" 一個.... - -#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覆

小賀大,主要是因為小弟曾看論壇內有某些前輩們的除錯卡是較為不同的,reset燈亮的時候是高電位,因此要讓小賀大您先了解您的除錯卡,然後才能善用它,便能由它提供給您的燈號、數值,來進行故障判斷。

BIOS電壓,除卻電源、接地之外,其他信號這些才會在reset之後隨之動作,因此只要還沒reset,那麼這時候量測BIOS、燒錄,都無太大意義,基本上還不能判斷BIOS已經損毀。

熱拔插燒錄,容量盡量要一樣,型號要相容,您這張板子的是SST的,要找到相容的較容易多了,不然會被保護不燒錄,或型號、容量判斷錯誤。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是小弟的除錯卡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287140363

之前有拆下bios,去量22對地的電壓3.43v 按了reset ,除錯卡上的燈也沒閃爍
看了電表上的值還是維持在3.43v
所以按s大的說法..一般來說如果bios可能故障的話,拆下bios去量22pin常理來說數值應該要跳動才對

那我應該往那個方向去找問題才對?

网友:
若是我的話,可能會先確定南橋是否損壞了,網站上有資料你自己搜尋一下看。

网友:
小賀大,您有除錯卡的話,看IRDY燈號就知道BIOS有沒有回傳資料了
093這塊跟092的不知道有沒有相同
有的話,S1按住可以切換狀態,多按幾次可以看PCI上面的33外頻有沒有出來
另外,CPU VCORE電壓有出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按照e大說的
pci ad值對地 敲了ADO、2、4、6、1、31等等...都在(二極檔2K).612~.614

usb data+ data- 對地    .803  .792 同一組的usb值都在相近

AMC1117 中間腳對地 .094

以上都沒短路...可以用來判斷南橋應該沒故障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覆

小賀大,reset燈連閃都不閃,直接亮,那麼想都別想了,BIOS肯定要在P、C、R三大條件滿足後才檢查,那麼這時候R還無法完成,自然檢查重點就不是擺在這裡了。

依原則從頭檢查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  先將bios吹回原來的位子~~ 再try try 看n_030|

网友:
個人感覺還是橋/RAM/CPU/PCI-E的供電問題居多..... 再不然就是CPU座虛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今天突然想到...會不會是cpu虛焊..索性把socket上的白色座拆下,用熱風槍烤一烤..南北橋也一起烤
除錯卡還是顯示"- - - -"

Vcore 在cpu旁的mos路都1.12左右  北橋也有熱度

南橋旁的穩壓IC AMC1117 最左邊的腳用20v去測,只有0.25
北橋旁的穩壓IC 全部的腳都在1.00 以上
請問這顆IC 拆下來要如何測量好壞?

CPU跟南橋都不會熱 @@|||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感覺會是整合橋  AND CPU週邊 MOS管 與電容異常
當然  PS IO掛了也會這樣喔@@

网友:
回复 网友E:

    AMC1117 最左邊的腳是電壓調整 (調壓型 1117) 或 接地腳 (固定穩壓型 1117)...

這要看你用的是那一型的 1117... (不過主機板我看過的大多是 調壓型1117)...

你找下, 它左邊第一腳應該有兩個電阻組成分壓電路的 .... 若你把它給吹來後, 再量那裡電壓有回昇的話, 那它應該是八九不離十的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幸的是  它不是整合橋....
    I/O還不會測量!!  腳太多了  會眼瞎n_144|

楼主:
回复 网友C:

ken大 ~ 已把1117 旁的電組取下... 左邊的值有回昇,中間跟右邊的值就往下掉

所以把amc1117取下 ~ 用200歐姆 紅黑棒換來換去都是∞
請問這顆零件如何測量...
ps...1117旁的小電組不見了 ~ 會影響嗎?  一定要回焊電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覆

1117是穩壓IC,無法單獨使用電表進行量測,必須透過送電,然後依照其輸入輸出支結果判斷好壞。

電阻弄丟了....要再補回來,若該穩壓IC非固定型(依照小賀大您的描述,應該為可調式),那麼電阻一定要補回來,否則電壓會輸出不正確。
主機板上零件存在必有其道理,除非一些情況下,否則缺件必須再補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焊1117 左1.17 中1.79 右2.53 (電組未回焊)

(沒上cpu 跟atx12v)
目前又出現問題....機板出現保護機制 ~ 無法過電..真是n_030|

上power 後 測量Touch power SW 不會動...量了power sw的+極4.89v
power旁的mos 一顆有電進去 ~ 一顆沒有 ~ 真是頭大n_025|

atx第9隻腳的電不到2v  第14隻腳有2v 請問我該從那裡回推去測量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覆

0.0?

ATX第九腳是什麼顏色線呢?14腳又是什麼顏色線呢?這樣會比較好分清楚。
不過就正常來講,那樣的電壓是不對的,表示可能量錯腳或待機有問題(但為何pwr sw還會有4.8V呢?)。
1117關鍵迴路,可以拍照片上來,會比較容易幫您釐清喔!
原先可以觸發啟動,現在.....要排除短路囉!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這文章  ~ 發現誤會大了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556&highlight=atx
它的第9腳(紫色) 是我power上的第2腳  在待機下量近值在5v
14腳(綠色) 近值也在5vn_067|
附上1117的圖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覆

呵呵!沒關係!
1117要掛掉....應該沒那麼容易。主要是會過電流較高的MOS比較會出問題。
先把1117還原喔!電阻再裝回去囉!看您的板子,1117底下銅箔並沒有大電流通過的痕跡。

若有短路故障的情形,要先排除掉喔!回到起點....能開機,不跑碼。

楼主:
回复 网友B:

現在mb有時可以運轉有時都沒反應...

找到一顆mos的阻抗比一般的高 (用二極體2k)
一般的都在.786 .687 .689 左右
這顆達到1.024 (黑棒在D 紅棒在S 反之就會無限大)
到datasheet找這顆的資料 找不到
阻抗過高可能是故障的嗎 ?

网友:
1084的話,gigabyte應該都是拿來轉5v-> 3.3v
量一下跟一般mos的D極的輸出端位置看是不是3.3v
與mos的s極相同的腳位是輸入端

网友:
1084是穩壓IC,主機板上通常是用來處理待機電源居多。
這用電表量阻抗沒辦法藉此判斷是否故障。
以conbawa說的,要經過送電後,量測輸出才能確認好壞。

楼主(2011-03-29):
目前還是在短路中...觸發後沒開機  ~~ 不過POWER有動作(POWER會發熱)

沒頭緒要往那查起!!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覆

沒關係,不要急,沒有頭緒,先翻翻舊文章找看看囉!總之,大方向先確定,目前要排除掉無法觸發開機,那麼這個能夠觸發開機的條件,要滿足,有那些地方是要注意的。(這裡指的是不上電)

那麼,上電了之後,不跑碼,要滿足P、C、R原則,這三個原則是那些,也是了解後,這就比較好抓板子的問題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