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求支援 有人有華碩筆電W5F 的CPU風扇嗎?(附圖)

楼主(2011-02-27):
請求支援 有人有華碩筆電W5F 的CPU風扇嗎?(附圖)
只要風扇就好了 可以不用散熱片
原本的風扇一轉就會有很吵的聲音。已用WD40加風壓處理過無效
有人能賣我嗎 謝謝

楼主:
我剛把整個風扇拆下。風扇拉起來 往承軸洞上噴WD40
現在熱機又沒聲音了,只不過不知能撐多久

网友:
噴WD-40.撐不會太久.如果買得到同規格風扇.就直接換掉.
如果是特殊規格風扇..那就只好辛苦一點...
拆下來換"風扇軸承油"<<<關鍵字..辜狗一下..就會有你要的答案喔..
要記得把舊油洗淨..再上新油喔!!

网友:
這種風扇是可拆下的,有台用wd40把原本的油洗掉,再上高速黃油,
至今已三個月了,還沒回來,大大可先試試。

楼主:
我買風扇軸承油試試
用WD40應該一下就乾了

网友:
風扇軸承油  看到pcxvx那真是貴...如果自用是很便宜
如果像個人工作室或是店家..用那個真的是貴
小弟個人是用 3M 高溫噴霧黃油
95年買的到現在還沒用完..(快用完了)
別說客戶回修風扇.光我自己.有一台365天不關機的pc
裡面的風扇是那一種30元的便宜 8cm風扇 *3 二進二出(1 power)
這些年來...我只記的..拆過1~2次風扇..而且不是吵才拆..是想到要清潔一下拆的
噴一次..到底可以用多久我也不知...不過真的很久..而且不吵..
噴wd40....不開機.大約1星期左右就開始慢慢吵了

楼主:
請教您用的是哪一款。能網拍借圖看嗎?
我查一下 3M的有2、3種

是這2種其中一種嗎?
這個沒寫耐高壓 不過是噴霧式的

這個有耐高溫,不過好像不是噴霧式的

网友:
教你兩個方式....
省錢的方式:
機油+針車油....
機油耐高溫,但是單用機油太黏,
針車油潤滑效果太差,不好用,
所以將機油加針車油稀釋之後,耐高溫的潤滑油就出現了....

比較貴的方式:
專用油當然貴,但是效果好,不過也是有比較便宜的方式....
去遙控模型店買遙控車用軸承油.....耐高溫,而且如TAMIYA這類大廠牌的話,
保證日本進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GOOLE搜尋 高溫噴霧黃油
目前的第一個就是我用的..0.0
我本來也不知他是3m的..是昨天搜尋才知道..0.0

楼主:
我附近五金商場掃了一圈 ,大部分只有恐龍192 ,還有一個跟你那個蠻像的 可是是3N好像叫三嘉 = = 模枋3M嗎
後來買了這種的

找不到耐久型的

网友:
太晚看得這篇了 = =.剛送了一台微星NB去換風扇.跟你那個風扇一樣很吵.
MSI報價要800......唉.真是千金難買早知道

趕緊去買一罐來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噗 那要用機車的機油去潤滑辣 一一

网友:
粗工大有桌機的風扇拆解圖文,應該類似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1800&highlight=
偶拆了兩三個實作的結果
用機油就夠了
如果油沒變黑
根本不必換油

風扇葉片中那一圈軟質的磁帶環
發出聲響應該是上面卡污垢
偶是用美工刀刮乾淨
現在幾個月了也安靜的很

有的華司是一個有缺口的圓環
要小心拆

网友(2011-08-31):
拆機的我到有那但這跟A8的風扇很象說

网友:
有的我那w5風扇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