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C-21PZ 彩色電視機CRT 畫面異常請教

楼主(2011-02-27):
前言: 一直很想挑戰高壓電器維修!!終於機會來了,不過還是第一次碰,總是會毛毛怕怕的!!
待修品: 型號 Panasonic TC-21PZ
           額定電壓: AC 110V
           額定頻率: 60HZ
           總額定消耗電功率: 95W
故障症狀: 開機後總會看到 畫面左側 有如下圖 白色直下長型條狀(紅框部份) 與 數條小小橫向條狀(黃框部份)
              畫面邊框也向上下左右擴大,節目字幕都遮掉了n_119|

判斷方向: 請教各位前輩,這是映像管老化 還是 垂直電路 或是 水平電路 的問題??還是啥問題??,
              高壓電器 真的要鼓起勇氣維修 試試看..

网友:
CRT電視基本上一般畫面寬度不夠準確沒辦法跟液晶電視比...看你的圖片左右並沒有過度掃描的問題兩端直線性也沒內縮或外擴的情形..你轉其他台你會發現並不是每一台都會哪摸明顯...如果真的感覺礙眼.國際牌要用專用遙控器進入工廠模式調整...問題是你如果沒用專用遙控器最好不要動..會退不出工廠模式的....左邊那種情況...有可能是垂直歸線消除迴路有異常...沒線路圖可能不好查...要麻煩站上哪位大大有此機種或處理過同廠牌相關問題來提示..

网友:
測量一下電源周邊電阻及電容..

网友:
小弟的公司
也是松下的電視
之前發生
(黑白郎君)
左邊為彩色又邊為黑白

請客人(公司的客人也是松下的技師)
維修
一顆8腳記憶IC燒毀(他說)
已由工程模式設定

已完修(IC小弟有拿回)
850元(不知是朋友價還是一般維修價)

PS:之前有色偏還是如何小弟忘了
但是他有用工程模式設定一次
工程模是需要有他門的遙控器才可以設定
否則只能看見工程模式....
開機~關小聲還有設定睡眠時間~就可以進入工模...

网友:
國際牌有一種遙控器是「滑蓋」模子!或者更久之前有錄影機功能型的。
它的「工廠設定」鍵,是藏在面板貼紙的裡面。
可以拆開遙控器試按看看,其實有很多按鍵是沒有出現的。

网友:
看不太清楚!圖片是否可以重照 一次?

网友(2011-07-05):
我之前又處理過這樣子..
我是換了tuner就完修喔!

网友:
國際牌進入設定模式:  1.按CH124   2.定時開關  3.按電視機面板小聲鍵=0 後會出現 CHK
之後再來就可以按遙控器電源鍵可選擇大項目  按選台上下可調整小項目 按方向鍵 則可調整數值   若要跳出服務狀態的方法,就要使用國際牌專用調整的遙控器,按出廠設定鍵就可...
你圖片那種問題...影像管是否有摔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