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國際29吋 (已解決)

楼主(2011-02-27):
有幾個零件很不確定..
麻煩前輩幫忙

機型: TC-29V9N
症狀:無待機電源,無法開機

機版遭不明液體入侵腐蝕(淡藍處)...已清理
二極體 (深藍)
電感 (紫)
可疑零件 (紅)

L007斷了  色碼綠藍黑(少一碼?) >>是56uH 嗎 ...

二極體上面標示" 28 "  ,請問要如何找他的特性...?

D044與D043  量測試沒有短,開路,很可疑也拍了

感恩><

楼主:
電感實在不知道怎麼看...黏黏看吧...沒想到還黏的住

二極體後來發現板上有個一樣的,原來是"U28"
一樣是不知規格,依稀有前輩說過"找個大小差不多的"
拆廢版 " U2 .56 " 換上

主要清理機版,換下腐蝕零件

開機!!!!~~~~

成功啦~~~替換零件用矇的真是好運><
XDD

网友:
不錯的維修案例! 給你鼓鼓掌!

我手上也一台一樣的機型,只是問題不一樣,我的是畫面正常,但是無法選擇訊號(不管是選AV輸入或者是CATV輸入,都是無畫面無聲音,但所有調整包含色彩音量或頻道,都能正常顯示OSD選單)現在還頭痛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