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本換CPU 需要加散熱膏嗎

楼主(2011-02-27):
請指點謝謝

网友:
為什麼不要???

网友:
當然要上散熱膏,而且是擦掉舊的,重新上新的散熱膏,
想一想散熱膏的作用是什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
為甚麼上了散熱膏可散熱呀

网友:
它是一種耐高溫導熱良好且不凝固的物質--矽力康
塗在散熱器和cpu 表面間有填縫和增加傳熱效率的作用,
古狗一下可以找到很多說明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 定要的ㄚ
沒用散熱膏 CPU會有一定機率燒掉喔也容易引起斷線  當機

网友:
應該稱為導熱膏,用來填補CPU與散熱器之間微小的縫隙,增加熱傳導率加速散熱.....

筆電中有時候不會用這種膏狀的,會用其他導熱材質來代替,目的一樣....
如果拆開後導熱介質可以重複利用,你就不用額外費神。倘若它是抹導熱膏你或許
就必須重抹,確保熱傳導良好......

网友:
建議買AS-5
cpu用的 . 3.5g 針筒狀的,一般賣180~200
銀灰色的那種,別買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