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igabit網路設備【Cat5e】線~要換成【Cat6】線

楼主(2011-02-28):
使用gigabit網路設備【Cat5e】線~要換成【Cat6】線

CAT5e 350MHz】 就是【超五類雙絞線】,現在一般用的都是超五類的雙絞線 ,適合100M的快速網絡使用,一般價格在2000元新台幣一箱子~~ ...
==========================================
cat5、cat5e和cat 6電纜有什麼區別?什麼應用可能改變我使用上述任意一種電纜的決定?
Cat 5電纜已經不存在了,它已經被Cat 5e取代了。然而,還有一種新的Cat 6電纜支持10GBASE-T(在雙絞線上的10GB傳輸,比在光纖上傳輸便宜許多)。還有一種Cat 7/class F電纜自從2002年以來一直當作標準電纜。選擇哪一種電纜完全取決於你的具體需求,然而,沒有人認為Cat 5e是一個長期的解決方案。你對於布線的最大問題是這些電纜線要安裝到牆壁中使用10至15年,還是要支持3代至4代的電子產品。因此,一個最大的問題是你在你的大樓里能夠住多長時間?每一個級別的成本都是不同的,如果必須要更換這些線路的話,勞動力成本是很昂貴的。如果你計劃在布線使用期間的任何時間里向你的網絡增加10G功能(有些公司的布線甚至使用10至15年以上),那麼,你就需要一個10G解決方案。
還有一個需要指出的重要事情是,銅的價格在繼續上漲。因此,除了擔心很高的勞動力成本和更換性能較低的解決方案之外,如果是銅的價格繼續上漲(僅今年價格就上漲了300%),更換組件的成本可能會更高。
(責任編輯: 51CTO.xxx )
===========================================
cat5網絡線跟cat6網絡線有什麼區別
懸賞分:5 | 解決時間:2010-5-18 10:44 | 提問者:Wang-xiao-ming

       最佳答案 5)五類線:該類電纜增加了繞線密度,外套一種高質量的絕緣材料,傳輸率為100MHz,用於語音傳輸和最高傳輸速率為1000Mbps的數據傳輸,主要用於100BASE-T和1000BASE-T網絡。這是最常用的以太網電纜。
  6)超五類線:超5類具有衰減小,串擾少,並且具有更高的衰減與串擾的比值(ACR)和信噪比(Structural Return Loss)、更小的時延誤差,性能得到很大提高。超5類線主要用於千兆位以太網(1000Mbps)。
  7)六類線:該類電纜的傳輸頻率為1MHz~250MHz,六類布線系統在【200MHz】時綜合衰減串擾比(PS-ACR)應該有較大的餘量,它提供2倍於超五類的帶寬。六類布線的傳輸性能遠遠高於超五類標準,最適用於傳輸速率高於1Gbps的應用。六類與超五類的一個重要的不同點在於:改善了在串擾以及【回波損耗】方面的性能,對於新一代全雙工的高速網絡應用而言,優良的回波損耗性能是極重要的。六類標準中取消了基本鏈路糢型,布線標準採用星形的拓撲結構,要求的布線距離為:【永久鏈路的長度不能超過90m】,信道長度不能超過100m。
  通常,計算機網絡所使用的是3類線和5類線,其中10 BASE-T使用的是3類線,【100BASE-T使用的5類線】。

楼主:
david chen提問
cat6 utp是什麼線

akurgimx 回答
  就是可以讓很多人共享一個IP地址上網的東西。
  說得通俗一點就是:一個公司,是使用寬帶包年業務的,使用路由器就可以多台電腦共同上網。
     1》什麼是路由器
路由器是一種連接多個網絡或網段的網絡設備,它能將不同網絡或網段之間的數據信息進行“翻譯”,以使它們能夠相互“讀”懂對方的數據,從而構成一個更大的網絡。

路由器有兩大典型功能,即數據通道功能和控制功能。數據通道功能包括轉發決定、背板轉發以及輸出鏈路調度等,一般由特定的硬件來完成;控制功能一般用軟件來實現,包括與相鄰路由器之間的信息交換、系統配置、系統管理等。

多少年來,路由器的發展有起有伏。90年代中期,傳統路由器成為制約因特網發展的瓶頸。ATM交換機取而代之,成為IP骨幹網的核心,路由器變成了配角。進入90年代末期,Internet規糢進一步擴大,流量每半年翻一番,ATM網又成為瓶頸,路由器東山再起,Gbps路由交換機在1997年面世後,人們又開始以Gbps路由交換機取代ATM交換機,架構以路由器為核心的骨幹網。
2》路由器的原理與作用
路由器是一種典型的網絡層設備。它是兩個局域網之間接幀傳輸數據,在OSI/RM之中被稱之為中介系統,完成網絡層中繼或第三層中繼的任務。路由器負責在兩個局域網的網絡層間接幀傳輸數據,轉發幀時需要改變幀中的地址。

一、原理與作用

路由器(Router)是用於連接多個邏輯上分開的網絡,所謂邏輯網絡是代表一個單獨的網絡或者一個子網。當數據從一個子網傳輸到另一個子網時,可通過路由器來完成。因此,路由器具有判斷網絡地址和選擇路徑的功能,它能在多網絡互聯環境中,建立靈活的連接,可用完全不同的數據分組和介質訪問方法連接各種子網,路由器只接受源 站或其他路由器的信息,屬網絡層的一種互聯設備。它不關心各子網使用的硬件設備,但要求運行與網絡層協議相一致的軟件。路由器分本地路由器和遠程路由器,本地路由器是用來連接網絡傳輸介質的,如光纖、同軸電纜、雙絞線;遠程路由器是用來連接遠程傳輸介質,並要求相應的設備,如電話線要配調制解調器,無線要通過無線接收機、發射機。

一般說來,異種網絡互聯與多個子網互聯都應採用路由器來完成。

路由器的主要工作就是為經過路由器的每個數據幀尋找一條最佳傳輸路徑,並將該數據有效地傳送到目的站點。由此可見,選擇最佳路徑的策略即路由算法是路由器的關鍵所在。為了完成這項工作,在路由器中保存著各種傳輸路徑的相關數據——路徑表(Routing Table),供路由選擇;時使用。路徑表中保存著子網的標志信息、網上路由器的個數和下一個路由器的名字等內容。路徑表可以是由系統管理員固定設置好的,也可以由系統動態修改,可以由路由器自動調整,也可以由主機控制。

1.靜態路徑表
  由系統管理員事先設置好固定的路徑表稱之為靜態(static)路徑表,一般是在系統安裝時就根據網絡的配置情況預先設定的,它不會隨未來網絡結構的改變而改變。

2.動態路徑表
  動態(Dynamic)路徑表是路由器根據網絡系統的運行情況而自動調整的路徑表。路由器根據路由選擇協議(Routing Protocol)提供的功能,自動學習和記憶網絡運行情況,在需要時自動計算數據傳輸的最佳路徑。

二、路由器的優缺點

1.優點
適用於大規糢的網絡;
複雜的網絡拓撲結構,負載共享和最優路徑;
能更好地處理多媒體;
安全性高;
隔離不需要的通信量;
節省局域網的頻寬;
減少主機負擔。

2.缺點
它不支持非路由協議;
安裝複雜;
價格高。

三、路由器的功能

(1)在網絡間截獲發送到遠地網段的報文,起轉發的作用。

(2)選擇最合理的路由,引導通信。為了實現這一功能,路由器要按照某種路由通信協議,查找路由表,路由表中列出整個互聯網絡中包含的各個節點,以及節點間的路徑情況和與它們相聯系的傳輸費用。如果到特定的節點有一條以上路徑,則基於預先確定的準則選擇最優(最經濟)的路徑。由於各種網絡段和其相互連接情況可能發生變化,因此路由情況的信息需要及時更新,這是由所使用的路由信息協議規定的定時更新或者按變化情況更新來完成。網絡中的每個路由器按照這一規則動態地更新它所保持的路由表,以便保持有效的路由信息。

(3)路由器在轉發報文的過程中,為了便於在網絡間傳送報文,按照預定的規則把大的數據包分解成適當大小的數據包,到達目的地後再把分解的數據包包裝成原有形式。

(4)多協議的路由器可以連接使用不同通信協議的網絡段,作為不同通信協議網絡段通信連接的平台。

(5)路由器的主要任務是把通信引導到目的地網絡,然後到達特定的節點站地址。後一個功能是通過網絡地址分解完成的。例如,把網絡地址部分的分配指定成網絡、子網和區域的一組節點,其餘的用來指明子網中的特別站。分層尋址允許路由器對有很多個節點站的網絡存儲尋址信息。

在廣域網範圍內的路由器按其轉發報文的性能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即中間節點路由器和邊界路由器。盡管在不斷改進的各種路由協議中,對這兩類路由器所使用的名稱可能有很大的差別,但所發揮的作用卻是一樣的。

中間節點路由器在網絡中傳輸時,提供報文的存儲和轉發。同時根據當前的路由表所保持的路由信息情況,選擇最好的路徑傳送報文。由多個互連的LAN組成的公司或企業網絡一側和外界廣域網相連接的路由器,就是這個企業網絡的邊界路由器。它從外部廣域網收集向本企業網絡尋址的信息,轉發到企業網絡中有關的網絡段;另一方面集中企業網絡中各個LAN段向外部廣域網發送的報文,對相關的報文確定最好的傳輸路徑。

我們通過一個例子來說明路由器工作原理。

例:工作站A需要向工作站B傳送信息(並假定工作站B的IP地址為120.0.5),它們之間需要通過多個路由器的接力傳遞。

其工作原理如下:
  (1)工作站A將工作站B的地址120.0.5連同數據信息以數據幀的形式發送給路由器1。
  (2)路由器1收到工作站A的數據幀後,先從報頭中取出地址120.0.5,並根據路徑表計算出發往工作站B的最佳路徑:R1->R2->R5->B;並將數據幀發往路由器2。
  (3)路由器2重複路由器1的工作,並將數據幀轉發給路由器5。
  (4)路由器5同樣取出目的地址,發現120.0.5就在該路由器所連接的網段上,於是將該數據幀直接交給工作站B。
  (5)工作站B收到工作站A的數據幀,一次通信過程宣告結束。

事實上,路由器除了上述的路由選擇這一主要功能外,還具有網絡流量控制功能。有的路由器僅支持單一協議,但大部分路由器可以支持多種協議的傳輸,即多協議路由器。由於每一種協議都有自己的規則,要在一個路由器中完成多種協議的算法,勢必會 降低路由器的性能。因此,我們以為,支持多協議的路由器性能相對較低。用戶購買路由器時,需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自己需要的網絡協議的路由器。

近年來出現了交換路由器產品,從本質上來說它不是什麼新技術,而是為了提高通信能力,把交換機的原理組合到路由器中,使數據傳輸能力更快、更好。
3》接入路由器的幾種選擇
王術敏

本期的主題是探討局域網搭建之後如何接入Internet的問題。

虛擬場景為:一主幹為百兆的以太網,數據點為200個。出於工作的需求,公司擬採用DDN專線方式接入Internet,同時採用ISDN或幀中繼作為備份線路。

這是一個中小型網絡,用戶數量不多,如何以合適的產品達到用戶的需求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僅搭建內部局域網已經不能滿足眾多企業的工作需求,有更多的用戶需要在Internet上發布信息,或進行信息檢索,將企業內部網接入Internet成為當前系統集成中常常碰到的工作項目之一。本期虛擬的是較為常見的環境,之所以如此設定這樣一個典型場境,因為這是當前網絡建設的一個重要增長點:中小企業網。

我們都知道Internet(因特網)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國際性計算機廣域網。其中包含不同的局域網類型。局域網接入廣域網有很多方式,如普通電話撥號、衛星線路和數字網絡等。而當計算機局域網與廣域網要通過數字數據通信網(例如DDN、X.25、ISDN、幀中繼等)進行互連時,通常採用路由器來實現。路由器是最重要的網絡互連設備之一,它工作在網絡層,用於互連不同類型的網絡,使用路由器互連網絡的最大特點是:各互連子網仍保持各自獨立,每個子網可以採用不同的拓撲結構、傳輸介質和網絡協議,網絡結構層次分明。路由器的作用是在源節點和目的節點之間為數據交換選擇路由,它提供了各種網絡協議,路由器的功能主要有以下幾種:(1)網絡互連,路由器支持各種局域網和廣域網接口,主要用於互連局域網和廣域網;(2)數據處理,提供包括分組過濾、分組轉發、優先級、複用、加密、壓縮和防火牆等功能;(3)網絡管理,路由器提供包括配置管理、性能管理、容錯管理和流量控制等功能。由於各個企業以往大多停留於建設自己本身的內部計算機網絡以提高工作效率、協同各部門工作,但隨著Internet的迅猛發展,接入廣域網或者是企業自身建設廣域網已經越來越多地受到人們的關註。由此,路由器的使用頻度得到了迅速提高。

生產路由器的廠家很多,這個市場過去通常是國外的品牌一統天下,如Cisco,3Com ,Cabletron, Nortel Networks等公司。如今,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許多國內廠商也瞄準了計算機網絡這個具有無限潛力的市場,紛紛推出自有品牌的網絡產品。從技術含量較低的產品到具有高技術水平的產品,國內公司以不懈的努力證實了自己的實力,我們欣喜地看到市場上出現華為、聯想、實達等品牌的路由器產品。

思科系統公司(Cisco Systems)是路由器技術的領導者,在Internet上流動的數據大多都會通過Cisco的設備,其中絕大多數是Cisco的路由器。可以說Internet成就了Cisco的輝煌。Cisco的路由器有多種系列,就本文的虛擬場景而言,我們推薦使用Cisco 1600系列路由器。Cisco 1600系列路由器是Cisco公司為中小型網絡接入Internet而量身定做的,是中小企業的理想選擇。這是因為1600系列除了有一個固定的廣域網端口和一個固定以太網端口之外,Cisco 1600系列還支持一個廣域網接口卡,允許客戶根據需要添加或改變廣域網端口,非常靈活而且又提供了投資保護。其中Cisco 1601 R - 1604 R型路由器擁有一個以太網端口、一個內置的廣域網端口以及一個用於可選的輔助廣域網端口的插槽。1605 R路由器擁有2個以太網端口和1個廣域網插槽。所有型號均帶有可選的Cisco IOS 防火牆特性集。值得一提的是1600系列支持ISDN線路DDR按需撥號技術,只有在有效數據傳輸時,才進行撥號連接,在指定時間內無數據傳輸時自動斷開連接,降低線路費用。這完全符合本期虛擬場景的需求,另外1600採用NAT技術可以讓整個局域網200個用戶同時上Internet,內置於IOS的防火牆功能可以保護內部網絡,並節省用戶在安全方面的投資。

採用1600系列方案的特點和競爭優勢:支持Cisco IOS 軟件;具有閃存(PC卡)和內存更新功能,從而方便了軟件維護。另外Cisco免費提供安裝時需要的配置路由器網絡工具;配有具有圖形化界面Cisco ConfigMaker,可以簡化設備配置和管理;Cisco產品採用FastStep配置實用程序(基於GUI)以簡化安裝和故障診斷;糢塊化的體系結構便於投資保護;完全的IOS支持,Cisco工業標準的網絡解決方案;工業標準的IOS支持多種服務質量;接口卡與2600, 3600系列兼容方便靈活。

華為自進入數據通信領域以來,已經推出了全系列的路由器產品,華為技術有限公司以華為自主品牌的網絡核心技術為龍頭,不斷成長壯大,造就了今日出色的全系列網絡產品。其中Quidway R1602 路由器比較滿足本期的需求,是面向中小企業的產品。R1602接口豐富、靈活,報文處理能力強,配置維護簡單。Quidway R1602 路由器具有一個RJ-45 Ethernet 接口,兩個同/異步串口,一個備份口。用戶可在PSTN/ISDN、Frame Relay、X.25和DDN等多種廣域網技術中,靈活選擇組網方案,這正適合本期的備份線路要求;另外它具有強大的報文處理能力,通過採用先進的CPU技術、高效的實時多任務操作系統以及獨特的軟件設計,使路由器報文處理能力非常強大;R1602路由器採用符合國際標準的網管系統:路由器的網絡管理系統,符合國際SNMP標準,遵從於華為公司開發的統一的網絡管理平台,便於集中網絡管理;另外配有中英文雙語配置界面:路由器提供的命令行用戶接口,遵循業界流行的路由器配置方法,用戶無需特 培訓便可全面配置此產品,中文提示和幫助信息將大大便利國內廣大用戶;此外,R1602提供了豐富的網絡安全特性,如防火牆、包過濾、地址轉換、AAA和Radius等,用戶可以選擇不同的安全策略來組建企業網;而且R1602採用備份中心技術,網絡可靠性明顯增加:可利用同步或異步接口的特性,實現撥號線對專線的備份,保證對高可靠性網絡的需求。

根據本期場景要求還可以選擇聯想的LR-2501路由器。LR-2501路由器具有1個10M局域網(LAN)口,2個廣域網(WAN)口和1個控制台端口。所以滿足本場景需要備份線路的特點。廣域網接口可以支持幀中繼(Frame Relay)、X.25、PPP、HDLC等多種廣域網協議,提供達T1/E1的傳輸速率,同時提供網絡地址轉換(NAT)的功能。支持PAD(X.3/X.28/X.29)協議;提供密碼保護功能

基於此網絡應用場景,可以選擇3Com的OfficeConnect NETBuilder路由器,它是應用較多的機型之一。OfficeConnect NETBuilder擁有一個10BASE-T LAN端口(局域網端口)和兩個WAN端口(廣域網端口)。每個糢塊都有一個Flex WAN串行口,支持高達2.048 Mbps(T1/E1線路)的速率;還有如下類型的第二個WAN端口:ISDN S/T、集成了NT-1的ISDN、56/64KCSU/DSU、Ft1/T1 CSU/DSU,或者第二個端口是加一個Flex WAN端口。

3Com OfficeConnect NETBuilder路由器有很多優點,其中比較突出的有:安裝簡便3Com公司獨特的邊界路由(Boundary Routing)體系結構、自啓動功能(Autostartup)以及Web鏈接、內嵌套於Web的配置和管理工具,使得即插即用的安裝非常簡便並且易於遠端分支機構的使用;廣泛的安全性,該系列路由器內嵌由ICSA認證的防火牆、保護內部地址安全的網絡地址轉換(NAT),支持IPSec和MPPE加密。

OfficeConnect NETBuilder系列路由器通過對所有主要的WAN(廣域網)協議的支持,能夠適應各種規糢的網絡和多樣化的連網需求,這些協議包括Frame Relay、X.25、PPP、ISDN、Async和SMDS。該系列路由器擁有靈活的遷移選項,以適應網絡變更的需求。例如,當一個擁有邊界路由器的小型分公司發展到需要IP/IPX支持時,路由器可以容易地升級到一台擁有上門軟件升級服務的IP/IPX/AppleTalk路由器,而無須改動現有的硬件設備。如果您要求額外的帶寬,則可以簡單地通過更換CSU/DSU糢塊,將56/64KCSU/DSUWAN規格(12x K)升級到FT1/T1 WAN型號(12x T)。

由於本期的虛擬場景是一個典型網絡,所以通過產品選型,可以看到本期採用的產 品是各個廠家都已成型的產品。同時我們可以看出中小企業網絡的建設是眾多廠商工作的重點之一,幾乎每個廠商都有自己的相關產品。值得註意的是大多數廠商也不約而同地考慮了將來用戶網絡升級的問題,紛紛推出糢塊化的產品。這樣無疑給用戶帶來了更多的選擇,同時也充分保護了用戶的投資。因為版面的問題,本期列出的只是眾多產品的一部分,希望能給您一些幫助。
4》正確識別五類雙絞線
隨著快速以太網標準的推出和實施,五類雙絞線開始廣泛地應用於網絡布線。但是由於個別廠商和網絡公司在宣傳上的誤導,以及部分網絡用戶對有關標準缺乏必要的了解,致使在選用五類雙絞線時真假難辨,不知所措。然而,一旦選用了不符合標準的五類雙絞線,一方面會使網絡整體性能下降,另一方面為將來網絡的升級埋下了隱患。本文結合技術和應用,介紹標準五類雙絞線的正確識別方法。

為了讓大家對雙絞線有個較全面的了解,我們先來介紹雙絞線的常見類型及特性。計算機局域網中的雙絞線可分為非屏蔽雙絞線(UTP)和屏蔽雙絞線(STP)兩大類:STP外面由一層金屬材料包裹,以減小輻射,防止信息被竊聽,同時具有較高的數據傳輸速率,但價格較高,安裝也比較複雜;UTP無金屬屏蔽材料,只有一層絕緣膠皮包裹,價格相對便宜,組網靈活。除某些特殊場合(如受電磁輻射嚴重、對傳輸質量要求較高等)在布線中使用STP外,一般情況下我們都採用UTP。現在使用的UTP可分為3類、4類、五類和超五類四種。其中:3類UTP適應了以太網(10Mbps)對傳輸介質的要求,是早期網絡中重要的傳輸介質;4類UTP因標準的推出比3類晚,而傳輸性能與3類UTP相比並沒有提高多少,所以一般較少使用;五類UTP因價廉質優而成為快速以太網(100Mbps)的首選介質;超五類UTP的用武之地是千兆位以太網(1000Mbps)。根據目前網絡布線的實際需要,本文主要介紹五類UTP的正確識別和選擇方法。

1.傳輸速度

雙絞線質量的優劣是決定局域網帶寬的關鍵因素之一。某些廠商在五類UTP電纜中所包裹的是3類或4類UTP中所使用的線對,這種制假方法對一般用戶來說很難辨別。這種所謂的“五類UTP”無法達到100Mbps的數據傳輸率,最大為10Mbps或16Mbps。一個簡單的鑒別辦法是用一條雙絞線連接兩台100Mbps的設備(網卡到網卡或網卡到HUB),通信時用Windows 95/98自帶的monitor檢測工具對其數據傳輸率進行監測。方法為:①選擇“開始→程序→附件→系統工具→系統監視器”,將出現“系統監視器”窗口。如果在“系統工具”中沒有“系統監視器”工具時,可通過“我的電腦→添加/刪除程序→Windows安裝程序→系統工具→系統監視器”建立。②在“系統監視器”窗口中設置監視對象。選擇“編輯”菜單中的“添加項目”選項,在出現的對話框的“類別”列表中選擇“Microsoft網絡服務器”或“Microsoft網絡客戶”(註意:在保證網絡連接正常的情況下),在下一個對話框中選擇“寫入的字節數/秒”或“讀取的字節數/秒”。至於選擇“Microsoft網絡服務器”或“Microsoft網絡客戶”,還是“寫入的字節數/秒”或“讀取的字節數/秒”,讀者可任意選擇,因為在網絡中一個節點發送出的數據應該等於另一個節點接收到的數據。③設置測試數據的輸出方式。系統提供了折線圖、條形圖和數字圖三種輸出方式,可通過窗口工具欄內的按鈕來選擇。④進行測試。最有效的辦法是從服務器向你進行測試的工作站上拷貝大量的文件(為了測試的準確性,所拷貝的內容一定要足夠多)。一般來說,顯示的峰值數值在4M/s以上,就基本可以肯定是五類網線了(3類線所能達到的峰值數值大約為2.5M/s)。

2.電纜中雙絞線對的扭繞應符合要求

為了降低信號的幹擾,雙絞線電纜中的每一線對都是由兩根絕緣的銅導線相互扭繞而成,而且同一電纜中的不同線對具有不同的扭繞度(就是扭繞線圈的數量多少),如圖3所示。同時,標準雙絞線電纜中的線對是按逆時針方向進行扭繞。但某些非正規廠商生產的電纜線卻存在許多問題:①為了簡化制造工藝,電纜中所有線對的扭繞密度相同;②線對中兩根絕緣導線的扭繞密度不符合技術要求;③線對的扭繞方向不符合要求。如果存在以上問題,將會引起雙絞線的近端串擾(指UTP中兩線對之間的信號幹擾程度),從而使傳輸距離達不到要求。雙絞線的扭繞度在生產中都有較嚴格的標準,實際選購時,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可用一些專業設備進行測量,但一般用戶只能憑肉眼來觀察。需說明的是,五類UTP中線對的扭繞度要比三類密,超五類要比五類密。

除組成雙絞線線對的兩條絕緣銅導線要按要求進行扭繞外,標準雙絞線電纜中的線對之間也要按逆時針方向進行扭繞。否則將會引起電纜電阻的不匹配,限制了傳輸距離。這一點一般用戶很少註意到。有關五類雙絞線電纜的扭繞度和其他相關參數,有興趣的讀者可查閱TIA/EIA 568A(TIA/EIA 568是ANSI於1996年制定的布線標準,該標準給出了網絡布線時有關基礎設施,包括線纜、連接設備等的內容。字母“A”表示為IBM的布線標準,而AT&T公司用字母“B”表示。)中的具體規定。

3.五類雙絞線應該是多少對

以太網在使用雙絞線作為傳輸介質時只需要2對(4芯)線就可以完成信號的發送和接收。在使用雙絞線作為傳輸介質的快速以太網中存在著三個標準:100Base-TX、100Base-T2和100Base-T4。其中:100Base-T4標準要求使用全部的4對線進行信號傳輸,另外兩個標準只要求2對線。而在快速以太網中最普及的是100Base-TX標準,所以你在購買100M網絡中使用的雙絞線時,不要為圖一點小便宜去使用只有2個線對的雙絞線。在美國線纜標準(AWG)中對3類、4類、五類和超五類雙絞線都定義為4對,在千兆位以太網中更是要求使用全部的4對線進行通信。所以,標準五類線纜中應該有4對線。

4.仔細觀察
在具備了以上知識後,識別五類UTP時還應註意以下幾點:①查看電纜外面的說明信息。在雙絞線電纜的外面包皮上應該印有像“AMP SYSTEMS CABLE……24AWG……CAT5”的字樣,表示該雙絞線是AMP公司(最具聲譽的雙絞線品牌)的五類雙絞線,其中24AWG表示是局域網中所使用的雙絞線,CAT5表示為五類;此外還有一種NORDX/CDT公司的IBDN標準五類網線,上面的字樣就是“IBDN PLUS NORDX/CDX……24 AWG……CATEGORY 5”,這里的“CATEGORY 5”也表示五類線(CATEGORY是英文“種類”的意思)。筆者曾經用過一箱沒有標明類別的所謂五類線,經實測只能達到3類線的標準;②是否易彎曲。雙絞線應彎曲自然,以方便布線;③電纜中的銅芯是否具有較好的韌性。為了使雙絞線在移動中不致於斷線,除外皮保護層外,內部的銅芯還要具有一定的韌性。同時為便於接頭的制作和連接可靠,銅芯既不能太軟,也不能太硬,太軟不易接頭的制作,太硬則容易產生接頭處斷裂;④是否具有阻燃性。為了避免受高溫或起火而引起的線纜損壞,雙絞線最外面的一層包皮除應具有很好的抗拉特性外,還應具有阻燃性(可以用火來燒一下測試:如果是正品,膠皮會受熱松軟,不會起火;如果是假貨,一點就著)。為了降低制造成本,非標準雙絞線電纜一般採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制作電纜的包皮,不利於通信安全。 最上一個說的很清楚了;具體乍用你買一個回家看看說明書就會了;很簡單的;我用路由時電腦剛買回家三天什麼也不懂;搞了一個小時就能正常上網了;當然是說的兩台一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