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V-MX 無法開機問題請教

楼主(2011-02-28):
各位大大,
請教你們,我這次ASUS M2V-MX主機板無法開機,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我自行發現有一顆MOS損壞,型號為60T03GH,不知道可以用哪個型號替代?謝謝
第一次上傳照片,不知道有沒有成功,謝謝

ASUS M2V-MX

ASUS M2V-MX

楼主:
各位大大,
補充一下:
無法開機是Touch 主機板的PWR,電源供應器的電源也無法啟動,除非強制將POWER SUPPLY的綠、黑線,才可以強制電源啟動,不知道是哪裡損壞,謝謝

网友:
60T03GH 這 MOSFET很易買, 是通用型的配件... 我想倒是不用找代用件耶...

不知你找到那損壞的MOSFET是在那個地方? 若是在CPU供電附近的話, 那暫時把它給拆除, 在沒裝CPU的狀況下再檢測主板PS_ON的針腳有否電壓.

若有電壓, 而還是不能啟動的話, 那就檢測南橋的Crystal及南橋供電部份....

楼主:
KEN大,
我找到的MOS,為電源供應器14 PIN左邊那顆MOS,那顆我拆下來量測D、S為短路,故判斷故障,電源供應器插座地16腳有5V電壓,14腳則沒電壓,謝謝

楼主:
KEN大,這些MOS要去哪買?謝謝

网友:
有些看不太懂你說的... - - 你說的第16PIN, 是否說紫色的5VSB線? 若然, 那14PIN應該就是+12V線了...

根據這樣說, 你說掛掉的那顆MOS應該是RAM供電上管.

那個燒掉應該不會不開機 (在不插RAM的狀況下). 建議你先檢測PS-ON針腳有否3V左右的電壓, 還有32.768Khz石英晶體的兩腳有否電壓差 (0.1xV左右).

至於在那買MOS的問題, 因在下現在在香港, 且偶也不知道你住哪... 我想小量買MOS最好的方法還是在露天網拍吧, 如這裡: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223658701

楼主:
石英晶體兩腳有電壓差,所以應該是好的,至於PS-ON我還沒測量,我在測量後,再回報KEN大,謝謝你

网友:
如PS-ON腳沒電壓, 則重點檢查南橋待機供電MOS的輸出 (一般1.8V左右), 及開機線路部份 (南橋, IO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