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ASUS M2400N NB的網路控制卡驅動程式哪裡有(已解決)

楼主(2011-02-28):
這台是面板破裂,面板是奇美的,本來想換友達面板(奇美N141X系列聽說風評不佳,時間久了容易有亮線),由於插頭不合(奇美是排插,友達是針插),花了1300買了片有輕微亮線的N141X6跟排線換上(原機為30PIN,N141X6為20PIN),結果因為HD壞軌又換新HD,OS裝好後新問題來了,網路卡驅動裝了也不顯示有網路卡,原因是網路控制卡沒有驅動程式,問題是ASUS網站只有網路卡驅動而沒有網路控制卡的驅動,請問有前輩知道要哪裡抓嗎

上網只問的到A7系列要先裝網路公用程式,這台原廠也沒有網路公用程式

网友:
什麼叫做網路控制卡?

它跟網路卡有何不同?

楼主:
結果是小弟碰到籤王,M2000系列因為銷量大,所以硬體規格很亂,原廠資料只能做參考

打問號的網路控制卡其實是無線網卡,原廠驅動是INTEL PRO 2100 B,這台裝的其實是INTEL PRO2200B,INTEL PRO系列的無線網卡驅動裝法有怪癖,必須先進控制台裝置管理員取消安裝打問號的網路控制卡,再裝無線網卡公用程式(INTEL PROSET),裝完進控制台新增硬體,其他的會自動執行

INTEL PRO2200B的相關程式在M3000系列項目下,搞了1星期才完工,至於有線網路不顯示是因為內建的有線網卡已經掛了,系統根本抓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喔~~阿捏喔

檢查一下有線網路的晶片電路....看石英震盪器有無工作

楼主:
多謝A大指導,不過這台主機板不好拆,小弟暫時用PCMCIA 有線網卡撐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