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時鐘關念想請教各位大大們

楼主(2011-02-28):
IBM 478主板換過水銀電池時鐘幾乎接近不走,但可以正常開機並操作winxp
(1)請問時鐘電路的晶振是不是一定好的呢?

网友:
關機之後,不要斷電,如果時鐘仍然不走(一般在作業系統,時鐘一定會走),舊文章有,大大您再翻一下,加油!

如果晶振都不起振,那麼開機觸發都別想了。

网友(2011-04-27):
應該時間回朔吧~進到作業系統時間一定會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