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PSA CY179A[已完修,AD故障]

楼主(2011-02-28):
不知從何著手.電容沒凸出.FUSE沒斷.面板照過沒影像輸出.能否請高手指點一下
LCD型號

LCD型號

LCD型號

開機不顯示藍燈.恆亮不閃爍

開機不顯示.藍燈恆亮

開機不顯示.藍燈恆亮

電路板

電路板

電路板

P+I板

P+I板

P+I板

P+I板

P+I板

P+I板

网友:
電容外觀沒變化,不代表電容沒問題,請拆下來量看看  再將所有焊點補焊  說不定就好了

网友:
其實, "電壓" 是否正常, 是一切維修的根本, 建議從供電電壓著手..

量量看附圖紅點電壓是多少?

网友:
拔除屏線,保留燈管線連接下試點看看有無背光

楼主:
紅點處4.8V
拔除屏線後,保留燈管線連接下試點無背光

网友:
嘗試送啟動信號給P+I的點燈線,看是否能夠正常點燈
若確認AD無送出點燈信號,則問題出在AD上機率較大

楼主(2011-10-20):
的確更換AD版後正常.狼大怎麼弄成已完修狀態

网友:
幫您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