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東芝 CF2668B CRT電視

楼主(2011-02-28):
請問!不知道有人有 東芝 CF2668B CRT電視 電路圖嗎?
現在是垂直故障變一條線,中間上面在加一些虛線
TA-8427k換過了
2腳輸出5v明顯偏低,3腳=29v,4腳=1.1v,5腳=1.2v,6腳vcc=29.7v,7腳=0v(好像不對)
查半天還是不知那裡換壞?

网友:
CF26C30_circuit.part1.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45) CF26C30_circuit.part2.rar (570.4 KB, 下載次數: 127) 我用類似機種給你參考看看....

楼主:
感謝你分享!我下載了!不過放大後字都模糊了!不過還是謝謝你!
還是有別的軟體可以變清楚!

网友:
開啟檔案...往下拉啊...那不只ㄧ張喔..有垂直IC電路啊

楼主:
謝謝你,有看到了!TA-8864都一樣真是太好了!

网友:
垂直拉不開變一橫線,更換IC無效
先確定偏向線圈無短路吧

网友:
垂直IC附近有兩顆電容是2.2uf/50v漏液換掉
好像是紅色的外關
機板要記得洗一洗

网友:
1.....C306(220U)如果容量不足...光煥TA8427K也會掛點喔要注意.
2....故障部位..IC501(TA8680)#1到IC301(TA8427)#2銅箔阻抗變大U,也會橫一,維修方式:IC501到IC301電壓由6.8V壓絳到3.1V中間零件都無NG
3..檢查判斷:測IC501到IC301電壓不對直接跳線即可....這機種少說也15年以上...很多地方都要注意

楼主:
垂直IC附近有兩顆電容是2.2uf/50v漏液換掉
好像是紅色的外關
機板要記得洗一洗 ...
引用 网友A:

我找不到2.2uf/50v ,只有220u

楼主:
1.....C306(220U)如果容量不足...光煥TA8427K也會掛點喔要注意.
2....故障部位..IC501(TA8680)#1到IC301(TA ...
引用 网友B:

IC501(TA8864)#1是指第一腳嗎? IC501到IC301好像只有 IC301#7出去,還是我看錯

网友:
是第一腳沒錯...我給你線路圖跟你CF2668B有合嗎...C305跟C301. 都是1UF/50V這機種不是用2.2UF/50V..有檢查過沒,
還有CRT機板上有個服務開關也要檢查一下
..第6腳電位有點高..及第2腳5V太低(正常11.3V)..可能表示TA8427K沒動作沒負載所以第6腳電位升高,既然沒動作第2腳位是信號輸出..當然部會有高電位,你可以試試在第4腳用電錶接觸看看橫一有無閃動放大的狀況來判定TA8427K有無作用...判斷到底時輸入前的問題還是輸入後的問題這樣你比較好做判斷

楼主:
回复 网友B:

C305是1u沒錯,C301找不到,crt機板開關是沒錯,TA-8427K第4腳有去碰畫面沒反應

网友:
不好意這兩顆2.2UF/50V是搭另一顆IC  an5515或an5521的
你這機種要找那兩顆1uf/5v的電容也就是c305/c301
把這兩顆猜下來應可看出底部已有漏液的跡像
以前我都直接認這兩顆因為它們外包裝顏色不一樣
希望有幫到你

楼主:
線路圖好像可以通用
C305/C301 C301找到了是在IC301的旁邊,C301壞掉影響到ta8427k 的輸入,正常0.9v
現在只剩下畫面中間3分之1處,到最上面都有返遲線

网友:
C306..220UF.....C308...跟TA8427K  換掉喔...因該能解決(因為TA8427K內傷了)

補充.....順便檢查高壓帽有沒有漏電現象....這裡高壓漏電有時也會擊毀垂直IC...畢竟老機器了

(第4腳有去碰畫面沒反應).....這個方法是利用身體微弱的電感去觸發輸入端..看有沒有反應..不知這樣解釋..你是否了解.也就是要用你手指去碰觸....不要碰錯地方了...免的順便燙了頭髮...

网友:
試看看把R327 換看看

网友:
1.IC301 TA8427K
2.C305 1U
3.C308 220U/35V
4.以上全部先換新品
5.垂直IC附近機板有無腐蝕......清潔.....旱接....

楼主:
檢查結果 ic ta8427k壞掉 第7腳輸出太低,高壓漏電,
不過看到聲音電容都漏電

网友:
C306...220UF......C308...220UF  一定要換掉喔....不然TA8427K還是有機會掛掉...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