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GENUINE LG701有綠色雜訊.使用一段時間畫面越來越亮
火..

楼主(2011-03-01):
這台GENUINE LG701送了兩家維修.皆被判斷面板故障.所以送來我這回收.

拆開機殼.裡面沒有異狀.

上電測試.一堆綠色雜訊.看來好像是屏線問題.
於是把屏線作清潔並重插.結果無效.

以下由於沒有那麼多手.所以沒有拍照.請見諒.
上電.一手扶面板.一手拿熱風槍.溫度調到200度.
對著P+I板慢慢吹熱風.再觀察畫面變化.無變化.
換對著AD板慢慢吹熱風.再觀察畫面變化.
就這樣吹到MCU上方時.雜訊漸漸消失.
心中有譜了.關機等它冷機.
再開機.雜訊又出現了.
這次換烙鐵出動.針對MCU上方幾顆電容作加熱動作.
一直到加熱這顆220uf/10v.雜訊消失了.

再次作確認.還是加熱到這顆時.雜訊就消失了.換掉它.

如此.雜訊部份解決了.再來換使用一段時間後畫面越來越亮.
好像有一層白霧壟罩.灰階字體都看不到了.調整亮度到0.還是無效.
這應該就是T-CON問題了.
為了再做確認.拿出2621公板測試.沒錯.還是這樣.

這是T-CON的DC TO DC部份.

有沒有看到這顆AAT1101.

記不記得這篇~液晶顯示器易損晶片清單
AAT1101A屏電源管理晶片也是易損晶片.剛好盧大有(造福鄉里).跟他調了一顆.

換掉它.

這台真是多災多難.換好後.結果變成畫面閃爍.
有影片有真像.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vzu_YmDl3E

測試燈管正常.看來問題還是在T-CON這塊.
難道是我沒有焊好.重新補焊一次.再對T-CON另兩顆多腳IC作補焊.

終於正常了.熱機也沒問題了.

网友:
[不錯的維修]。。。
恭喜完修!!

這台真是多災多難.換好後.結果變成【畫面閃爍】.
有影片有真像.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vzu_YmDl3E

第一次看到這種 【畫面閃爍】~  燈管好像閃光燈一樣!!   》《
攝影的效果 很棒!!    原來很均勻【畫面閃爍】~ 是【T-CON另兩顆多腳IC】虛焊~所造成的!!

网友:
可以請教一下用烙鐵加熱電容的原理嗎?

网友:
到最後....ATT那顆應該沒壞....
而是...主要晶片空焊了..需要補焊??

网友:
修好了就可以消遙了~恭喜完修
感恩分享~~

网友:
又是補焊完修的實例!  真細心...厲害!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逍遙大,用了好多密技,真是開眼界了,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板大修復
這台還真是"難處理",AD Tcon都有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大大nokia測試畫面那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熱法適用於檢查故障在加電後較長時間(如1~2h)才產生或故障隨季節變化的液晶顯示器,其優點主要是可明顯縮短維修時間,迅速排除故障。常用熱風槍和電烙鐵對所懷疑的元器件進行加熱,迫使其迅速升溫,若隨之故障出現,便可判斷其熱穩定性不良。由於電吹風吹出的熱風面積較大,通常只用於對大範圍的電路進行加熱,對具體元器件加熱則用電烙鐵。
至於對於電容加熱.則可使其已經故障之電容短暫恢復其功能.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謝gkjnn大大熱情分享,趕緊來去下載測試!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多重性故障處理上的確難度較高

网友:
烙鐵加熱電容.....
這招我不會,趕快學起來.....
不然每次都拆下來量....好累喔....

网友:
我也有好幾台使用一段時間才會出問題的液晶,找不出問題
丟在牆角生灰塵
看了您這篇,有空再拿出來練功

网友:
這篇有好多可以學習的地方
加入收藏.....

网友:
恭喜恭喜.....................完修了...

网友:
超多的故障點
很棒的維修教學
感謝

网友:
太利害了  快速方便的做法

网友:
很清楚的解說,謝謝分享,好帖!

网友:
超厲害的維修,兩家判定面板壞都能修好,真是太配服了

网友:
樓主真的是身經百戰
練就絕技

网友:
回復  westkimi
這有
引用 楼主:

感謝消遙大分享測試軟體~
請問消遙大那顆故障的電容~用電容表量的出故障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電容表量量不太出來.容值相差不大.我記得好像是196uf.

网友:
利害!!準備買熱風槍~

网友:
鄭大蓋步,到現在才展真功夫,佩服佩服,呵呵

网友:
檢查的非常仔細.又上了一課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也得要有您的這顆AAT1101A.不然還是難逃殺肉命運.

网友:
突然看到這個技巧,覺得好酷,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利害,偑服

网友(2011-05-11):
回复 楼主:

請問gkjnn是否有紀錄P/I板到A/D板的電壓,順序為白灰紫藍綠黃橙紅棕黑, 我現在有一台電壓依序為(5.05  5.05  5.05  0.05  3.49  1.22  0  0  0  4.96),這樣是否為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手中目前沒有這塊.看起來該有的電壓都有了.您的螢幕問題是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問題在http://bbs.pigoo.com/thread-28600-1-1.html,請gkjnn幫我找一下問題在哪裡,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