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快被行車紀錄器給整死了

楼主(2011-03-01):
現在終於見識到行車紀錄器的高故障率了.....
買回來就有問題了.....但卻沒得換...
而且畫質在電腦上看真的有夠差...
之前有PO過給大家看的..連車牌都錄不清楚
只能說~~在畫質上雖然有高解析..
但CCD的解析度倒是低的嚇人...
只能拿來作為被撞倒或是證明不是自己的錯的證據...
但要是真的出了事而又被跑掉沒錄到車牌這樣不就虧大了...
為了這件事情...我最後又把我的SONY DSC-P10又拿出來用
但~~我之前就抱怨過了...缺點太多了...
想長時間錄影就得外接變壓器..而車上必須有DC TO AC
在接變壓器..但這樣不但浪費電..也不方便..更何況...
這台數位相機還有個缺點..當變壓器斷電..數位相機就會直接關機
而且還會造成之前的的錄影畫面消失...
也就是說車子停好之後...不可以馬上熄火..需先按停止錄影再按關機..
才能熄火..只是~~我有時候到達目的地就先熄火這種習慣改不太掉...
造成重點錄影的畫面消失...為了解決該問題
我將這台數位相機給拆了....我有電池的外接充電器..
直接拿來改裝...先將電池的正負電抓出來...焊2條線出來
確定線路之後..記得...接頭的電壓與正負電要對...
在插上去測試....
確定這樣可以對電池充電之後..我就先把電池充飽...
由於是使用這種電池充電器...在充電的時候可以看到紅燈..充飽變綠燈
而且這種的有支援車充...不但省下轉換後所浪費掉的電能..
也不用放一個很大顆的轉換器與變壓器...
前兩天去高雄的時候..實際測試...錄一整天電池也不會損耗電力..
而是直接使用充電器的電力..就算車子突然熄火..電池依然會運作..
不會將數位相機直接斷電..讓我可以放心的把錄影資料儲存..也不用擔心資料遺失
晚點再把錄影的話面PO給大家看

更扯的是...我的行車紀錄器昨天已經掛點了...真的有夠爛阿....
找時間拆下來看看是什麼東西壞了...
還是數位相機好用.....畫質也比較讚..實際測試8G可以錄6個多小時....

网友:
SONY這台P10還真是完全被SHUNXING大壓榨到底了啊

楼主:
SONY這台P10還真是完全被SHUNXING大壓榨到底了啊
引用 网友A:

   是阿~~~~
最棒的~~~他有伸縮鏡頭~~~
只不過...這功能在錄影的時候無法調整.....

网友:
很不錯的改良!!
【SONY這台P10】這台相機 我也有一台~
請問一下s大  【1】【車子用的充電器是那個牌子】的 【2】車充【輸出的直流電   電壓與電流是多少】??才能
使sony相機在【錄音錄影】而不消耗【原廠鋰電池的電力】!!
ps:
改天 咱也想改一改【因為原來的sony 電池~  一顆250元有點貴】【而且錄音錄影 一個小時就沒有電了】!!

网友:
用數位相機錄影主要缺點就是可能會遇到一直AF卻對不到焦的情形,若是改為MF模式就可以改善

楼主:
很不錯的改良!!
【SONY這台P10】這台相機 我也有一台~
請問一下s大  【1】【車子用的充電器是那個牌子】 ...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充電器就夠用了...800ma

用數位相機錄影主要缺點就是可能會遇到一直AF卻對不到焦的情形,若是改為MF模式就可以改善 ...
引用 网友C:

AF????MF????看不懂....
是自動對焦嗎

网友:
代解釋
AF Auto Focus
MF Manual Focus

最好是用拍攝遠景模式,離拍攝物 1~3 公尺,這個要看機子性能
有些相機,會在半按快門時顯示最短對焦距離,依模式不同,會有不同的值

行車記錄器多採泛焦設計

网友:
就叫你不要貪便宜,買台好一點的.....
大陸貨已經聽很多用沒多久就掛了...
結果還要DIY一台來用.....

网友:
在youtube上有看過國外的玩家,拿低照度的webcan來當行車紀錄器的鏡頭
拍出來的效果也滿不錯的

网友:
引用S大的話:將這台數位相機給拆了....我有電池的外接充電器..
直接拿來改裝...先將電池的正負電抓出來...焊2條線出來

一般的充電器就夠用了...800ma

瞭解~【因為是直接連在電池座】 最好是用 3.6V 800mA【電池的電量】~此類型的直流電做 電源的供給!!!
如果找不到3.6V的變壓器~     【用4.2V   800mA~1A 【理論上應該也可以】】~因為是買 sony相機送的充電器【就是供給4.2V的電壓】^-^

楼主:
代解釋
AF Auto Focus
MF Manual Focus

最好是用拍攝遠景模式,離拍攝物 1~3 公尺,這個要看機子性能
有些 ...
引用 网友D:

    恩~~~原來是用在自動對焦或是固定焦聚使用的阿

有個無限符號...那是遠距離的嗎?還是固定的阿?
近距離會很模糊

就叫你不要貪便宜,買台好一點的.....
大陸貨已經聽很多用沒多久就掛了...
結果還要DIY一台來用..... ...
引用 网友E:

我買的那台還不便宜勒....結果現在一堆1千多的有的還有加記憶卡......
最後還是DIY的這台好用.....

在youtube上有看過國外的玩家,拿低照度的webcan來當行車紀錄器的鏡頭
拍出來的效果也滿不錯的 ...
引用 网友F:

我這邊還有一大堆130萬畫數的webcan還沒時間改裝...
等我有空在改倒車上去..USB的介面..筆電在用的模組..
之前網友送的...要將它隱藏起來還真方便呢...

网友:
引用"實際測試8G可以錄6個多小時...."

請問1.記憶體滿了,會自動over write 嗎?
      2.畫面有時間日期嗎?

我也想弄一個來玩玩

网友:
後來突然想到,MS的記憶卡不是都粉貴?

楼主:
引用"實際測試8G可以錄6個多小時...."

請問1.記憶體滿了,會自動over write 嗎?
      2.畫面有時間日期嗎? ...
引用 网友G:

    剛剛在朋友那邊拿16G的測試~~~可以錄12小時......
使用的是microSDHC轉MSPRO再轉長卡...
原本的主機限制1G...但我實際測試可達16G沒問題~~~
還沒測試32G的...
空間用完..要自行刪除...沒有自動循環功能..

畫面的時間...照片可以..但錄影我還沒測試不知道行不行

後來突然想到,MS的記憶卡不是都粉貴?
引用 网友A:

是貴到暴阿....不過~~用轉卡~~~就不貴了阿.....

网友:
假設畫面顯示 1m~∞
解釋為最短對焦距離 1 公尺,最大無限遠(理論上 = =)
當距離 < 1m 時,無法對焦,模糊不清,不能對焦
距離 1m ~ 100m 左右,都還算好對焦,可以對焦
> 100 m,物體若很小的話,很容易就對到別的地方去的,距離近物體小也是不好對),可以對焦
所以那是指"可以對焦的距離"
並不是在這個範圍內全部的清清楚楚的

相機要拍清楚照片,就是要對焦
某一距離 ~ 某一距離,勉強可以用同一焦段來拍攝,因為大致清楚
如果要確實清楚,必需確實對焦
半按快門時,就是在合焦

如果是在這個區段內全部可以拍清楚的話,就不需要半門快門合焦了
切到 1m~∞ 時,拿起來就可以拍,多方便啊~(事實上並不是如此)
重申,這只是能對焦的範圍

楼主:
假設畫面顯示 1m~∞
解釋為最短對焦距離 1 公尺,最大無限遠(理論上 = =)
當距離 < 1m 時,無法對焦,模 ...
引用 网友D:

恩~~看樣子還是要找適合的方式囉....
我都是設定到多重自動對焦.....
不過~~車子要是晃動太嚴重很容易失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