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WT-F2930IS 中週0445T 缺料求助中...

楼主(2011-03-01):
各位先進,請問誰有西屋WT-F2930IS 中週0445T 可以取得..... 謝謝!!
該電視在數位頻道中是有影無聲,但是在有線電視訊號是完全無影無聲,想說先拆中週下來檢查,因小弟是新手,拆解中,不 小心將三支腳全截斷了,只好努力上來尋找各為先進是否能有該料件可以取得,謝謝!!

网友:
中週不要丟了....這個可能買部到..除非有板子可拆....有沒有試著把他接回去...一般中週都只有兩腳接線圈..其它腳沒作用固定用而已....放大鏡+眼鏡+超細頭電烙鐵+細心..因該能搞定...加油試試看喔...在不然請查看綜合解調IC是何種型號....找找看有何種機種一樣用這顆IC..或許有救我有試過用這招找到代用的

楼主:
謝謝!! 西屋這款中週真的很難找 昨日去長明街的佳欣電業找 答案是沒有該型號 唉!!

网友:
將中間的電容挖掉....用陶瓷電容下去代用....
至於要用幾P...我不知道~~~
請知道的老篩出來共

楼主:
我本來也是要將它拆下來 將中間電容拆下來 裝.33P上去改,可是功夫太爛,竟將腳腳給弄斷了^_^

网友:
直接問代理商花旗精品看是否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