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買的東西 12706 致冷片 + 232 Relay 模組 + 電動推桿

楼主(2011-03-01):
想來做一些零件的替換與開發
看到這些東西好像還蠻合用的

1.致冷片 與 232 繼電器模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20130250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727859492

請問版上有人有用過嗎?
或是經手買賣的?

電源輸入,我想用定壓的,電腦再控制變壓模組變功率,這個我沒概念

2.電動推桿 電動拉桿 線性致動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319837768
請教這類的產品,如何驅動呢?
輸入一個電源,驅動電動馬達
那轉動方向是根據電壓訊號的改變,而改變方向的嗎?

网友:
致冷晶片  很單純的就是依電流極性的不同來控制"冷"或"熱"
RS232繼電器模組  靠程式來控制繼電器的動作,輸出是乾接點
電動拉桿  應該是靠電壓極性來控制"推"或"拉",建議在問與答跟買家問清楚

网友(2011-04-02):
回复 楼主:

    你是想設計成依氣溫冷熱讓窗戶自動開關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概念沒錯
但我想做在通風口

目前已入手元件 12706 * 4
還在物色要用哪一款散熱器
電源供應器我選用 Cooler Master Real Power 350W,利用它的 +12V 輸出 1XA
推桿還在觀望中
232 Relay 模組也是觀望中

网友:
好有默契,我也超想看看這玩意的效果;之前都在想如何開冷氣,關窗,關冷氣,開窗,透過睡者旁邊的溫度感知器+IR來控制冷氣的開啟與關閉,即可以達到最佳效果。這樣就不必開冷氣怕踢被了。

网友:
哇靠!!3樓大!!這樣被你猜出來!!
我還以為要做遮雨棚勒@@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當冷氣用阿!!

很類似我朋友他們做的專題= ="   不過他們沒金費買哪種伸縮桿!!所以用風散抽風XD

算了!!反正都是濫專題!!都在嗎在比!!
哪個專題老師職位最大!!
最大的就都嘛第一名!!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這3樣要rs232控制捨成品,致冷片跟散熱組合是像??http://bbs.pigoo.com/thread-26042-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 ati 顯卡散熱器,可以壓 100w 嗎?

232 relay 是要控制推桿的
題外話:想 diy 一台機械手臂出來玩很久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致冷片跟散熱組合要哪兒用,這內含有一片致冷片,大小跟你買的一樣吧!2~30W,壓 100w 的致冷片要很大一片ㄝ,再說冷的這面ㄝ要散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買的是 12706
照規格看的話,電流應該是 6A
用計算來看的話,消耗功率最大應該是 6*12 = 72w(保守估計也要有 60w
如果實驗可行的話,應該會買上 12A ~ 16A 都有可能
應用方面為『空間降溫』
目前還在小範圍實驗中,最近才開始摸直流電,還不是很熟啦~

原來裡面有致冷晶片了喔,歹勢,沒看清楚文字敘述

冷面會再加散熱器,最大就是用與熱面對等的散熱器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