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維修實例

楼主(2011-03-01):
HP V3000 維修實例
這就是用 大陸的返修台的維修過程 我也來分享一下
HP V3000 不用說 是通病了 N6150 故障
好了 直接上機吧!圖中亮亮的部份是用錫箔保護周邊元件 避免影響到 或飛走 這是大吹風機的缺點
再來就是其他過程忘了取圖  當然是曲線到了 將BGA取下 用吸錫帶將錫除平 清潔後的樣子
再來張細部圖
再來上一張全新的6150跟清潔後的焊盤 有看到嗎 是0907週 帶R就是改良板
再來當然就是對位放好 迴焊囉~ 完成

网友:
有好的維修工具~完修率應該提高很多~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  是的!雖比不上專業級的  但還是不錯用了!

网友:
有設備維修真好,我只有電錶與烙鐵。

网友:
好專業的工具
真的太歷害了

网友:
有更換控溫的就可以跟客人說掰掰,控溫真的好用,只是貴了點

网友:
我也想要一台
不知要多少mm

网友:
看有些朋友改土炮,好厲害~~
不知這返修台花了多少摳摳?
最重要的是,如何運回?
聽說要改BGA架構,哪返修台不就?
真想給他敗一台來玩玩,呵呵
別人玩i-phone 4,我玩返修台,要我說他們都是玩具
滿足點都是百分百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台以前運回來 花了快10萬吧 目前剛好用不到了 要出售約60000 有意思的話可以pm我喔!
bga架構要改應該比較困難吧 也沒看過有任何新的封裝設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找不到哪裡可以短訊息給您,是不是我權限還不夠?
還是對論壇操作有些生疏?只好在這向您詢問了
注意BGA返修台一段時間了,都在淘寶網看到目前三溫區價錢
換算成台幣$$,您開的這價有點??
當然不排除我不識貨因素,可否告訴我您的這台有什麼優點
呵呵~買東西總要貨比三家,畢竟錢可不好賺啊?
題外話:
前一陣子,有個一兩年了買了PC3000帶卡,效率源日立專修(產地:中國)
使用上有問題,用QQ也問不出個所以然,有點給他感覺錢白花了
所以現在買東西可不能再一時興起,花了錢學不到東西還真有對不起
家人的感覺

楼主:
呵呵  這很透明的  不怕你找~你可以到淘寶上找找 效時bga 380II
你看看他們的報價是多少錢喔!你可以自行換算看看 !加上運費 加上關稅 我想我的價格應該很優惠了!
這是當初 我在買返修台時 有很大的比較及查詢過  畢竟好多錢 總不能買一個大垃圾  還嫌他佔位置吧 呵

网友:
呵呵  這很透明的  不怕你找~你可以到淘寶上找找 效時bga 380II
你看看他們的報價是多少錢喔!你可以自行換 ...
引用 网友C:

哈哈...18000RMB..

网友:
挖~~我看去學一下土砲!

网友:
重量級家似.....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  這當然是有這需求的人才會購買的
平常自己玩玩  還是土炮就可以 過過乾隱了 沒必要這樣敗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營業用的可以啦,業餘玩票的這種投資太粗本了,總不能用來中秋烤肉麻...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是一定的阿  這都是營業用才有人買阿
烤肉用到這個  烤出來應該也沒人敢吃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既然講到BGA返修台就順道跟你請教一個問題....

FC-PGA、BGA封裝的晶片會因為過熱而虛焊,是否
跟環保的無鉛製程有關?

還有就是無鉛製程的維修時也得用無鉛焊錫的嘛?
還是可以用傳統含鉛的也是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所謂的空焊 虛焊都是 長時間的溫度過高所造成的
在我們的維修經驗上 有鉛 無鉛都有這樣的現像
但現在很多的 故障點其實不是空焊 很多都是晶片不良的問題
很多人加焊後好了 就判定是空焊 但用沒多久又回來 !約一個月吧
這就是晶片的不良造成的 助焊劑我們現在都採用無鉛flux  這樣在迴焊過程中 產生的效果最好
無鉛有鉛其實沒啥太大差別 最大差別就是有鉛的成功率較高  因為有鉛溶點低  較不易氧化造成虛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來是這樣阿.......所以主要還是高溫引起,與焊接的錫珠
沒有多大關係。

那你們怎麼分辨是虛焊或者是晶片本身不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就是很簡單的問題囉!經驗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