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Samsung 710v 無畫面

楼主(2011-03-01):
三星 710v 只插電源會顯示無接入訊號..
                一接訊號線 會連電源燈都熄掉

初步判斷 AD上的原廠晶片MCU異常

不知道 各位先進有沒有更好的見解...

不知道 各位先進有沒有更好的見解...

网友:
很簡單
MCU若好的重燒就好了
若MCU壞的買棵新的重燒就好了~

楼主:
謝謝.果然換上一顆MC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