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VA520 無電源

楼主(2011-03-01):
請教各位大大
        小弟乙台三隻鳥VA520通電後按電源開關,指示燈無反應,經拆解量測電源板,亦無輸出5V或12V,檢查過相關電容、整流器、變壓器皆屬正常,請教該如何後續,其中有顆5M0365R電源管理IC(四隻腳的)初步判斷應該是它,不知該如何量測,謝謝
5M0365R datasheet.pdf (946 KB, 下載次數: 160)

网友:
先檢查R804 430K是否已經開路?
如果開路,那麼就是5M0565R故障.
5M0565R跟一般的電源管理IC很類似,
只是開關FET做在裡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海洋大
       R804一頭接整流器+端,另ㄧ頭接5M0565R第三腳,您所謂測試是否已經開路是如何量測,謝謝

网友:
把電阻拆下來測量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 是我想的太複雜了,其R804色碼為黃橙黃金 經量測,原先阻值亂跳,最後竟然量不到,先找個新品換換先,謝謝海洋大
沒想到這種電阻也會壞

网友:
電阻壞掉通常是5M0365R也故障了,
如果只換電阻,一上電又會燒電阻.

网友:
可以先依照DTATASHEET下去看5M0365R的D-S間阻抗,若呈現低阻抗表示已經擊穿

楼主:
感謝海洋大與狼大教導,430K找了許久也找不到,只好100串330,沒想到,電阻換好了,判定5M0365R也是壞的,只好找零件換上,已經修復完成,運作正常,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2011-04-03):
有這些大大的指點讓你完修   恭喜你

网友:
恭喜大大  ,,,,,,,,,,,   完修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