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KURA QH-21 有電不加熱

楼主(2011-03-01):
這台即熱式熱水器購買期是2004年,故障原因是有過電,不加熱,
這種即熱式熱水器,使用時是開冷水時即開始加熱,
但是開冷水時並不上電加熱,流量顯示00,請教先進,這種故障狀況,
比較可能的故障是那一部份呢?
拆開外蓋
控制板,看起來還OK
這應是加熱繼電器,有兩個並聯,
加熱電熱模組,基板另一面還有控制元件
這是出水口溫度檢知器
加熱室的溫度檢知器,還有一個溫度檢知器在冷水進水口,沒拍到。
這張是錯誤代碼

网友:
能不能照張面板圖..
這讓我想到我主修的電解水機.. XD
應該有一個進水感應器, 感應到有水進來時, 會將 relay ON 而啟動 220V 的電壓加熱.. 可能要從進水部份查起..

另外進水如水壓不夠時, 也不會啟動(一般在面板有個調溫器控制進水量).. 而會顯示水量不足的燈號..

网友:
你改了內容..
流水量為 0, 很明顯了, 進水感應部份出問題了..
可能是個 HALL 感應器.. 建議你從這個部份著手.. ^_^

楼主:
面板圖,數位恆溫
進水口有兩個元件,一個是流量檢知,另外一邊是溫度檢知,

网友:
流量檢知(感應)器是如附圖紅點的那個 3 端點原件, 一般可能是霍爾感應器..

有些會用微動開關, 但只有兩個接點, 這種三端點的, 同時又有顏色區分, 很可能就是 HALL IC..

這種是紅、黑是接電源, 所以量其兩點應該有一個固定的電壓, 而灰色(或白色)對地則是 HALL IC 感應到的電壓, 當有進水時, 用 DC 檔量約有紅黑電壓的一半, 且會跳動, 那就是正常的..

像面板顯示的流水量, 就是由這個部份抓出來的數據, 轉速愈快, 水量顯示的數據愈大..

所以, 沒動作的話, 流量自然就是 0 了.. 也就不會啟動加熱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您的解說,拆開進水流量的檢知板,
樣子是這樣
看起來像滑鼠的感測裝置一樣

网友:
我看了一下, 應該是用發光二極体, 那個轉輪, 應該是放在發光二極体及接收之間的..
所以當進水時, 會帶動轉輪, 而由發光二極体及接收來讀出數據..

所以大大不妨量一下這個發光二極体及接收器是否是好的..

PS.. 這個不是用 HALL IC, 但原理類似的..

楼主:
以歐姆 X10 檔量測,
黃色的 那顆單向導通約130歐姆
透明色的雙向不通,那麼是這隻故障了,

剛剛拆開舊滑鼠裏也有這種東西,
但是不同的是一隻透明的一隻黑的,黑的有三隻腳,
[解焊透明那隻量測結果是一邊通導通約130歐姆,反向量則不通,
或許這只可以直接代換呢?
但是仔細比對了一下,極性好像不一樣?
這隻光二極體是否為發射端?

网友:
那個應該是光電晶体, 沒有 B (Base)極, 只要有光, 它就導通, 一般工作在飽合及截止區上..

所以, 量不通應該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左邊是滑鼠的光電晶體,右邊是熱水器用的光電晶體,
看起來兩隻很明顯的不同,

可是問題來了,量測進水和出水檢知器的阻值,進水約63K,出水 約61K,
中間加熱室那個阻值只有1.多歐姆,會是這個的問題嗎?

我用熱風槍開100度對它加熱,觀察阻值變化量,會不會是它故障了?

网友:
Wooden, 我想那個應該是溫度感應器.. 用來感應加熱溫度之用的..

其實像你所附圖中那些 Error Code, 像 E2-2、E2-3 應該就是這個零件的作用..

我想測試也很簡單, 先在常溫下測其阻值, 再照你的方方用熱風槍加一下溫, 看看其阻值有無變化, 就可看出其好壞了..

另外, 你這台使用時, 是否會顯示 E4-1(無水偵測作用), 或是其它 error code..

THKS..

网友:
不好意思, 你的圖我有點搞亂了..

先確定一下, 如附圖一:

1. 右方紅色點是進水
2. 左方粉紅點是熱水出口
3. 棕色線條是水路方向, 先進水 -> 加熱 -> 加熱筒 -> 出水管
4. 右方藍色 Arror 是進水檢測開關, 也就是你所言及拆開看的零件

下張圖的紅點就是上述 4 的進水檢測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水流的路線是這樣沒錯,使用時並沒有您所說的錯誤碼,
顯示窗的左邊LED的流量顯示00,右邊溫度可以調整,
故障前有看到最大功率指示燈閃爍,之後放水就都不熱了,

网友:
回復  cremaker

水流的路線是這樣沒錯,使用時並沒有您所說的錯誤碼,
顯示窗的左邊LED的流量顯示00,右 ...
引用 网友B:

十幾年前在桃園平鎮 "駐點" 了八個月, 有用過這種東東.. 不過沒你這台好..

一般情況下:

1. 為了安全起見, 怕空燒, 所以在沒進水的情況下,  一定會先確定有水進來, 才會啟動加熱.. 這個安全機制就是透過進水檢測器來達到的, 若是進水檢測器(也有可能是電路控制)有問題, 進水流量會顯示 0, 同時一定不會加熱
2. 你這款我覺得滿怪的, 怎會在進水及出水都有水量感應器(也就是進水檢測器)? 是設計上基於雙重安全考量?
3. 進水及出水都有溫度檢測.. 基本上是 OK 的, 怕進水是熱的, 出水的溫度則是顯示加熱溫度之用的
4. 那兩個 RELAY, 應該有一個是用來當確定進水正常時, 用來啟動加熱器(也就是 triac), 那另一個呢?
5. 我想, 既然有 Error Code, 那麼應該有進入顯示 Error Code 的方法.. 在面板上, 我看到三個開關, 一個應該是電源開關, 另兩個應該是用來調溫的, 或許從這方面著手, 是個好方法.. 例如同時按下兩個調溫鈕, 再按下電源開關..

以上列出可能的原因及解決方式.. 僅供參考..

我想如能進入 "Error Code", 故障原因可能就很容易了解了..

另外如所言 "故障前有看到最大功率指示燈閃爍", 我想是否可能有東西燒壞了, 機器無法正常工作, 這種情況下, 也是會顯示流量 0 的.. 因為機器根本沒在正常工作啊..

說實在的, 這類機器我十多年沒用了.. XD.. 幫忙真的有限..

各位順興大、滷雞蛋大的水電專家們, 幫幫忙囉.. TH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您熱心地解說!
說實在話,我只會用一般的電學常識來作判斷,不過還霧沙沙!
以我的思考方向會判斷那個進水檢知的光電元件故障了,(這要感謝您的提示)
會這樣判斷的理由是,水流進來沒有啟動加熱模組,
幾秒鐘後就自行關機了,但此時水流並未關閉!
我有個天真的想法,想用滑鼠的光電晶體來代用看看,
如果可以的話再上來報告結果了!

楼主:
謝謝CREMAKER 大大提醒了說進入Error code ,
於是裝上去試了一下,打開電源時顯示流量 00 ,設定溫度50
同時按住電源和加溫鍵,出現兩邊都是20
按一次降溫
再按次降溫
接下來每按一次所出現的碼並沒有表列中的值
然後一直按,所出現的就是那幾個碼在重複著,
由於所出現的數值並非表列中所能參考的錯誤碼,
給我的直覺會不會是軔體故障了?

网友:
你已進入工廠模式,把程式給變更了.....?

楼主:
我也不清楚是我把程式變更了,還是它不加熱時就亂了?
因為按出來就是這些奇怪的數字?
如果是錯誤操作導致,那是不是有方法讓它回復出廠值呢?
真是手殘!

楼主:
從舊傳真機上挖到的零件,希望可以代用

网友:
wooden大大您你,好久没有上網回文,小弟也曾修過,但不是電腦控溫的,
提供wooden大大方式,
 1.請問大大有無鈎式電錶,檢查確認用否通電有無電流
 2.將加熱器下方的螺絲拆下,檢查加熱器電阻是否燒損,一般是圓形排列,共有三組加熱器
 3.再檢查relay接點有無燒損,
 4,某些加熱器的上方會串聯溫度保護器,上方有一個按鈕是否跳脫,請大大再確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為一直修不好,又沒熱水洗澡,所以第二天就趕快去敗了一台同型的裝上去用了,
想說有熱水洗,這台就慢慢修,拆下來的零件(如下圖),一個不留意,
不知被掃到那裏去了,就是圖片中拆下來右邊那隻光電晶體,
所以才會到處找這種元件,就找到舊傳真機上的光電晶體,
希望能代用。
不加熱就不會有電流,所以就沒有用勾表去量,
依您說的也有可能是加熱組壞了,如果是加熱組件壞了,
我想大概就要棄修了,
謝謝您的提醒,待有進度再上來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