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表機] EPSON LQ-2180點陣式印表機電源板維修

楼主(2011-03-01):
這是客戶辦公室內的設備
去年躲過919風災,卻被水電將220V送進辦公室的迴路內,
燒毀一堆設備,全部PC電源供應器、冰箱、飲水機、國際牌電話總機(12萬)、一堆印表機
今天去把它拆回來,要寄給順興大維修,想說自己先玩玩看,搞不好可以修
先量一下保險絲,不用說一定斷,旦發現了一個令人爽的訊息,
那就是保險絲是125V的,也就是說220V的電力進來,保險絲熔斷但後面的零件可能不會受損
先換上保險絲送電量看看
40V電有出來
其他的電壓都有出來

我在想這樣應該有修好吧??明天先去裝起來試試

順興大!!這樣有修好ㄇ?

另外!!玩一個猜題遊戲
為什麼這次事件,螢幕都沒壞??
好奇怪!!為什麼會多相片

网友:
讓你撈到軟的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次跟您要的那個DVD播放器的電源模組
上去後還是不能用,結果是主機板有短路,上電後嚴重壓降

网友:
若保險絲玻璃管未呈現爆燬焦黑狀,通常是內部無嚴重短路,這時換保險一般就會好

螢幕不會壞的原因是大部分內建電源的螢幕多是全域輸入的,所以輸入220V不會受損

楼主:
不愧是版主!!
佩服!!佩服

网友:
你沒有測試到5V......檢查5V有沒有出來...
有的話就沒問題了....

你那兩台~~~我還沒拆~~~
今天忙一整天~~快暈了~~

螢幕有些是使用PFC的電路...
通常是可以90V~240V都沒問題...

楼主:
5V有
只是沒有拍到
那兩台不急,都是自己的了
慢慢來!!
看啥時OK,我在排行程順路去指南宮拜拜
話說年後去求發財金,博到第六杯才有,土地公說我比較不缺錢
第一杯 可借600元
第二杯 可借500元
.
.
.
第六杯 可借100元
第六杯以後才有 ...............土地公說你不缺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嗎麥去ㄋ!
我賣去消災保平安!

网友:
5V有
只是沒有拍到
那兩台不急,都是自己的了
慢慢來!!
看啥時OK,我在排行程順路去指南宮拜拜
話說年後去 ...
引用 网友B:

.......瞎~~
你也有去阿.....

网友(2011-04-27):
印表機有220V ㄉ嗎..若有是不是列印速度會很快n_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