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有沒這種套件, ATX PSU 套件

楼主(2011-03-02):
以前還在學電子時, 有很多套件可用來印證課堂上所學的.. 最大宗的是音響, 另外像電視、示波器.. 等, 也有類似產品..

不知大家發現沒, 現在這類套件, 在市面上很難看得到了, 所看到的大多是一些簡單、考證照、自動控制用的套件..

我想學習, 實際印證是很重要的, 另外在好的套件中, 也有原理說明及電路分析.. 從其中可加強學習效果..

PSU 的原理雖然都是類似, 但只要主要零件一改, 可能整個電路就變了許多, 尤其是在 PWM 控制部份, 像使用 TL494 和 UC384X、KA7500 系列, 沒有紮實的基礎, 很可能在控制部份就搞不定.. XD

就好像修 PSU 一樣, 雖然也算修了滿多的, 但一些認知有些零碎、不完整.. 如果能有類套件的話, 我想一定能嘉惠不少人的..

我還是電子科的, 都有這方面的困擾, 我想非本科系, 更是不在話下..

所以不知大家是否了解市面上有無類似產品? 或是有門路可找到.. 嘿嘿, 或是 Wish、狼大 發揮佛心, 設計一套..

THKS..

网友:
請問什麼是PSU?

网友:
回复 网友A:
power supply unit (PSU)電源供應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PSU = power supply unit
電源 = 電源供應器

楼主:
請問什麼是PSU?
引用 网友A:

PSU 就是 Power supply unit 三個字取各第一個字的簡稱..

有些人用電源供應器、交換式電源供應器、炮兒(我說的).. 等, 都是指同樣的東西..

因為用 電源供應器、交換式電源供應器來稱呼, 要打太多字了, 所以大多以 PSU 稱之..

可以看一下這篇原文的:
http://en.wikipedia.org/wiki/Power_supply_unit_(computer)

网友:
如果有,我也想弄一套來玩玩....
搞不好改良一下還可以變成市售....
其實如果有電路圖,自己買零件應該是做的出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看手上有那一張電路圖,再去找個PSU來。把零件通通拆下來,那你就有一套套件了。

其實網路上找到的文件或教學文件都夠多夠詳細了。我有看到一篇文章不錯,在版上也有。剛開始看,真的覺得滿艱澀的,所以看了好幾篇。當然也沒有完全懂,也覺得將來PSU可能會愈來愈精良。

如果真的要從基礎了解PSU,可能自己實做一些簡單的PWM電路會好一點。
(如果你說的套件是這樣的話,拿電源供應器供12V去玩PWM電路,應該就可以了吧!)

我覺得PWM就像機關槍一樣,火力要大就密集一點,火力要小就鬆一點。就去玩那顆IC看看囉!!

玩一玩以後,您就可以出簡易PWM套件了(名字幫你想好了,「無段萬用變壓器」)~~~~

网友: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如果故障,真的是超難搞
電路檢查了,電容換了,mos換了
負載確認無短路
送電,Fuse 還是爆了.

楼主:
如果有,我也想弄一套來玩玩....
搞不好改良一下還可以變成市售....
其實如果有電路圖,自己買零件應該是做的 ...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那些變壓器(輔助電源、推動及電源開關)不好找..

另外有些電路圖使用的是專用 IC.. XD..

散熱片也要自己 DIY 或訂做..

所以很給它..

才有這個想法..

我想 PSU 在所有電腦硬体設備中, 是最容易有套件發展條件的.. 但...

楼主: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如果故障,真的是超難搞
電路檢查了,電容換了,mos換了
負載確認無短路
送電,Fuse 還是爆了. ...
引用 网友D:

有些真的很 "魯"..

看似簡單的, 有些很難搞定.. 有些很難的, 卻很容易..

麻煩的是有的找不到零件或 datasheet..

楼主:
回復  cremaker

自己看手上有那一張電路圖,再去找個PSU來。把零件通通拆下來,那你就有一套套件了。:sam ...
引用 网友E:

我是有個想法, 站上人才濟濟, 相關設計、材料應用人才, 甚至製造廠商應該都有..

所以如果有默契的話, 學學 國父(連 國父都搬出來了, 太會掰了)的知難行易(還是王陽明的, 忘了).. 其實是不難的..

這樣公版做出來的東東有什麼好處? 相信大家應該能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電子還沒那麼行,但是對設計沒興趣。因為設計要求的功力比較高,我看看人家的設計、欣賞欣賞就好了。此乃知易行難。
設計電路一來嘛離太遠,再來嘛難度高,歸結根本是電子基礎功力太弱。
還是看看別人的電路、到處學學維修,這個成就感來得簡單、快速。一修好馬上就有好東西用了!!

网友:
PI Expert™ Suite 第 8 版

http://www.powerint.com/zh-hant/ ... 397a1d2e1cd0d4e8d89

第 8 版具備以下功能:

完整的互動式電源供應器電路圖
最佳化電源變壓器設計與自動化文件
完整的物料表
計算散熱需求並建議散熱片
根據所選的裝置和封裝建議 PCB 佈局
這些新功能可大幅簡化電源供應器的設計,減少所需的反覆運算次數,並有助於確保使用正確的 PCB 佈局技術。PI Expert 提供打造電源供應器所需的一切資訊,包括 EMI 抑制和磁性元件,以及散熱管理硬體。

楼主:
看了一下..
我想它是把所有的 "可能性", 都化做 "模組", 在設計過程中, 看要什麼樣電路架構, 就自動把你算出..
雖然可下載, 但我想羊毛出在羊身上吧..

這應該算是電腦輔助設計的一種.. 和以前 DOS 時代的程式產生器有異曲同功之妙..

网友:
開關電路設計會有變壓器及電感是新手無法完成的計算與實作,

廠商提供軟体當然要用專用的IC,但是要作出能用的東西是不能少花的錢.
否則要花時間去測試,耗時耗力,也不一定會成功.

小量使用.買現品是最方便了!

网友: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小弟我還是習慣稱做 SPS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有分三種電路模式,順向式.返回式.雙順向式(推挽式)
個人認為推挽式在製作上會較單純
SPS個人認為困難度在於主變壓器(鐵粉心)的取得
電路可以參考wish在"寶藏文獻"裡的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20186-1-10.html  Pioneer GM-X522 X1R/UC 汽車音響功率擴大機
http://bbs.pigoo.com/thread-20185-1-10.html  Kenwood KAC-718 汽車音響功率擴大機
http://bbs.pigoo.com/thread-20184-1-10.html  Alpine MRV-F900 四聲道汽車音響功率擴大機
只要把PWM IC到主變壓器的電路截下來做即可完成95%
重點還是在鐵粉心變壓器取得不易

10年前小弟我有幸在SPS實驗室待過約一年
閒暇之虞自己做過
輸入DC12V輸出DC+-36V / 3A
輸入12V輸出DC100V / 3A 兩個玩具
有興趣者歡迎PM

网友:
有些真的很 "魯"..

看似簡單的, 有些很難搞定.. 有些很難的, 卻很容易..

麻煩的是有的找不到零件或 da ...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零件應該是最難的事了,尤其是一些廠牌專用的客製IC,明知道它已經壞了,卻又沒東西可換
東西擺著越積越多,要當殺肉又覺得可惜...

网友B:
找不到零件應該是最難的事了,尤其是一些廠牌專用的客製IC,明知道它已經壞了,卻又沒東西可換
東西擺著越 ...
引用 网友F:

    這是大問題..... 老不是舍不得... 結果愈積愈多.... 都成一座小山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