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嵌入式系統

楼主(2011-03-02):
有沒有先進在搞嵌入式系統的,請指導一下.
朋友有需求,但是完全是門外漢,所以想請教一下一般嵌入式系統之報價方式與行情.
歡迎介紹或是自己接CASE.

网友:
這東西~~~~通常報出來的價錢~~~都是天價...
一般人~玩不起....
但只買套件....倒是還買的起....
只是裡面的程式配置與設計...是天價...
還有周邊應用等問題.....

网友:
嵌入式系統,可小也可大。小的較為簡單不複雜的就屬51,複雜的可以像是ARM或是x86這樣也都可以當嵌入式系統。
套件要看玩什麼,有的就蠻貴的了。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應.
在下在網路上找到的資料,總歸起來就如同大大所說的'可小也可大',所以,就算是要編預算也不知道要從何著手,才會想到在這個高手如雲的地方問問看能不能得到一些資訊....

网友:
回覆 4# IKURA

主要看需求,若有要跑OS,一般都用ARM,帶一些interface、多工...等!會較適合。
如果單純控制,那麼使用MCU即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嗎?是51最簡單嗎?
還有 PIC 的。。。我記得有 5 支腳的單晶片勒。
只有5支腳喔。

网友:
回覆 6# 逃兵

蝦毀....還有比51更「精簡」的啊?

5隻腳.....這........逃兵大...怎麼有這麼怪咖的單晶片啊?
電源接地就包辦兩隻腳了,剩下三腳,只能控制一個東西吧?

网友:
回覆  逃兵

蝦毀....還有比51更「精簡」的啊?

5隻腳.....這........逃兵大...怎麼有這麼怪咖的 ...
引用 网友A:

有阿....不過~~我看過最少的應該是8隻腳的吧....
PIC系列的.....用在遙控器上面的
我之前也有提出討論過最後因為沒有裡面的正確程序..
我就將它給分解回收了

网友:
啊,記錯了。是6支腳才對。
上次有客戶拿一塊板子來給我看,說想要仿那一塊。
我看上頭有一顆小小的,還以為是什麼東西,去查一下才發現是腳數很少的MCU

网友:
....六支腳的MCU...真想見識一下

回到正題
就我所了解
嵌入式的報價,要依你所提出的要而定
若是ARM+LINUX
則報價會以"開發時間+數量+難易度"而定
因為一般都是客製的東西
所以不便宜

网友:
啊,記錯了。是6支腳才對。
上次有客戶拿一塊板子來給我看,說想要仿那一塊。
我看上頭有一顆小小的,還以 ...
引用 网友B:

說真的6隻腳...2隻電源...
其他4隻..就是控制0與1...
2隻1組..1組負責控制晶片的動作
另一組就是資料的出與入....
真的是夠精簡的了...
跟USB SATA介面沒兩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覆

啊!是6隻腳啊!.....它也是PIC囉?超級異類.....不知道是哪家生產的。

网友:
>>朋友有需求,但是完全是門外漢????
其實這種東西都是以功能為導向
預算多少是無法預知的,
都是功能要求及環境要求出來時,預算才會跑出來

网友:
題外話 6 pin mcu有下列廠家
MICROCHIP PIC10f200系列
ATMEL ATtiny系列
Freescale SC9RS08KA2系列

附pic data 簡體

网友:
題外話 6 pin mcu有下列廠家
MICROCHIP PIC10f200系列
ATMEL ATtiny系列
Freescale SC9RS08KA2系列

附pic  ...
引用 网友C:

我真的很佩服你........真不愧是自動控制版的版主
這領域真的難不倒你耶

网友:
很好奇~4 pin IO 的MCU 要用在哪裡呢?

楼主:
果然憑空要抓預算很難....
再次感謝各位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