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宏碁AL1511 DK晶體換了又燒?

楼主(2011-03-02):
開機綠燈會閃,沒畫面,12v供電正常,查了2顆看來怪怪的DK電晶體,打阻值和另一對比較偏低,換了dk晶體後上電測試正常,但不到5分鐘又燒了,懷疑變壓器有問題,請問各位大大誰有這顆變壓器,可否割愛賣給小弟2顆....

网友:
高壓區  修到最後 為了 簡省時間 就改裝 加 TURBO

网友:
變壓器不會造成這個問題,倒是那個高壓電容順便換一換!

楼主:
好,我會試試,另外有這片p+i板嗎? FSP040-1PI01
客戶再催了= =

楼主:
不好意思請教一下,那個紅色的麥拉電容如何看容值啊n_110|
它上面標式H154j 250MPP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是0.15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正一大,目前稍微搞懂了規格~
參考lcdpdp666大說的變壓器不會導致DK晶體燒掉,所以花了很多時間去翻電容,終於找到同規格的154J250V的電容,將高壓上的更換後,目前燒機約2小時都沒再燒囉,再燒個一天看看^^謝謝

网友:
請問jackchen681大~
有DK晶體的datasheet嗎?

楼主:
幫您搜尋了論壇內的帖子,應該就是 2sc4672 ,你參考看看~

265.38 KB, 下載次數: 98

网友:
變壓器外觀如果變黃,故障機會就大增

楼主:
目前已燒機後昨天到現在,應該沒問題囉~^^,謝謝lcdpdp666大指點,應該是麥拉電容作怪沒錯

网友:
幫您搜尋了論壇內的帖子,應該就是 2sc4672 ,你參考看看~
引用 网友A:

謝謝jackchen681大~
恭喜修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使用DK晶體的 很少會因為生壓器 故障 引起DK燒毀
大部分都麥拉電容 故障引起 OR 升壓器 接腳虛焊爆焊  須從新 除舊錫 換上新錫
再者 檢測DK晶體 前端 是否還有加裝 晶體  有時候會是前端晶體故障 你沒察覺
換上DK  當然又燒掉QQ

网友:
回復  jackchen681

  使用DK晶體的 很少會因為生壓器 故障 引起DK燒毀
大部分都麥拉電容 故障引起 OR 升 ...
引用 网友C:

阿國大…果然利害,畫龍點睛,利害利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阿國大,小弟受教了~
變壓器我確實也有拆下再重新補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