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飛瑞A-500維修

楼主(2011-03-02):
這台是因為客戶在換電瓶時,
正負極線不小心短路了,

現在上電開機蜂鳴器叫不停,110V無輸出
不知道該往那邊查
請各位先進指教

网友:
上圖來參考吧,手中正好有一台可以對照。

网友:
我也有一台....全新品,無電池....
電持被我拆出來換到另一台CyberPower裡面去了....

网友:
幫您上個圖,是這一款嗎?還舊款正面四方形的?

网友:
會B B B叫,會不會電池有問題?

网友:
我的經驗提供你參考 http://blog.yam.com/antlums23/article/30180288
電池沒電也會發生  功率電晶體掛點也會 換完後沒負載電壓 97V一接上負載電壓就回復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上去看了
你的照片好清楚漂亮啊
是那台相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國際牌 的像機 去年買的15張小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十五張 小朋友才抬的動 真是一分錢一分貨啊

网友:
雖然東西不一樣,給您做參考.
上次在下拿一個電源供應器給汽車電池充電,也是正負極接反,結果是最靠近直流輸出端的一顆大的二極體被打穿了.換掉就好了.
給您參考.

网友:
上次發生的現象也是紅色ALARM燈亮警報!!

楼主:
經量測
紅框處兩顆IC有擊穿的現像
編號如圖所示
但露天上找不到...

註:下面兩張圖是多的,我刪不掉..XD

网友:
那兩顆是power mos
我手邊有一台一模一樣的
不過使用的零件編號不同,是HUF76139P
查了一下規格,是30V / 75A ,應該是通用的

234.63 KB, 下載次數: 84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過他兩顆的編號不完全相同
我查不到datasheet
不知道是不是兩顆都能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