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筆電LCD背光開關原理(外觀無微動開關)

楼主(2011-03-02):
這台是同事的ASUS M2000,症狀為有時開機後LCD不顯示,確定為無背光,同事自述電池放光電後再插變壓器就會正常,最近因為絕技失靈,找小弟救命

本來小弟以為是LCD下方微動開關卡住,仔細檢查後傻眼了,根本沒有微動開關,小弟不死心跑一趟大賣場,才發現現在的NB LCD下方都沒有微動開關,請問各位前輩,沒有微動開關的NB LCD如何知道快要蓋上了所以要關掉背光

网友:
在下有看過DELL的是用磁鐵.

楼主:
不過LCD只要蓋到跟鍵盤成30度角,背光就會熄掉,這台應該不是磁鐵,而且小弟拆掉LCD周圍塑膠外殼,也只看的到高壓背光條,找不到其他感應式開關或是磁鐵跟鐵塊

网友:
可能用的是霍爾元件 (也是磁控的一種啦), 不過樣子看起來跟普通的SMD IC沒兩板 (小八腳).

楼主:
這是同型機的狀況,照片傳不上去,不過LCD跟主機夾30度就會關背光,離這麼遠就能感應應該不像霍爾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