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P+I板請教

楼主(2011-03-02):
我的奇美19"寬螢幕一開機2秒後無背光~
電容都換過後上電測試結果毛病還是一樣~
續查到高壓部分有一顆雙MOS的晶片一腳短路~
編號為: P2804ND5G~因為手邊無這顆晶片~
所以請教各位前輩~我可以先用一顆N-CH及一顆P-CH去試機嗎?
如:IRF9540及IRF540兩顆先試試可行嗎?~~
謝謝大家~~~

网友:
PRODUCT SUMMARY
V(BR)DSS RDS(ON) ID
N-Channel 40 28mΩ 7A
P-Channel -40 55mΩ -5.5A

露天有賣家
可以先用一顆N-CH及一顆P-CH去試機 ,應該可以 ,如果規格相近

楼主:
IRF540~N-Channel 100V  77mΩ  23A
IRF9540~P-Channel -100V  200mΩ -19A
這兩顆手邊剛好有
想說可不可以先試試看~
等確定修好再一起買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