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大同洗衣機TAW-984F不洗衣、不脫水維修

楼主(2011-03-03):
家人反應洗衣機進水正常,但是水滿了不會洗衣、也不會脫水,拆開後蓋將排水閥拉開強制排水,排空後放倒洗衣機檢查排水閥管路正常,裡面沒有零錢、鋼圈、襪子等雜物。
檢查皮帶已有磨損畢竟已用15年了,拆下皮帶到五金行買一條M20新皮帶換上,順便將機體內部清潔上黃油,突然發現一塊塑膠片掉出來,檢查一番原來是門蓋板安全開關的壓板斷掉,難怪不會洗衣、也不會脫水,拿快乾膠將斷掉壓板黏回去後就OK了。

网友:
哇喔...有學到一招....

感恩

网友:
樓主您真好命,粘回去就好,小弟老丈人那台安全開關整個爛掉,只能直接接通

网友:
那壓板...最好用塑剛土+AB膠.....這樣才會堅硬又耐用

网友:
很好的經驗分享,
把您紀起來!

网友:
用快乾黏....? 我預計應該不超過一個月它就掉下來了

  還有那黑色的塑膠殼,應該是避震用的懸吊桿,你在吊桿底部橡皮的位置有抹黃油,這是錯誤的方法,黃油會讓橡皮硬化龜裂,而且那塊橡皮的作用是用來作阻尼,為的是不讓避震彈簧彈性太軟,你抹油之後阻尼作用就減少了,這容易造成脫水震動大,油應該抹在黑色塑膠殼外面頂部(黑色塑膠殼與水槽的接觸面)

网友:
我是用鐵釘燒紅了 直接埋入塑膠裡 靠鐵釘的力量和熔接 可以撐得比較久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楼主:
謝謝大家的提醒與教導,下次再斷掉會改鎖L型鐵壓板或是改接磁簧開關。

网友:
用塑剛土+AB膠.....這樣才會堅硬又耐用
可以再說的更詳細一點嗎
是斷掉的接合面用AB膠
周圍在用塑鋼土補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