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惡的MOSFET

楼主(2011-03-03):
在下是新手
看到主機板維修想說測量結果怪怪的
焊下來測看看
結果.....
2隻腳都斷掉了本體還不動如山
氣死我了

网友:
這是老問題了.. 參考文章很多的, 也是踏入主板維修的痛苦歷煉之一..

其實山不轉路轉, 若暫時還沒適當的拆銲工具, 有沒想過, 為什一定要拆下來量呢?

把 S 極先剪掉再量, 不就得了, 一般 MOS 壞了大多是 DS 短路..

剪也要有技巧, 在靠近銲接點剪, 回銲時, 幾乎看不出剪的痕跡..

提供給你做參考, 不要氣了.. ^_^

网友:
細心+耐心,是維修者必要的態度!
加油!你一定可以的!

网友:
烙鐵功夫是基本功,如果只需檢測的確是不用非得拆下來...
若有必要還是得派熱風槍上場..

网友:
這是老問題了.. 參考文章很多的, 也是踏入主板維修的痛苦歷煉之一..

其實山不轉路轉, 若暫時還沒適當的拆 ...
引用 网友A:

  這個做法 很實用,多謝分享

网友:
雙槍流路過~~~
飄~~~過~~~去~~~

楼主:
謝謝各位指導~
繼續努力研究

网友:
有熱風槍是最好解焊的
沒有的話,就兩隻烙鐵搞雙刀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