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Sonic17吋液晶螢幕藍背景維修實例

楼主(2011-03-03):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拆記憶IC是指你換一顆了還是.....

网友:
是把那顆24c換掉ㄇ?

网友:
恭喜Shunxing大完修,對我來說非常特殊的案例!

楼主:
拆記憶IC是指你換一顆了還是.....
引用 网友A:

  準備空白資料...重燒...直接燒空白資料進去.....

是把那顆24c換掉ㄇ?
引用 网友B:

我沒換.....倒是你那兩台~~~我還沒動到....
一回來...就被較去修電視.洗衣機...根本沒空整理...
按照排隊....你的機器~~要等我把一塊主機板修好之後了...
等等要再來拼那塊主機板....

网友:
修螢幕對你來講已經像是在玩玩具一樣的輕而易舉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重燒...是用燒錄器燒還是...

楼主:
回復  shunxing

重燒...是用燒錄器燒還是...
引用 网友A:

   單然是用VP-880下去燒阿......
我敢保證~~力來亂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哇沒來亂啦.....人家肉腳咩....業餘的怎麼比的上你們職業的....

我以為那種不用燒錄器燒資料咧...

楼主:
回復  shunxing

哇沒來亂啦.....人家肉腳咩....業餘的怎麼比的上你們職業的....

我以為那種不用燒錄器燒 ...
引用 网友A:

    呵呵~~~~開個小玩笑拉~~~
只是~~通常我遇到問題~~
我一定是拆下來..用燒錄器下去重燒....
一來可以確認資料有沒有問題
二來~~也可以確定這顆IC是好的還是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來如此.....所以這顆也可以不用燒錄器額外加工囉?

楼主:
回復  shunxing

原來如此.....所以這顆也可以不用燒錄器額外加工囉?
引用 网友A:

    阿支.....

网友:
回复 网友C:

24LC開頭的麻....之前搞一台聯強15"
盧大沒提到這顆需要"燒"..

网友:
這種燒需要轉接座嗎?
如果是...
是那一種轉接座阿

楼主:
回復  shunxing

24LC開頭的麻....之前搞一台聯強15"
盧大沒提到這顆需要"燒".. ...
引用 网友A:

    拿新的換~~不用燒.....

這種燒需要轉接座嗎?
如果是...
是那一種轉接座阿
引用 网友D:

    SOP-8

网友:
知道了......感恩阿

网友:
第一次看到畫面顯示的測試工具~
看來要多爬文~這樣才有新知識~
感謝順興大的分享~

网友:
阿怎麼沒拍到右手大拇指.

网友:
把它清空,這招真是神來一筆!

楼主:
阿怎麼沒拍到右手大拇指.
引用 网友E:

    過幾天你就有機會看到了

网友:
這台我之前有賣過,它聲稱它的喇叭很好,
可以拿來當電視看!
不過倒是沒看過有人拿這台來修過!
修到重燒ic資料,我看順興大也查很久吧!
恭喜完修囉!

楼主:
這台我之前有賣過,它聲稱它的喇叭很好,
可以拿來當電視看!
不過倒是沒看過有人拿這台來修過!
修到重燒i ...
引用 网友F:

我2個小時就把它解決了....
因為實在看不出哪裡有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不出那裡有問題,還只花了2個小時,
算很快的了吶!

网友:
我有一台37" TV一開機就進入自檢模式無法解除,也是換一顆新的EEPROM 24C32A重開機就好了,不知是IC故障還是資料毀損,下次再來發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