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隻鳥 VE710B AD板上的某一零件燒毀

楼主(2011-03-03):
三隻鳥 VE710B 亮度跟對比 無法調
救命啊.
OSD有反應.怎麼調背光都不會有變化.預設值偏暗.上下燈管都會亮

也不知道哪一個晶片是亮度調解晶片

絕緣沒做好.又把AD板給燒了. 更換那一固小零件後導致花屏.(也不知道是不是換錯)

好笑了.這次不知道要從哪裡下手了

网友:
測量P+I與AD間線路ADJ腳位是否會隨亮度/對比調節而變動

网友:
花屏可能是高壓排線有動到,圖中較寬的那條有點扭曲,而且壓條沒壓密,有弧度。重新安插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