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Samsung 三星CLX-2160彩色雷射印表機 卡紙 混色問題請教

楼主(2011-03-03):
請教一下我一台自用的 三星CLX-2160 彩色雷射印表機 有 2個問題
1個是進紙無力,都要我手動推,手碰到紙的感覺就是他只有稍微進一點 就亮紅燈顯示卡紙了
2是印出來的紙都髒髒的,很像印到廢粉一樣有黃有黑的條紋

就會像這樣。印出來都好像有雜粉跟著印出來一樣,我壞疑是因為卡紙,紙沒捲進去,他空印,造成上面很有多廢粉,又清不乾淨

楼主:
我剛看了 進紙器那個捲紙的像皮 都裂了 好像疲乏了。這怎麼處理?

楼主:
突然想到 把他翻個面行不行?
看到的這面翻到裡面去,裡面光滑的那面翻過來

网友:
給大大一些建議:
1.針對取紙輪的部份,看圖片覺得是還好,有粗糙面是正常的,那是為了增加磨擦力故意做的,
    可以用布沾點水或是穩潔,清潔一下應該會比較好,如果沒有比較好,就要看進紙的時候,固
    定進紙輪的那個鐵桿有沒有轉動,如果有要轉卻轉不過去的話,那就代表側邊有一個磁桶異常
    了,拆開側邊看看吧!大多都只是這幾個問題而已!
2.印出來效果髒髒的,那個應該是轉印皮帶的癈粉清潔的部份滿了,造成滿出來,清不乾淨!把
    皮帶拆下來,清一下回收的部份!應該就會好了!
以上是小弟的建議,如有問題,再PO圖上來看看吧!

楼主:
進紙器捲紙的部分照你說的處理好了。也能進紙了。
第2個問題的部分 我發現轉印皮帶那邊有很多黃色的雜粉,清了好久才清完。
不過還是好髒耶(附圖)

楼主:
白紙的話 會變這樣

請教要怎麼處理?
每次印完後 拆下來 會發現 感光鼓跟轉印皮帶 都會有雜粉
廢粉筒已清

网友:
這台用的是原廠的碳粉還是副廠的呢?
如果用的是副廠的,有的副廠碳粉品質或是用料比較不好的,
多用幾次,久了就會變成這樣!
這是碳粉跟跟顯象劑(也就是鐵)的比例經不對了,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只能把顥象組換掉!
但是要拿到這個料件,應該不簡單!

网友:
這台用的是原廠的碳粉還是副廠的呢?
如果用的是副廠的,有的副廠碳粉品質或是用料比較不好的,
多用幾次, ...
引用 网友A:

    ...顯像組.....
還有這東西阿.......真的要從你那邊多學點東西了....
要不然我對彩雷裡面的東西還有很多用途不清楚的呢...

网友:
...顯像組.....
還有這東西阿.......真的要從你那邊多學點東西了....
要不然我對彩雷裡面的東西還有 ...
引用 网友B:

順興大,不要說學咩,就大家交流交流啊!
就剛好我的公工作是做事務機這方面的咩,
所以這部份我了解比大家多一點點而已啊!

网友:
現在的雷射印表機的原理都跟影印機差不多,只是影印機多了個掃描動作而已!
而大多的機器裡的顯象組都是利用碳粉跟鐵粉混合而成的,
鐵粉在肉眼上看起來是沒什麼感覺,但是它卻是不規則狀的,
利用不規則狀的原理,夾雜著碳粉,利用顯象組的磁棒把混著碳粉的鐵粉吸上磁棒,
再利用雷射光束打在滾筒上,使滾筒變成帶電狀態,再利用滾筒上的帶電離子單純把碳粉吸上滾筒,
然後紙張經過後,利用轉寫單完的帶電,再把碳粉吸覆在紙上面,產生顯象!
最後利用加熱組的高溫及高壓,將碳粉固定在紙上面,做最後的定影!
============以上是雷射印表機的基本原理=========================
補充一點:
有些機器的顯象組裡是沒有鐵粉的,就只是單純利用碳粉來顯影!
如果是有鐵粉的機種,在顯象組裡都會有濃度偵測器,來偵測濃度的比例數值對不對,
如果濃度太低,就會進行補碳粉的動作,機器預設的濃度數值為止!
但是鐵粉用久了也會老化跟慢慢的不見,如果老化了或是量變少了,
印出來的效果就會變淡或是不清楚,那就是要更換鐵粉了!

以上是小弟一點小小的資訊提供!

网友:
現在的雷射印表機的原理都跟影印機差不多,只是影印機多了個掃描動作而已!
而大多的機器裡的顯象組都是利 ...
引用 网友A:

   這張圖我就備留了~~~不錯的原理圖

楼主:
這是原廠碳粉,我4年前買來就附的!在買來不到一年有送修過,狀態是無電源(可能蟑螂跑進去電源板)。
結果我拆的時候背面大概進紙匣後面鐵片的位置被用鉛筆打個X 說,不知是不是原廠偷換過

附圖

网友:
嗯!如果是4年機的話,就有可能是滾筒及皮帶老化了!
變成異常的帶電!
這樣子的情況,就不建議再修了,直接買一台新的比較划算!

楼主:
是哦!1萬4買的耶 彩色雷射事務機 很捨不得

楼主:
印完 我打開來看 感光鼓跟轉印帶都會像這樣髒髒的 附圖

我感覺是上面這個轉印帶的問題,我拆下來清,邊轉邊清,總是清不乾淨,一轉出來還是有雜粉。我等等整個拆開

楼主:
我把他拆下來清了
看這個超髒的

清完的樣子

不過呢,我以為這樣清完就好了。可是並不是這樣n_084|
彩色影印 不放東西 印空白紙出來,還是一樣,而且印有上一次印過的東西,如圖
我看他進紙時 好像是先進一段 會停下來,然後再整個捲進去印出來。(個人感覺是進一段時,炭粉已經印在轉印帶上面了,導致真的印在紙上時 會有雜色
不知這樣懷疑對不對

网友:
你滾筒的回收有沒有清掉?
皮帶直接這樣轉清不乾淨是正常的,因為壓力不對,所以不會乾淨!
看你回應的那些圖,我的感覺比較像是滾筒上的回收滿出來了,
因為彩色的機種,它是利用套色皮帶,再轉印到滾筒上,
最後滾筒再轉印到紙上!
滾筒跟皮帶都會有帶粉清潔回收的部份,所以要清的話,兩個都要清,
不然一個滿出來,另一個一樣會被弄髒!

网友:
這是原廠碳粉,我4年前買來就附的!在買來不到一年有送修過,狀態是無電源(可能蟑螂跑進去電源板)。
結果我 ...
引用 网友C:

那一個打叉的地方應該是注記作用,
也就是那個地方不用鎖螺絲!

楼主:
請問滾筒的廢粉匣在哪?
我有清 在感光鼓前方的有個螺旋狀的會把廢粉推到右邊進去一個廢粉升降梯,再進去炭粉匣旁的廢粉匣。
這個部分我有清了
見圖,紅圈處還有一隻黑色的滾筒帶動著下面那隻海綿滾筒。藍圈是綠色的感光鼓連著紅圈的滾筒

下面這張圖是皮帶的,我也有把他擦一擦 感覺都沒滿出來 只是很髒

网友:
滾筒的回收通常都是要把滾筒拆下來後,
就在它的正下方!
如果有吸塵器的話,最好把那些清潔棉棒都吸一吸,
如果皮帶確定有清乾淨的話,那應該就是滾筒的部份了!

楼主:
我剛又拆了一次,這次想到用空壓機噴,比較乾淨,噴好多廢粉出來
還有原來那螺旋狀的可以拉出來(見圖) 拉出來倒出來後好多廢粉

後來再試影印,黑色影印好多了,只有幾條小黑紋~,但彩色影印,就很奇怪的,一樣,而且條紋都跟之前一樣 都不的變耶
像這樣

网友:
這情況~~~感光鼓應該已經掛了....
該換新的了~~~~

楼主:
是感光鼓的關係嗎
如何判斷感光鼓的好壞呢。
我查皮帶的廢料清除區 跟感光鼓的廢料清除區
發現我轉感光鼓時,廢粉刮不乾淨,我看他都有一片塑膠片用來刮廢粉用的,上面有寫日期2007年3月。(皮帶那邊的也是)
如果是這個因為磨損,不能完整刮除廢粉 有可能嗎

楼主:
仔細看是有幾條小刮傷。

我看網路上整組的賣5300 不便宜。不知有沒有單賣那隻

楼主:
太好了,基本上 我覺的我修好了。
第1個卡紙的問題 在大大的提醒下 第1天就修好了
第2個混色的問題,最後我覺的是這邊

紅圈處是刮感光鼓上面廢粉的,上面很多黃、藍粉。
我把他清一清,往外扳一扳裝回去後 印出來就正常了。
不會有雜線條了。
比對圖,右邊是之前印的
但左邊都會固定有黃藍紅三色(這應該是這次不小心刮到感光鼓的關係?)
特寫

另一張,下面是原品,上面是印出來的

剛印了2、3張,現在印都很乾淨了,我等等再影印一張全白的試試

楼主:
印空白紙沒問題了不會再髒髒的了
還有黑白影印時 不會有黃藍紅那條紋,整張都白的。

彩色影印時 才會有黃藍紅那條紋,如圖所示,白紙上一橫一橫的是相機的波紋,實際紙上沒有

网友:
恭喜大大啊,終於處理好了!
你發現的那個地方應該就是滾筒的刮刀,
就是造成癈粉刮不乾淨的地方,通常清一清後會好,
但是多印個幾張後,就不一定了!
刮刀,故名思意,它就是個"刀",它也是會頓掉的,頓了就會清不乾淨了!
至於滾筒刮壞了,就只能換掉它囉!
如果要找單支的滾筒,就要去找副廠的,
因為原廠的通常都是賣整組的,單價都很高!
不過只單換滾筒,如果回收及刮刀部份久了也是會有問題!
所以這就要看要不要賭看看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