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NWOOD100MHZ示波器求幫助(亮點)
火..

楼主(2011-03-04):
請教一下各位大大,我這台示波器上面2個亮點要怎麼維修,還有它的字都會模糊的,應該從哪裡下手ㄋ??請各位大大幫幫忙謝謝!!

2個亮點超亮的

2個亮點超亮的

亮點近照

亮點近照

字也是模糊的

字也是模糊的

网友:
你調 focus 有用嗎?

如加上信號又會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搜尋舊文"示波器從簡介到使用",你應該是切換到延遲掃瞄了。

楼主:
大大我有爬過文了,謝謝!!可是它還是這樣ㄋ,那就跟延遲無關嚕!!因為我想說它裡面有原件壞掉了,可是不知道要從哪裡下手,可以在請大大幫一下忙嗎??謝謝!!以下是我加上訊號的照片,還有加訊號延遲時的照片,煩請大大幫忙一下謝謝!!

沒有加延遲訊號的照片

沒有加延遲訊號的照片

有加延遲訊號的照片

有加延遲訊號的照片

网友:
如果你調 focus 沒作用的話, 可能是聚焦電路有問題了..

另外水平電路可能也會造成這樣的問題..

你不妨檢查一下 focus VR 連接的線路..

楼主:
感謝大大我試試看!!

网友:
示波器是Cremaker的強項之一,如果修不好,抱去給他看。

网友:
示波器是Cremaker的強項之一,如果修不好,抱去給他看。
引用 网友A:

phil_oy 大, 錯愛了..

年輕時確實有修過, 不過那時都是 10M - 20M 的示波器, 和現在真的差很多..

若是直流電源供應器, 或是訊號產生器, 這幾年還有在修, 可能就沒什麼問題..

我真的不行啦, 提供些建議、討論是還可以.. 親自操刀可能會愈修愈慘.. >_<

网友:
另外 tommyjon ..

是否有發現, 你在加上信號後, 亮點的位置都是在同一處, 不過會被拉長..

所以垂直部份應該沒問題, 水平處理部份出槌的機會較高..

你在調整水平位置時, 亮點也是在同一處嗎?

楼主:
對阿!!我昨天把focus的VR拆下來量它沒有壞掉阿!!那就是水平的線路嚕!!因為我我不管調水平或者垂直,那個亮點都會跟著跑ㄋ...@@
Cremaker大哥幫幫我ㄅ,您住哪裡阿!!我屏東ㄟ,我要怎麼送過去給您ㄋ???
還是我把示波器拆了,照給您看可以嗎??

楼主:
不好意思!!可以請問一下各位大大問題嗎??以下這3種是電容還是二極體阿!可以互相代用嗎???

网友:
這 3 個應該是鉭質電容, 容量在上面就有註明, 是 150 uF 的, 不是二極体..

先解決水平的問題, 最快的方法, 就是看水平調整是接到那個電路板, 查那個電路板有無異狀, 或有沒有週整的半固定 VR 或電容, 記得調之前, 先做記號, 若沒用再調回來..

我住永和耶, 這種示波器用寄的很容易出問題的 .. >_<

楼主:
恩恩感謝大大,我先找出線路,然後在照像起來看,謝謝大大的指導!

网友:
回复 楼主:

應該係水平放大部份的問題. 請檢查鋸齒波是否正常.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A:
phil_oy 大, 錯愛了..

年輕時確實有修過, 不過那時都是 10M - 20M 的示波器, 和現在真的差很多..

若 ...
引用 网友B:

當真如此!!!

我那台20M的,壞在上下拉的電路(Y軸),零件前幾天在中華商場買到了。
到時真的下刀維修再請指導了!!

网友:
有一台 b&k precision 2160a 60m (taiwan)故障和楼主一样,基线左端有亮点,可调水平旋钮移出屏外,查高压部分正常,x+x-两端电压不平衡,相差16~7v,x推动是对管2sc3423和a1360,陷入困境中,网上没搜到图纸,敬请帮助.....

楼主:
各位大大報歉喔!!隔了這麼久才上來回,因為我拆完了可是還是沒有修好ㄋ???

上面這是我拆解了以後的照片,真是超級n_073| 可是我還是拆啦!!沒線路圖真的不知道因該從哪裡修起ㄋ,而且我也照大大的方法可是n_098| 各位大大拜託拜託指導指導我一下ㄅ,,,.....謝謝嚕!!

网友:
這樣拆、這樣拍的照片應當是沒有用吧!不是在澆你泠水,維修還是要自立自強。
有人能在關鍵點上拉你一把就不錯了,把整個問題往外丟就難了。
除非遇上原廠專修這台的人,一看就能指出哪一個零件,不然有誰能不跑線就指出故障零件這麼神!?

我對示波器也不是很懂,但壞了。就自己想辦法修。我知道問題不能全丟出來。
一開始採用盲修法,因為機器舊,就想把全部的電容換成日系的,看能不能修好。
結果輸出有變漂亮,波型也變穩定,但故障問題還在。見圖。

換電容前
換電容後

抓了很久、試了很久,找到了Y電路的問題。運氣好,前幾天料才買到BJT。
有空再來抓。。。。。

你的問題可能在X電路,但是連量測都要想想再下手。
慢慢做,可能要花數週吧!自己試、自己查,有些心得與想法再上來問人。
(我換電容就換很久,查也查很久,挫折感也不少,過程中的學習到的比修好更重要。)

楼主:
嗯嗯我知道阿!!我現在的示波器也都被我拆解完了,我打算上面的一些零件要換掉,所以嚕!!可能要花數月ㄅ,感謝大大的指導,我會繼續努力的!!!

网友:
应该是x推动问题,x+x-电压查了吗?我的差了25v左右,准备换x推动对管A1360和c3424了,量了这对管各脚的对地电阻,不一致,但外围原件没发现坏的,正在购买对管A1360和c3424中...

网友:
图片怎么贴不上啊?http://f:\\ape\\1.jpg

网友:
回复 网友C:

積分要到10以上才能貼圖~

网友:
找到一篇文章,其中有讲基线有亮点,可惜贴不上去,怎么办啊?
贴个地址吧,也许有帮助~http://www.doc88.com/p-21481740777.html

网友C:
楼主示波管的型号是?x+x-一般是示波管的11,12脚,也可调换一下x+、x-接线,看看亮点会不会出现在另一端,如果是,可以肯定是x放大故障~
ps:为修我同样故障的台湾产precision 2160a,在网上查了不少资料,有一篇 通用示波器常见故障分析 很有参考价值,有8.2m,不知怎样上传

网友(2012-06-09):
這篇已經一年多了,不知道樓主修復了沒??

這種狀況經過這一陣子研究示波器,X軸電路的故障比教可能,

你可以測量一下X軸的 X+、X- 的電壓是否相等,有壓差的話查修X軸部分的電路!!

网友:
日本建伍 Kenwood CS-5170電源圖紙和Y軸後級放大器圖紙

日本建伍 Kenwood CS-5170電源圖紙和Y軸後級放大器圖紙.pdf

174.54 KB, 下載次數: 9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示波管的型号是?x+x-一般是示波管的11,12脚,也可调换一下x+、x-接线,看看亮点会不会出现在另一端, ...

8.2M要做成2M以下的壓縮檔,要有積分10分就能上傳了???

网友(2012-07-13):
依據我羞KENWOOD CS-2045的經驗,X軸 X+ X-  的電壓差有時是正常的,

要視你的VR旋鈕及檔位設定而定,只有Y軸的電壓要一樣,

會有亮點,應該是FOCUS調整有問題,除了VR外也有可能是FOCUS電路的元件有故障

循FOCUS旋鈕電路往電源追追看,或許會有收穫!!

网友:
前幾天開啟一台我極少用的菊水 20M 示波器,有相似情形(左側特別亮)。
依特別亮呈現上下縱線或點狀,故屬於非掃瞄期間(歸線+等待觸發期間),這段期間電子束應該被遮蔽的,會有亮度表示遮蔽不完全。所以我是調整遮蔽期間亮度VR(如附電路箭頭處),調到最大20k還是微亮,最後直接換22K固定電阻亮度完全消失。
或許我用方法也是錯的(真正異常點沒抓到),歡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