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廣告, 真的很佔系統資源

楼主(2011-03-04):
廣告是門藝術, 如何讓人喜歡看.. 做法就很重要了..

像附圖的廣告, 吃 CPU 資源, 居然如此跨張.. 真的是.. XXDD.. 這個廣告設計者要打屁股了..

看到上面紅點沒, P4 HT 3.2 的 CPU 耶..

网友:
所以這就是上次偶說, 在Wish大的貼中PIII級一開有這些廣告時, 會頓一分鐘以上的原因.... - -#

网友:
看廣告原始碼應該是swf檔
我本來以為是動畫gif

网友:
flash本來就很吃CPU資源...
會做Flash就會知道了...
所有的圖型檔程式碼通通是靠CPU運算的....
記憶體加大一點會比較好一點,可是有限....
顯示卡再好對Flash都沒有用....

楼主:
很久以前, 學過一陣子 Flash ..
有些 Flash 用 GIF 檔來做就很迷人了..

另外, 同樣效果的 Flash, 每個人由於於功力不同, 做起來的 "大小" 就不同了..

說實在的, 就如 帥哥 Carl 所言, 這種東東真的很吃資源, 君不見很多入口網站為求快速, 根本很少用 Flash 的, 反倒是一些不見經傳、外行的網站, 一大堆 XD..

是否 Flash 被濫用了呢? >_<

网友:
很久以前, 學過一陣子 Flash ..
有些 Flash 用 GIF 檔來做就很迷人了..

另外, 同樣效果的 Flash, 每個人 ...
引用 网友A:

並不是濫用吧....
而是大家想把網站美化...
且方便使用...才會造成這樣的局面吧..

更何況...1個檔案可以拿來方便連接....
比寫一大堆指令又被瀏覽器限制住來的好...

以後就會知道病毒往那邊來了....

楼主:
很多官方及社群網站都不用 flash 的, 其至連圖也很少, 都是用內容來取勝..

Flash 其實不難搞, 但寫得好的, 和寫的差的在效率上就差很多.. 這也是我強調的地方.. 要多花點心思, 而非用 Flash 來簡化設計..

Flash 設計的好, 是一件好物, 但現在真的 Flash 寫得好的人不多了.. 舉個例子, 痞酷上傳功能就是用 Flash 寫的, 而且寫得很好, 這就是好的應用..

除了吃資源, 另一個問題是佔頻寬的問題, 想想若以痞酷的頻寬來玩幾個 Flash 情況會如何(指放在痞酷, 非連結到它站).. 我想大家一定覺得速度為什麼會那麼慢..

所以我現在很單純, Flash 我一律擋掉, 但廣告我照點.. ^_^

看廣告去.. ^_^

看看附圖的紅點:

网友:
那應該是制作圖的問題....
真害,做廣告的 這麼不專業...

网友:
flash 造成cpu 使用率大增

最佳範例就是遊戲基地跟巴哈姆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