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r無電壓輸出

楼主(2011-03-04):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目前手中有一台dvr無法開機,故障原因是無電壓輸出,檢查了一下原件,發現uc3842的第六腳無輸出,
第八腳參考電壓只有0.55V,應該是主因,但我搞不懂使參考電壓不足的原因是什麼,附上貼圖,麻煩各位前輩指點迷津,謝謝!!

背面

背面

正面

正面

网友:
可以先檢查PWM IC的VCC是否正常

楼主:
感謝狼大的回覆,VCC=15.5v,應該算是正常吧,我試著把C1拆掉後,輸出端有電壓產生了,但12v及5v都只有0.6v的輸出(此時的vcc約14.5v),我又拆其它廢板的電容去裝時,輸出又通通是0了。

网友:
3842應該只提供一組電壓輸出吧!! 沒有見到電感 我懷疑這只是一部分,這應該是一個驅動模組吧!!

楼主:
你好,這的確是整個變壓器的一部份,他是以附板的型式裝在電路板上面!

网友:
如果 Vcc 正常 那參考電壓是 3842 自己產生出來的 也應該正常
如果第八腳外部電路沒有短路現象
表示 3842 已經掛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