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高壓板 12v 24v 版本問題

楼主(2011-03-05):
各位先進大哥: 小弟年前修一台27吋LCD電視,開機後約3分鐘高壓板就熄滅了,於是我上網買了一片奇美27吋的高壓板,今天收到之後一看"傻眼" 上面註明 24V,而我目前的是 12V,請問我該怎麼辦? 原來的高壓變壓器編號 4005A 現在拿到的是編號是 4006A,請問有救嗎? 因為同樣是奇美27吋所以接腳連接器都長的一樣,我想用網購的高壓板來"測試"請問如何做? PIN9:Vsel  PIN10:VEPWM  PIN11:VIPWM  PIN12:ON/OFF 我可以把VCC接腳外接 24V ,PIN9~PIN12 用原來AD板的信號嗎? 燈管接線呢?可以直接接上嗎?

网友:
能不能來些圖?

24V的高壓版用12V點可能會點不亮,燈管線插的進去應該就能用,反正TV燈管都一樣設計

外接24V則是要注意共地問題。 PIN9~12可以跟原來的比對,就算錯誤也不會燒掉高壓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 suneku 大哥的幫忙,我就擇吉日上電囉!!

网友:
24V高壓板接12V,入電電壓不足以驅動,硬點起來也是暗屏,還是要買正確的產品較好!

网友:
花錢買個24v5-6a的電源吧,12v標名made in japan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老二大哥; 我有些不懂ㄟ!! 12V標明MADE IN JAPAN 是不是我原先的板子是日本制的 您要我外加一個24V 5~6A的電源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12v的板子上頭有印made in japan 24v板上無印  改24v定義位置要正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大老二大哥: PIN9:Vsel  PIN10:VEPWM  PIN11:VIPWM  PIN12:ON/OFF 這幾PIN 都要接信號嗎? 我想單獨送電加信號來曾別 燈管問題或是 高壓板問題? 可否告知電壓的位準和數值 多少伏特? HI/LO? 需要CLOCK嗎?  感謝!!

楼主:
上網找到一些資料 http://www.spectrah.com/product/ ... al_spec_ver.2.0.pdf  文件過大約2M請大家自行下載

网友:
回复 网友C:

3.2.2的部分

On/Off Control Voltage  背光啟動控制電壓,2.0~5.0V=背光亮(HI=on)

Internal/External PWM Select Voltage ,HI=EXT DIM,LO=INT DIM

Internal PWM Control Voltage ,內部調光 0~3V  ,最亮~最暗

External PWM Control Voltage ,外部調光 2.0~5.0V ,由duty cycle決定亮度

要點燈
PIN9:Vsel   →GND
PIN10:VEPWM  →不用接
PIN11:VIPWM  →GND
PIN12:ON/OFF →送3~5V

這樣就會以最大亮度點燈,可以順便檢查有無潛在異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哥的指點,我剛剛把他打開來,我用一般的點燈電路試著點燈但是不會亮,我懷疑27吋的燈管(7枝)比我的15吋燈管還要粗,可能不會亮! 我先是這用原先的12V板子單獨點亮看看是否為燈管不良...

网友:
要先確認面板燈管配置方式,回授線與高壓線端要都接上測試器才會正常點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哥的指點,我剛剛把他打開來,我用一般的點燈電路試著點燈但是不會亮,我懷疑27吋的燈管(7枝)比我的15吋燈管還要粗,可能不會亮! 我先是這用原先的12V板子單獨點亮看看是否為燈管不良...

SUNEKU大哥您好,我剛剛把24v高壓板裝上去開電測試可以亮了,而且可以亮粉久喔!! 問題來了我比較貪心!!因為 24V的板子要外加電源如此一來就要加一個電源模組,我想把我的12V板子修好,不知道您是否有相關的線路圖,目前確定 燈管應該是正常的!! 12V板子點燈約幾分鐘就熄滅了,他有7組高壓變壓器,沒有線路或是相關參考資料好像粉難動手....希望指點迷津..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抱歉  我沒有高壓板電路圖,跟那個team不熟~

雖然是舊資料,但是我也不好跟人家開口要...

既然點的亮,可以先檢查原來12V板的電容、變壓器跟MOS,或者補悍高壓區。

楼主:
回复 网友A:

SUNEKU大哥,抱歉量錯了!!4005A 拆下來量測,發現 1-8 高壓線圈~958歐姆, 4-5 高壓線區~958歐姆, 2-7 低壓線圈~0.3歐姆, 3-6 低壓線圈~0.3歐姆. 看樣子高壓變壓器都沒有問題!! 繼續找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 SUNEKU 大哥的指點,我把 高壓變壓器拆下來一個觀察&量一下他的阻值之後,按照大哥您的指示,把7個變壓器的8個接點通通焊過一次,把電容 100UF/25V 8個量過容量沒有少,焊回去之後點燈測試幾十分鐘正常,接下來全部裝回去用筆電播放影片OK!! 再次感謝各位大哥的協助. 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