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PE1000-L (REV:2.0) 無畫面輸出請教..

楼主(2011-03-05):
待修物件:

故障情形:
使用中不時 鍵盤會失效,重開機後就黑了...風扇持續轉動

初步檢查:
PCR程序正常= ="...見鬼了!!有跑碼...
沿著BIOS線路檢查 ,總覺得3V電壓怪怪的 , 看看記憶電池電量 只有 0.3V 左右....= ="換掉

檢視外觀:
CPU供電電路 電容爆了
AGP附近 MOS (B60NH02L) 附近PCB 明顯焦黃、旁邊的兩個電容也爆了...

判斷方向:
電容問題事小,...請問各位前輩,.. 這個 MOS (B60NH02L) 有什麼型號MOS可以代用的嗎?!!附上特性說明 B60NH02L datasheet.pdf (575 KB, 下載次數: 60)

网友:
請問一下, 你有無確認 B60NH02L 這顆是好是壞..

可能是過熱所以 PCB 焦黃, 這在很多設計不良的主板都看得到, 並不一定就是該元件壞了..

我是建議先把該換的電容換了, 看看是否正常..

THKS..

网友:
電容是很便宜的電容
怎麼廠商還在用這種

网友:
嗯嗯~誠如cremaker大哥說的,先不管它黃黃的,我手邊也剛好有一台在服役的8ipe1000-g,和你這片幾乎一樣,cpu供電部分的mos也超黃的,但沒事,或許你電容換一換問題就解決囉^^

网友:
把電容換掉故障情形應該都能解決了!!!

网友:
零件外觀有時候不能當作依據判斷故障與否....
我也同意先換掉鼓包的電容先!

楼主:
維修結果:
            畫面出來了 結果...BIOS  抓不到硬碟........真是夠了
            拆銲BIOS 重新燒錄 ....,結果換了硬碟 也給我壞軌 安裝系統有異音,裝到一半就當掉
            起初以為是 新版BIOS 不支援,再換另一個較穩的硬碟,安裝完成...呼 ...打完收工,謝謝觀賞
更換零件:

网友:
真好 撿到軟的 我都撿到 硬的我也還是新手ˊˋ 超多低放不懂ˊˋ不會處理 先放著

楼主:
真是糟糕 !! 使用沒幾天 就當了!! BIOS 又出狀況

不過這次 按下 F1 要進入BIOS 時 出現下圖n_084|

啊!! 好累啊!~~~~~ 又要再搞一次n_098| ..奇怪 重燒 BIOS 很正常說!!

网友:
回覆 9# hackersky

後面這張圖看不太出來是什麼....畫面黑黑的。
確認看看cmos電路是否有異樣喔!電池是否有電等等.....

网友:
有時候顯卡.記憶體不正常會這樣。

网友:
用記憶體測試去跑看看或是整合型的測試軟體進xp測看看n_142|能開機不一定硬體就是好的喔檢測卡代碼可以看出是哪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