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失敗>FSP200-50GLV 電源供應器(已完修 2011-03-09 更新)..

楼主(2011-03-05):
這台 PSU 如附圖1, 故障原因是:

1. 5VSB 及 PS-ON 都正常
2. 上機後, 無任何輸出電壓

▼ 附圖1

首先來看看內部(附圖 2), 簡單的說明一下(由左自右, 由上往下):

1. 左方土黃色框內是 EMI 及整流濾波電路, 也就是大家常聽到的高壓區, 一次側, 或是熱區
2. 粉紅色點是 "推動電路"(這台應該是半橋式) 兩顆電晶体及輔助電源電晶体使用的散熱片
3. 藍色半透明條狀區域是輔助電路, 也就是 5VSB 的電路
4. 紅色點是電源開關變壓器, 半橋式兩顆推動電晶体, 就是連到這個變壓器上, 這樣在次級經過處理濾波後, 產生 3.3V、5V、12V.. 等電壓
5. 藍色是推動電壓器, 半橋式兩顆推動電晶体就是接在這個變壓器的次級, 然後再接到 "電源開關變壓器"
6. 棕色點是輔助電源變壓器, 主要作用用來產生 5VSB..因為 5VSB 正常, 所以故障點不在這
7. 右方紅色框內則是低壓區(二次側或冷區), 主要是由一些電感電容及電阻組成的整流電路(一般 3.3V 會有特殊穩壓處理), 並將相關電壓送到 PWM 電路檢測, 若輸出異常則控制不讓 "推動電晶体" 工作, 以達到保護的作用
8. 在 7 的紅框內有一個綠點, 是一個負溫度系數的感溫電阻, 用來感應低壓區散熱片上的溫度否異常
9. 紅色框下方(淡黃點)是一塊加的小電路板(這個 PSU 電路板是使用 11PIN 的), 在上面有 PWM IC 及由 PWM IC 控制的兩顆電晶体, 這兩顆電晶体也是用來提供一個高頻的交流電壓, 再給 "推動晶体" 來處理
10. 最右方也是一個小電路板, 主要是接到低壓區散熱板上的 NTC 及接到散熱風扇

▼ 附圖2

看一下背面圖(附圖3)..

▼ 附圖3

由於這台是再修的, 低壓輸出側的電容換過, 但使用同樣的 3300uF/16V, 感覺大了些, 同時要檢查此區的的一些零件是否有問題, 所以先把他們拆下換成同樣是 3300uF 但耐壓不同、較小的電容替代..

附圖4 是取下電容, 並檢查一些電阻、電晶体.. 檢查結果這些都是 OK 的..

▼ 附圖4

把輸出電容裝回去..

▼ 附圖5

既然低壓區的輸出沒問題, 那麼來檢查散熱片上的電源蕭特基整流器(Power Schottky rectifie), 這些也是好的.. XD

▼ 附圖6

再檢查 PWM 電路是否正常, XD.. 這個 FSP3529 由於是專用 PWM IC, 所以找不到資料.. 那就先檢查這塊電路板上其它零件, 尤是是那兩顆要用來推動 "推動電晶体" 的電晶体, 幸運的是(也是不幸), 這些又都是好的..

▼ 附圖7

順道提一下另一片小電路板, 就是先前提過, 接到低壓區散熱片上 NTC 及散熱風散的電路板.. 先看看它的背面圖(圖8)..

▼ 附圖8

再看看拆下來後的正面圖, 主要的零件是 LM358N 這顆內含兩個 OP AMP 的 IC, 這塊電路板應該是接收 Power Schottky rectifie 上的散熱器上的 NTC 做進一步處理後, 用來控制風扇的.. 另外是否有過熱保護功能, 我不確定..

▼ 附圖9, 正面圖

能找的都找了, 看看那兩個 "推動電晶体" 及週遭零件是否正常, 尤其是電容, 我也喜歡軟的啊..

為了方便, 先把這兩個礙手的高壓濾波電容拆下, 如附圖10..

▼ 附圖10

附圖11 是拆下高壓濾波電容後的圖.. 在這個區域的零件檢查過了都是好的.. 心中開始上上下下、忐忑不安起來, 難道真的是那個 PWM 出槌..

▼ 附圖11

檢查一下拆下來的推動電晶体及最容易出老毛病的電容.. XD.. 都是好的..

▼ 附圖12

----

這台我真的修了很久, 投入很多時間, 很不乾心.. 但手上又沒這類 PWM IC, 很可能出問題的地方就在這.. 最後, 只能放掉了.. XD..

FSP 的 PSU 真的很難修.. XD..

感謝觀看..

网友:
3528和3529只要5VSB電壓過高就掛了,有時無法啟動或無PG信號也有可能是IC掛了
曾經修過待機電源故障的FSP 200W,因為沒去檢查5VSB的穩壓迴授光耦,結果送電5VSB高達14V,IC燒壞兩顆,到第三顆才發現電壓異常...
還有修過幾顆無PG信號的FSP 200W,只換了IC PG信號就有了,給老大參考

楼主:
3528和3529只要5VSB電壓過高就掛了,有時無法啟動或無PG信號也有可能是IC掛了
曾經修過待機電源故障的FSP 2 ...
引用 网友A:

感謝告知, 雖然我這台 5VSB 還正常, 但整台電路都檢查過了..

大概正如大大所言的, FSP3529 有問題.. >_<..

网友:
這像是小型電腦(準系統?)用的。我正好有一個,FSP200-60SAV型態相似。平常當作電供用,若有欠缺、可以讓給你。

楼主:
DD0725 還是那麼熱心, 若有需要, 我會麻煩您的..

感恩..

网友:
回覆4#,此顆為ACER VERITON 3600G,3600GT用的PSU...

楼主:
這像是小型電腦(準系統?)用的。我正好有一個,FSP200-60SAV型態相似。平常當作電供用,若有欠缺、可以讓 ...
引用 网友B:

dd0725 兄,  由於那台是特殊規格的, 我是幫 cddahong 修的.. 若沒修好, 他的電腦就無法用了..

想請您幫忙一下..  可否讓給我, 我是否可用兩台一般規格的 PSU 和你交換..

1. ASUS S-30FP
2.  ENLIGHT EN-8301030A1

這兩台都是 300W 的 PSU, 做工還不錯, 是先前維修好的..

另外我有 PM(短消息) 給 dd0725 兄, 有勞你看一下..

THKS..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教一下, 從圖看起來, 似乎是TFX規格的電源?

网友:
FSP250-50GLV 我也有,可以跟您換有須要可以pm給我 我的是ACER 3700gx 上拆下的是250W的大小相同

楼主:
回復  cremaker

    請教一下, 從圖看起來, 似乎是TFX規格的電源?
引用 网友D:

"國文老師" , 是的, 應該是 TFX 規格的電源..

楼主:
FSP250-50GLV 我也有,可以跟您換有須要可以pm給我 我的是ACER 3700gx 上拆下的是250W的大小相同 ...
引用 网友E:

感謝你..

dd0725 已答應讓給我..

若還有其它問題, 我在連絡你..

THKS..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小的手上也有一顆爆了幾顆電容, 但因為瓦數實在太小(記得只有180W)而不打算修理的TFX......

    如果需要拆零件的話, 看要不要送過去給您.......

楼主:
回復  cremaker

    小的手上也有一顆爆了幾顆電容, 但因為瓦數實在太小(記得只有180W)而不打算修理的TF ...
引用 网友D:

感謝 emc88888 大..
這類 PSU 容量都不大, 我看過最大的也只有 300W..

我有需要, 再向你拿.. THKS..

网友:
好奇~~~我知道你在看~~~~
暫時不要公佈答案喔~~~~
雖然我有跟你說它的真正故障在哪~~~~
呵呵~~~~~

楼主:
可以給個提示嗎?
THKS..

网友:
如果你是空載可以啟動
有負載開不了機...那...
提示...最簡單的方式~~~把除了那2顆大的電容不要動
全部換新的~~~就會好了....

只是~~照這樣換..一段時間之後還是會出問題....

楼主:
如果你是空載可以啟動
有負載開不了機...那...
提示...最簡單的方式~~~把除了那2顆大的電容不要動
全部換新 ...
引用 网友F:

感謝, 其實大家若仔細看, 這個 PSU 電容我都檢查過, 而一些很有可能出問題的區域, 電容我都換過了(即使量是好的)..

它的問題是不論有無加負載, 都不會啟動, PG 都為 0..

网友:
呵呵!同樣的故障點。這塊鐵板不好碰。
那塊子板上的PWM晶片沒有壞,壞的是......順興大知道的那個地方。超級機車的故障點。我也修失敗了。

楼主:
呵呵!同樣的故障點。這塊鐵板不好碰。
那塊子板上的PWM晶片沒有壞,壞的是......順興大知道的那個地方。超 ...
引用 网友G:

我昨天有看一些站上維修的資料, 大家對於這個廠牌的 PSU 好像都很頭疼.. XD..

你那篇文章我也拜讀過..

好像只有Dave 修好過..

>_<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覆

是啊!殘念。
順興大的提示.....有點涵義,有玄機,主要是影響開關震盪。

网友:
是阿~~那個故障點一般人絕對不會發覺的....

除非...你有多年前的舊版電路圖與第一版的的電路板
要不然你根本不會知道是什麼東西引起的故障...
也可以說~~是通病了..只要開始出現故障...
90%都是那邊壞....但你卻又測量不出是它壞...
因為~~測量出來是好的...

PS:...本來想PO昨天的那一場大火.....論壇還是沒辦法放附件..
明天等換完硬碟再來PO~~~等等先來整理編輯錄影檔案...
放上影音網站.....

楼主:
所以問題有可能是出在 PFC 線圈?

网友:
所以問題有可能是出在 PFC 線圈?
引用 网友C:

我已經提示電容全換了....當然就是電容...
請不要在想其他的東西壞了....
畢竟我修這顆電源修了至少有10多顆..都是同樣的問題...
由於是技術中的技術~~~~這顆電源又貴...
為了大家的生計..暫時不把正確故障位置告知~~請見諒囉~~
但有來我這的幾位網友都已經知道真正的故障位置了..
我也有跟他們說過了~~
在還沒有人公佈這故障的確實位置以前..
我還不打算告知要更換的正確數值...

楼主:
嗯, 先放下了..
待我取得另一顆, 再研究了..
THKS..

楼主:
我等不及有人公佈了..
和 "它" 奮戰了一個晚上, 終於找出毛病, 目前上機測試約半個小時了..
由於還不能貼圖, 等可貼圖時, 我會把故障的原因 PO 上來給需要的人..

THKS..

网友:
真是厲害終於找出故障點,維修成功,的確功力不凡,鐵杵磨成繡花針,有恆心毅力終於會成功,此技術是經驗累積的,恭喜您終於成功了!

网友:
我等不及有人公佈了..
和 "它" 奮戰了一個晚上, 終於找出毛病, 目前上機測試約半個小時了..
由於還不能貼 ...
引用 网友C:

耶~~~成功了阿~~~~
是不是把電容換了~~~
就修好了~~~~呵呵~~~
若我說錯請糾正阿~~~

楼主:
其實有幾個問題點, 這個 PSU 我幾乎整個拆過及量過了..

除了 EMI + 整流濾波(這不會出問題吧), 另一處就是電源開關變壓器的初級, 也就是這次主要的問題點..

答案就在附圖 11..

不是賣關子, 實在是 "沒圖沒真象", 待可貼圖時, 再將詳細的過程 PO 上來..

楼主:
真是厲害終於找出故障點,維修成功,的確功力不凡,鐵杵磨成繡花針,有恆心毅力終於會成功,此技術是經驗累積的, ...
引用 网友H:

其實你也行的..

我大約拆了百分之 90 的零件及測量, 只剩下 EMI 整流濾波電路及電源開關變壓器(一般最大的變壓器)的初級電路, 這次問題就是出在那..

等可貼圖時, 我會把過程貼上來, 了解這次維修為何原先找不到毛病.. ^_^

网友:
終於成功了!恭喜cremaker大囉!

這樣又邁出一大步了。

网友:
應該是一次側串聯耦合電容異常,半橋式電源會多這玩意

楼主:
應該是一次側串聯耦合電容異常,半橋式電源會多這玩意
引用 网友I:

偶像! 狼大真是神人級, 一語令中..

若狼大早點點破, 我也不用和 "它" 戰一夜.. XD..

不過這台到最後, 幾乎全拆了, 長了不少知識..

楼主:
把維修的問題 PO 出來, 給有需要的人參考..

這次出問題的, 就是這顆耦合電容器.. 如附圖1 紅點..

▼附圖1

這顆電容的位置, 在一份類似電路圖上的粉紅點處..

1. 紅色框是 EMI+整流濾波
2. 黃色框是半橋式推動電路
3. 藍色框就是低壓區

綠色線就是這顆電容所接到的位置, 這顆電容有問題, 電路自然不能正常運作.. >_<

▼附圖2

用電容表量一下, 1.5uF 只剩下 149 pF, 很給它跨張

▼附圖3

在背面先暫時用一個 1.5uF/250V 的電容接在同樣位置

▼附圖4

電路可工作了, 但 5V、12V 偏低, 這不難解決, 在 PWM 控制 IC 上的 VR 可用來調整.. 將輸出調整到適當的值..

▼附圖5

用 Power Supply Tester 粗略的測一下輸出電壓, 嗯, 很完美..

▼附圖6

上機, 並加上一顆硬碟, 測試一個晚上, OK, 沒問題了..

▼附圖7

网友:
厲~~~~ 害~~~~~~

偶也有一台躺在家裡粉久沒動......這次可以參照修修看了... 感謝cremaker大大~~

网友:
這種故障確實很難找出來 !!
無論外觀或故障率這個大概不容易懷疑這是故障點 !!
不過經過這次的維修 , 應該也增加很多的經驗值了吧 !!

网友:
真是偶像,完成不藏私的大公開,這等功夫與氣度真不是像我這種換換爆漿突頂電容的角色能辦的到....

网友:
恭喜完修~這次讓您與大家的經驗都增加不少~

楼主:
感謝大家的觀看, 很多事我還在學習中, 我沒這麼偉大啦..

分享是最快樂的事, 大家都是在此學習的, 我想我從各位上得到的更多..

自己成長, 別人也成長, 我想是件很 Happy 的事..

所以要謝謝痞酷提供這個空間.. ^_^

网友:
的確要謝謝痞酷提供這個空間.. ^_^及CREMARK能將此維修過程,大公無私毫無隱瞞提供此維修過程,分享於此謝謝您!也讓新手多一些學習機會.

网友:
挑燈夜戰拼到底!勝利的滋味真好!
恭喜了!

网友:
啥咪,就這樣給他修好了,真是好樣的,
本想等論壇硬碟換好再回的,還是忍不住的回了,
感謝cremaker的經驗分享,完修真是很Happy的事

网友:
這個案例算特殊了吧~~~~
我遇到的通病~~並不是在這一顆上面...
但~~卻也是在這一顆的附近2顆電容...

网友:
感謝大家的觀看, 很多事我還在學習中, 我沒這麼偉大啦..

分享是最快樂的事, 大家都是在此學習的, 我想我 ...
引用 网友C:

老大太強了,真有耐心n_116|
一般真的都不會去注意那顆,要死不死的...
但有些也是會死的比較乾脆,不會掙扎n_136|

网友:
上面照片中的用途與功能與此維修案例不同
一個是半橋電路中的串聯耦合電容,一個是橋整後端濾波用電容

网友:
好用心哦!!!!

网友:
FSP 的 PSU 真的很難修.. XD..

是阿~~fsp的我都還沒沒完修過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