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強力徵求一個零件 acer AL503的邏輯板上DC TO DC模組

楼主(2011-03-05):
此為夏普的面板 需要tcon的dc to dc陶瓷板模組
很少見 不知道哪位大大手上有這台殺肉的可以告知一下
或是有什麼辦法可以用代用的方式
如果有人願意割愛是請發短訊給我

楼主:
沒人有這台的殺肉嗎?

网友:
幾乎~~都壞光了吧~~~~~
而且你也沒有拍照~~~大家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若是奇美常用的~~那就不用修了~~
15吋面板~~~隨便找都有替代品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早回收乙台功能正常的"acer als511s",拆開看是用"hanns(hsd 150sx84-b rev:2 )的面板,您如要可送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照片顯示  那各藍藍的的模組就是我需要的東西
感謝大大的心意  不過應該無法通用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不知道各位遇到這樣的問題時 如果沒料件有怎樣的處理方式?
可以直接送5V給她嗎?

网友:
DC-DC模塊可以修復.

网友:
不知道各位遇到這樣的問題時 如果沒料件有怎樣的處理方式?
可以直接送5V給她嗎? ...
引用 楼主:

直接5V沒用,這是DC2DC轉壓模組,所以5V沒用啦
拆下來側看看哪裡故障阿,

楼主:
功力不夠  有檢查過了  可是那些零件太小又只有代號
不知如何代換
就只好找看看有無死面板抽肉賣我

楼主:
唉唉唉  還在等大家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