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DI LD-822 OSD無法調出請求協助

楼主(2011-03-05):
突發顯示屏各操作頁面正常,唯開機及桌面底色綠底
OSD無法調出,拆開LCD殼內鐵殼,測試開機顯示部分
回復正常,但OSD無法調出

更換兩顆新品該板型號EEPROM ATME24C16後
開機測試電源燈有亮橘燈,無綠燈及燈管點不亮
回頭更換回原先EEPROM ST24C16 OSD仍無法
調出
請問接下來我應該試著再更換板上ATME 24C02N嗎?
是否還有其他解決方法

如前篇"ADI LD-822色彩不正確"狼大提醒,這台螢幕
實在是滿特別的,色彩顯像真的很棒,希望它能健康活著

网友:
24C02為EDID資料,一般與MCU用的SERIAL EEPROM無關
可能該24C16有一些資料在內,所以用空白的更換無法開機
另外也可能是MCU方面異常導致OSD失常

楼主:
感謝狼大出手指導
此機到手時OSD就無法叫出是因為開機時有
有波紋,因此將所有16V470u更換,更換後開
機沒有波紋了,OSD也順利可以叫出,昨天突
發開機綠底異常顯示,但操作介面顏色正常
OSD就從此不見蹤影了
噢腦!真不知要從何著手了
是否可以COPY eeprom st24c16到一顆新的
atme 24C16,這樣做是否合理可行
另eeprom 兩個廠牌不一致,這樣是否可以
我有看過兩家的DataSheet定位腳是一致
的?
煩請幫我看看給個方向讓我努力看看
感謝

网友:
若有燒錄器可以先看原來的24C16有沒有東西在裡面
基本上只要型號相同,廠牌是沒有關係的

楼主:
狼大您真有心
每次看你的文章,鉅細靡遺交代的清清楚楚
觀後感,如獲至寶
感謝您 我努力看看
有結果 再來論壇與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