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HDMI 輸出至電視

楼主(2011-03-05):
請問大家
桌上型主機,我用獨立顯示卡的HDMI輸出至 42吋的電視, 沒有訊號

HDMI是不是一定要跟VGA同時使用(設定延伸畫面),42吋電視才有訊號呢?

可以單獨接HDMI就輸出到 42吋的電視嗎?

要設定什麼呢?   謝謝

网友:
獨立接可以用,延伸或複製都沒問題,可以先把VGA線拔掉,顯卡會自己輸出到HDMI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只接 HDMI線到  42吋電視   但是沒有訊號.....

是否要設定什麼呢?

网友:
如果只接HDMI卻沒訊號,可以詳細一下卡的型號嗎? 還是只接VGA試看看,接HDMI問題通常是沒聲音,沒影像倒是很少見

楼主:
如果只接HDMI卻沒訊號,可以詳細一下卡的型號嗎? 還是只接VGA試看看,接HDMI問題通常是沒聲音,沒影像倒是 ...
引用 网友A:

你好  只接 VGA是有訊號的

只接 HDMI  是沒影像    我試了幾塊顯示卡  也換了兩台42吋  也換了3條  HDMI線材
都是沒影像   呵呵

网友:
真替你感到悶....  我實在想不出來了,先排除作業系統,在BIOS下預設會接上的螢幕都會顯示,作業系統下需要驅動去控制,不過跟我說你電視沒切過去HDMI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有切到  HDMI模式啦

也有在BIOS下測試       (VGA有訊號   而  HDMI  就是沒有訊號)

我也很悶.....

网友:
這個問題我有遇過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 !!
我是調整顯示對比 就可以了!!
試試無礙!!

网友:
信號線接好後再開機看看囉?
電視輸入信號選擇看有沒有得選,或許有差吧?
HDMI我沒接過。

网友:
一般~~要先接好線開機就會自動偵測了吧......
除非~~步驟錯誤

楼主:
謝謝各位指教
我是接好連接線材  才開機的

TO  〝天佑〞
那我試試調整顯示對比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