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燈、立燈的燈管為何常燒燬?

楼主(2011-03-05):
家中有兩盞使用飛利浦PL-F27W燈管(4圓柱,每柱長約10公分)之檯燈、立燈,最近老是將燈管燒毀(其中有一次剛買回燈管裝妥後,於插電時瞬間亮起即傷毀)。
請問1、是否該2燈具之哪些電子零件已老化? 2、請問燈管品質有差別嗎?3、品質老化之電子零件如何更換?

网友:
1.電子式?請查電路....
2.變壓式....你家的電壓不穩定....

楼主:
請問如何製作簡單家庭用突波吸收器(110V,50W)?

网友:
真有突波燒掉的電器不會只限燈管
突波吸收器小功率通常就是一個零件不用費心製作
功率大一點就跟家裡無融絲斷電器一般
再大一點跟電腦桌機差不多

网友:
常常碰到使用舊型啟動器直管的日光燈剛換上去就燒毀,很多次都是啟動器壞了,產生不正常的高壓把燈管打壞。所以現在燈管一壞都先把啟動器拆開檢查,免得又燒燈管。
你那個應該是電子式的吧?拆下來看看電子啟動器有無零件燒毀!

网友:
1.電子式?請查電路....
2.變壓式....你家的電壓不穩定....
引用 网友A:

我贊同,尤其是第二點。

我有用UPS,簡易型的,感覺電腦就是有比較長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