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碼C1(已解決)

楼主(2011-03-05):
這張主機板狀況如圖:

各位大大,
請教你們,圖片不知道是什麼問題?故障碼卡在C1

网友:
看字面上是找不到可以開機的作業系統,都到這應該跟C1沒有關係了

网友:
看的到螢幕有畫面早就與BIOS無關了,會停在C1
是因為系統將沒用到的擴充槽關閉了所致..

网友:
此英文翻譯為
發現沒有操作系統啟動按F1重複序列
建議重新安裝作業系統

网友:
這台應該是IBM的主機
的確按樓上大大說 ~ 沒有作業系統

网友A(2011-04-24):
看到美麗的開機畫面就沒事了看不到才是絕望般的可怕~~
但對於有維修能力的人~是一個極具成就感的挑戰

雖然我不是~~

网友:
C1 以傳統的BIOS POST Code 大都為 記憶體 or 記憶體晶片 等...
不太可能會有螢幕的輸出...

當然... 每間BIOS POST Code 都不同... 我個人僅拿出經驗上的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美麗的開機畫面就沒事了看不到才是絕望般的可怕~~
但對於有維修能力的人~是一個極具成就感的挑戰:v ...

還好我甚麼都不會....
PS: 這樣才能體認出 絕望般的可怕

网友:
大大,,,,,,,,,,, 按 F1 執行 BIOS SETTING , 看有沒有別顆硬碟啟動運作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