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tar17吋電壓不足畫面異常

楼主(2011-03-06):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喔喔.... 補焊就搞定了耶....??

怎麼偶都沒檢到這種軟的.... 55555~~

网友:
會不會很難看出空焊?~~順興大

网友:
P+I正面滿大片半生不熟

网友:
恭喜Shunxing大完修, 看Shinxing大的文章還是比較簡單,不會看得很複雜!

楼主:
會不會很難看出空焊?~~順興大
引用 网友A:

這塊板子...空焊程度都是一圈一圈的~~還沒完全裂開...
零件只要搖2下...就開了...

网友:
這個牌子真的是問題一堆
之前還有碰到,按開關之後,約10秒才有畫面出現,之後全部正常
後來改公板了事

网友:
之前碰到此機型都把穩壓濾波電容全換掉+補銲就ok了。

网友A:
這塊板子...空焊程度都是一圈一圈的~~還沒完全裂開...
零件只要搖2下...就開了... ...
引用 楼主:

請問順興大~您說的問題一大堆是說P+I板還是整個螢幕呢?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請問順興大~您說的問題一大堆是說P+I板還是整個螢幕呢?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
引用 网友B:

這牌的...是什麼問題都有....
尤其是面板的問題......

所以我才不太想修這一牌的螢幕...

网友:
這塊應該是No PB吧
過錫爐上太薄,用久了會錫裂
我現在修都是不管有沒有錫裂,只要是No PB的都把它吸掉重新上PB的
尤其是高壓區跟AC進來的地方...

楼主:
真的是不能高興的太早~~~~

在我這邊測試都沒問題~~~
一到客戶那邊~~~又掛了
根據回報~~~是出現橫線條....
凶多吉少囉....而且據說電源會閃逤的原因還在...
根據經驗...面板的問題佔了90%......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想說:我最喜歡修這個牌子,現在不敢了!

楼主:
回復  shunxing
本想說:我最喜歡修這個牌子,現在不敢了!
引用 网友C:

我本來就很不喜歡修這牌子的...
反修率NO1.........
前天已經證實了...確定是面板異常....
很有可能又是那顆面板電源管理控制IC有問題...
由於那顆IC也沒剩料...直接退款..棄修了.....

网友:
恩~補焊可以幫助!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