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剛剛修了一個與電無關的東西,關上還會漏水的陶瓷水龍頭

楼主(2011-03-06):
家裡廚房的水龍頭已經關上後還是會漏水好一陣子了,他是精密陶瓷的應該要很耐用阿 ,但才一年多就滴滴答答的
剛剛心血來潮把水表給關小一點,把水龍頭的柄拆起來,再用板手把軸心旋起來,發現陶瓷機構的兩個元件都是完好的
但有些水垢,拿牙刷家牙膏給他刷一刷再裝回去,發現不會滴水了,把水表的水閥全開再試試依樣,一滴也不漏,
真開心 省了一隻水龍頭的錢,可以臨時興起沒有拍照有點可惜,下次有在處理再補上。

网友:
就是先把手柄上的釦子挖掉拆下手柄,然後拆掉軸心蓋取出陶瓷心對吧?

楼主:
手柄上方會有一個塑膠蓋,挖起後看到螺絲旋起後即可拿下收柄,接著就可用板手旋開軸心,
陶瓷零件要想心不要摔到不然會破掉。

网友:
臨時興起沒有拍照有點可惜,下次有在處理再補上。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拆一次拍照呀n_008|

网友:
昨天才換了3支水龍頭
都用了好幾年就直接換新的了

网友:
家裡廚房的水龍頭已經關上後還是會漏水好一陣子了,他是精密陶瓷的應該要很耐用阿 ,但才一年多就滴 ...
引用 网友A:

對ㄚ!!
為了我們的福利,您就在拆一次吧

网友(2011-08-04):
奇怪我有兩三個陶瓷水龍頭拆下來 陶瓷部分都有磨損縮小 你的駔麼還完好 很少在用吧  應該是浴室用的吧 如果是廚房用 應該有磨損

网友:
恭喜囉! 省了500~1000

网友B:
陶瓷機構裝回去時,可以塗抹少量的矽基黃油,就可以避免磨損,增加使用時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陶瓷機構裝回去時,可以塗抹少量的矽基黃油,就可以避免磨損,增加使用時間.

I 大 吃下去不會怎樣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下以前做過日系品牌的相關工作,所有的龍頭在生產時都會塗黃油,只是大家都不會拆開來看而已.

网友:
塗黃油!!??

不好吧!!!至少塗食品級潤滑油比較好。

网友D:
塗牛油或豬油是不是比較好...

這個我也修過幾隻...
一般這種

廚房用的和浴室用的都一樣...
中間的紅籃塑膠鈕拆下後...
中間有個螺絲鬆開(不用整個拆下..)
就可以把上面的把手拉起來...

然後可以看到1個大螺母
拆下就可以看到陶瓷軸心..

聽說是有4個規格...
有長腳和短腳.外徑也有2個規格

幾年前整組水龍頭最便宜大概要500
這個軸心就要喊價200了..
會漏都是這個(大都是太用力壓破外殼)
還有一種是太暴力..上面的白色拉桿斷掉的...
剛剛上網看好像百元內就有了...

陶瓷軸心下有3個洞..冷水和熱水進口..和一個出口..
用這種一體式的水龍頭要小力一點..
太大力不用1年就漏水了..
換整組又貴33...(好一點一組要上千說)

下次我有拆來修的話我再照像給大家看看怎麼換的..

网友:
剛剛去網拍看了一下 ...
這邊有比較詳細的規格...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098716547

不是打廣告喔...

网友:
找到這 http://tw.myblog.yahoo.com/man19 ... ev=-1&next=2180 有照片教學

不過我想知道 浴室水龍頭前面那個拉桿(控制水從哪邊出去的那個) 如何維修
找到了 關鍵字的問題
http://wow-stupid-man.blogspot.com/2010/08/diy.html

网友(2011-10-21):
找了很久還是找到了這樣的說明
剛剛看到介紹的維修方式很是詳細
而且介紹的購買網站也是價格便宜耶
讓人迫不及待想來試試看!!

网友(2011-12-09):
謝謝大大! 這個好玩, 通常還有一種是從把手跟水龍頭的接縫處流出小水流, 這下我可以試試了. 謝謝! 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塗牛油或豬油是不是比較好...

這個我也修過幾隻...

前一陣子才換了一組一般貨,
也花了數百元,因没拆過還拆了半天,
早看了這篇文就省事多了,只是一般店家,
或量販店似乎没看到單賣陶瓷軸心..

网友:
我家浴室的水龍頭漏水已經蠻久的了

之前是用車子回廠保養點數換的3M 省水開關來撐著,它上面有個按壓止水開關

但是最近那個開關也差不多了,真是不耐用啊

沒辦法自己弄的原因是----------------我關不掉下方進水,那個用一字起子去轉完全不動如山啊

那個關不掉可不是像換沖水馬桶進水管,先脫光,反正換完剛好順便洗澡

网友(2012-02-04):
以前都直接換新的,因不知怎麼分解,謝謝各位的教導,下次有機會來試試。

网友:
陶瓷不是號稱更耐用嗎?
舊式的水龍頭起碼可以用10年,會漏水只要花個10元換橡膠水皮就可以了。不久前才把家裡的水龍頭換成陶瓷的....哎呀!

网友E(2012-03-05):
那可要看如何使用呢,和使用習慣有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可要看如何使用呢,和使用習慣有關吧

幾年前我也換過一次

网友(2012-04-09):
原來如此,家中有一個會漏的改天試試看^^

网友:
感謝您的分享,很受用!